s7-200的两个RS485口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1-04-26):
s7-200的两个RS485口能同时使用吗,我编程的时候只有一个口好使,不知什么原因,求大侠指导,能给出实例最好

网友A:
两个编程口是隔离的,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B:
我编程的时候只有一个口好使,不知什么原因;

----------------------------------

是不是你写自由口通讯了,所以导致那个不能通讯那个口被占用!

网友C:
把拔码开关跳到STOP状态,看是否能通讯上。

网友D:
s7-200的两个RS485口能同时使用, 能分别支持相同的或不相同的波特率,能分别支持相同的或不相同的通讯协议。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能同时使用,完全一样的。

网友G:
可以同时使用,我用过的CPU226,一个口用来在STEP 7上检测程序一个口接到触摸屏上用来控制,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s7-200的两个RS485口能同时使用, 能分别支持相同的或不相同的波特率,能分别支持相同的或不相同的通讯协议。

网友I:
没问题,可以一个接上位机或触摸屏,另外一个自由口通讯,接其它的带通讯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