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系统如何安装STEP7

楼主(2011-04-26):
刚换了一台电脑,使用Win7 64位系统,所有的西门子软件都不能安装,不知道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A:
虚拟机或者等待西门子出64位软件后买一套。

网友B:
据我所知西门子的还不支持该系统,况且使用的多为非正版的西软。

网友C:
有部分西门软件是可以装的

还有的就只能用高版本的了,我用的是32位win7

200、300、wincc、scout的软件都已装上,但稍微费点劲

其实WIN7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很多软件如果不支持WIN7的话可以通过修改兼容性来运行

网友A:
32Bit与64Bit的区别很大,32Bit的软件西门子都已经出了,不用使用兼容性模式了。 另外,使用兼容性模式不如使用XP Mode。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小弟深表感谢!

网友D(2012-04-23):
我也是64位的,现装了个虚拟也挺好用的

网友E:
我的 win 7上装了,但按F1帮助不起作用

网友F:
64位操作系统对软件兼容性还有一定的问题,曾经安装过一次64位操作系统,很多软件,驱动安装有问题,如果安装STEP7软件的话,需要STEP7 V5.5 SP1以上版本兼容64位操作系统。

网友G:
支持windows 7 64bit的wincc出来了吗?????

网友H(2018-12-18):
等待中  有没有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