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程序在不同语言系统下如何打开

楼主(2011-04-26):
从设备供应商那弄来程序,打不开,区域语言修改后情况依旧.报警是:You can only open the project or library xxx in E:\xxx or objects within it if the windows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 is set to ‘中文(台湾)‘             Help on Message 256:133

网友A:
我在使用老外给的程序中也出现类似的提示,但直接关掉就可以呀?

网友B:
1,先将你的XP电脑系统中的高级语言修改为"英语"后重启

2,再在英语系统下打开S7项目文件后在其属性中设置为各种系统语言中都能打开的选项勾上就行

3,再将PG的系统语言改为中文下就可以正常打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