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FIX VBA中 如何实现变量见赋值

楼主(2011-04-26):
如下一段程序 ; dim x as single ; x = readvalue “location” ; if x > 50 then ; writevalue x "test" ; 最后那句 我试验如果直接赋值 如:writevalue “10.0” “test” ; 没有问题 如果用 writevalue x “test” ; 就要报错 说未定义 还是啥的 如果把 x 改为 “x” 则要报数据转换错误。 请教一下,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呀?谢谢

楼主:
该死 应该怎么换行呢? 罢了 换行的地方 用 ;

网友A:
Dim a As Double
a = Fix32.Fix.R.F_CV
If a >50 Then

Fix32.Fix.W.F_CV = a

end if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m a As Double
a = Fix32.Fix.R.F_CV
If a >50 Then

Fix32.Fix.W.F_CV = a

end if
End Sub

确实可行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