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和ASC码转换

楼主(2011-04-26):
请教十六进制和ASC码转换具体是怎么弄的啊,哪位高手能给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说他们是一回事,ASCII 么直接可以用16进制表示 如 1,2,3  分别表示 0x31, 0x32, 0x33; 你是要转换成 用16进制格式显示的ASCII 吗么? 还是别的仕么?

网友B:
几乎所有的plc都有HEX=>ASICII转换指令,按照手册中指令介绍的方式使用该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