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瞬间波动

楼主(2011-04-27):
单位的数控立车用的是802D系统,最近伺服电机刚启动时有波动,转起来后就正常了,这现象直接导致启动瞬间走刀有误差。机械方面找了下,间隙不大,请教各位前辈分析下。

网友A(2011-06-07):
电机编码器位置稍微偏移了点,或者驱动器参数和电机参数不是很匹配,要优化。

西门子伺服电机资料: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B:
参数不匹配,认真调整PI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