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相半波整流调压电路,变压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1-04-27):
变压器次级到负载接线如图所示。

变压器次级三个绕组两端都接在可控硅上,可控硅输出端联在一起为直流输出的“正”端,三绕组每组的中心点连接在一起作为整流器输出的“负”端。

变压器初级三绕组三角接。

不接触发板,整流输出无电压。

触发板在别的设备上一切正常,换这台设备上之后,变压器一上电,整流输出端就有电压(而且超过变压器正常最大输出电压)。

怀疑是变压器相序接错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在哪里,要是真是相序接错了,变压器初级、次级相序该如何让确定?

有人说这种变压器初级三绕组必须要“进线”接“出线”,就是三绕组三角接时有方向性,不可以“进线”接“进线”,“出线”接“出线”,是不是这样?

楼主:
对了,变压器和可控硅都是新的,而且绝缘都用摇表摇过了,没问题。。。。

网友A:
通过电抗器连接,

楼主:
我是说变压器的初级。。。

网友A:
“怀疑是变压器相序接错了”

1、变压器初级三角接,只有头、尾的问题;

2、变压器初级三角接,只有头、尾的问题,没有相序的问题;

楼主:
就是初级的头、尾该怎么确定,怎么接?

次级可控硅的导通顺序应该是1-2-3-4-5-6,每个可控硅工作1/6个周期,正常的机器里用万用表量整流输出“频率”为300Hz(直流“方波”频率50*6=300Hz),这台机器里输出“频率”为200Hz,是什么原因呢?

而且如果是初级头、尾接错,那也应该是整流输出电压变小(在变压器某个次级为正半周期时可控硅未导通,可控硅导通时又不是正半周期),不应该输出电压超过变压器次级电压啊?

想不通。。。。。

楼主:
郁闷的是造这批设备的人现在找不到了,也没图纸,公司上层也不允许改造这台设备

改成三相整流多简单啊,郁闷啊!!!

网友B:
可控硅有坏的

网友C:
整流变压器和同步变压器接法要对应才可以的。

网友D:
1 查看变压器及可控硅的选型是否正确

2 变压器的输入输出是否就是你说的那样,假若输入输出颠倒后果是很严重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好了,用示波器找对相位了。。。。

还有一个问题,还是这批设备,变压器会频繁的上电断电(工艺要求的,没办法),是不是会跳空开,怎么限制变压器的空载启动电流呢?

串电阻进去,延时短接电阻可不可以?

楼主:
时不时跳空开,字打错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只是变压器每通断一次,直流侧都会从零启动,工艺要求这样吗?

楼主:
工艺上加热分0、1、2、3四段,0段变压器只是上电,1、2、3段输出才有电流,加热结束变压器断电。

变压器空载上电时跳空开确实是正常现象,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要每天要加热几十次(变压器上电、断电几十次),所以看运气每天都会遇到几次跳空开的情况,怎么限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空载上电时跳空开确实是正常现象,……

1、变压器空载上电时跳空开不是正常现象;

2、如果你的操作过程正确,电路正确,是不会跳空开的!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解决方法如下:在变压器一次侧加可控硅调压装置,控制好触发脉冲,利用晶闸管的缓启动功能来解决跳空开的问题。如果这样,那么可以把副边的可控硅直接改成整流管就行了。相信这样做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整流变压器容易产生偏磁,从而引起跳空开。可以考虑在变压器一次侧加阻容保护来试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可能是有可控硅内部断路半断路状态,建议更换一个好的试试

网友D:
建议分析一下整流变压器的一次侧波峰值再做判断

网友F:
这是六整流电路吗?应该是2组绕组分别接成星形和角形接法才能出六相整流。每相差电角度60度。

网友C:
六相整流大多数情况下,整流变压器是接成双反星型的。

楼主:
不好意思,老婆生小孩了,忙了半个多月。。。。。

过时间了,分也不知道是怎么给的

网友G(2011-08-29):
如果频率不对应该是缺少脉冲,或者相序问题。是多大的变压器?做什么用途?变压器反复断电可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H:
跳空开是一次侧电路问题,有故障或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