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台达EH2的PLC的Y0、Y1两个点同时接两台伺服驱动器的开集极脉冲输入端子,也就是说两台伺服的脉冲输入点直接并联后接PLC,请问这样行不?能达到两台伺服同步不?同步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A:
可以实现同步,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没有闭环检测,不可靠

网友B:
不能,接上后随然伺服驱动器显视脉冲是相同的但是实际机誡误差非常大,只有将一台伺服加几秒延时菜能达到机誡同步。

网友C:
对:5861365z 关于

不能,接上后随然伺服驱动器显视脉冲是相同的但是实际机誡误差非常大,只有将一台伺服加几秒延时菜能达到机誡同步。

内容的回复:

这说明两台伺服的位置增益差太多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台达的技术客服居然说不行,我也认为理论上可行,毕竟光耦隔离了的。试试看,呵呵。

网友D(2011-06-07):
信号不能分频,这个可能要一种那个特殊的设备来让一个输出脉冲驱动两台电机

网友E:
简单实现双轴联动三种接法。

串联接法.并联接法.从一台驱动器反馈信号接另一台输入。实践 串联接法和A.B相输出接第二台驱动器输入同步性比较好。(外接电阻阻值需要自己算)

网友F:
如果我是台达技术客服我也说不行! 谁知道你用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同步要求不高就没有应用风险了?发生设备损坏和人身伤亡是要负责任的!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