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ACS800变频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27):
 各位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ABB  ACS800 硬件的,PROFIBUS DP 协议的硬件接口适配器模块有两种规格:RPBA  和NPBA  ,请问这两种模块具体什么区别? 应用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ABB的PROFIBUS-DP现场总线适配器有3种:RPBA、FPBA、NPBA。

RPBA和FPPBA安装在传动本身的SLOT插槽,而NPBA和传动分开安装,安装在导轨上后通过光缆和传动连接。

这三种适配器兼容的传动类型也不同,详见总线适配器手册。

楼主:
对:五代重歼 关于

ABB的PROFIBUS-DP现场总线适配器有3种:RPBA、FPBA、NPBA。

RPBA和FPPBA安装在传动本身的SLOT插槽,而NPBA和传动分开安装,安装在导轨上后通过光缆和传动连接。

这三种适配器兼容的传动类型也不同,详见总线适配器手册。

内容的回复:你好,谢谢你的帮助,请问你说的总线适配器手册有地方下载吗?

楼主:
各位你们好:谁有PLC编程语言 结构文本的教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ABB官网有下载,也可以联系当地ABB 服务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