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GOT1275,OS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27):
1275触摸屏OS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的软件是GOT3吗?要GOT3的

网友B:
没说明具体问题,详细点

是连线设定有问题,还是你的GOT软件有问题,或者。。。?

楼主:
GOT3与GOT2还是有区别的,里面的通讯设置画面都不一样,看来是我之前用GOT2所没有的,谢谢

网友C:
GT Designer2里面没有GT12的选项,要3才可以

不能装有什么具体的提示?

网友D:
那里能找到GOT3软件,找了好久也找不到。有好心人能发一份给我吗?多谢了!7703426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