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变频器报Err7过压故障,不知道小板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1-04-27):
丹佛斯2800变频器报Err7过压故障

我量了一下CPU的第67脚Vref跟58和50脚也就是Vss之间的电压是4.12V,电阻是1.2K,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也不正常了?

楼主:
如图所示,220V2.2KW变频器,上电报Err7。用5000变频器操作面板监控显示电压270V不变,实测母线电压330V,电源电压250V

网友A:
不一定是小板坏,关于这个故障我公司专门写有技术文章,可到我公司网站下载。www.sinodrive.com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B:
整点有用的,重点看下检测电路,尤其是运放。

楼主:
已经修好,是电阻不正确,并联12K电阻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