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水位传感器来测油水分离罐中的水位?

楼主(2011-04-27):
投入式是靠压力检测的估计不行,电容式的可以吗?油在上层,水在下层.

网友A:
用电动浮筒式液位变送器可以测量你说的这种叫界面的测量场合!

网友B:
如果是密闭的容器磁浮子、双法兰都能实现,如果开口容器压力变送器就可以实现。但前提是油水界面清晰,即油水分离理想,不然会显示不准,甚至失灵。

网友C:
很多物位仪表厂都有射频电容式油水界面测控器生产,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下。

网友D(2011-06-07):
你说的油的密度是多少?个人建议还是用差压变送器来实现比较好!

网友E(2011-11-19):
我们这边有磁翻板界面仪,专门测这个用的

网友F:
油水分离罐,不知是不是原油沉降分离滴那罐儿?

万一是滴话,

罐温大约在90℃左右,木开锅也差不多鸟

温度低鸟,据舌原油就会板结成疙瘩?木有真见过结块是啥样,这个舌不好

原油中呢,蜡质物比较多,老爱粘这粘那鸟,粘咧海鸥,翅膀都飞不起呀,粘鸟雀雀,怕也会尿不起吧?

这原油沉降罐,测油水界面,为鸟个啥呢?,,,当然是为鸟,为鸟把水切掉多多炼油敲诈人民哩凯

所以呀

舌啥表计,能不能测沉降罐油水界面,还是得先搞清白,几桩事:

一是蜡质物这个东东粘附咧,会不会影响测量?,影响到甚嘛程度?,能不能抗一月俩月,不需维护?

二是沉降罐,很忌讳蒸汽吹扫把水搅浑那些招滴,毕竟对生产影响大鸟

      要是上个表儿用,产量受影响鸟,工人兄弟奖金泡汤

      那还有表滴好日子过?

      所以清洁膜片啥滴,得想好,能不能不放空不停产,进行拆装维护?

      为啥?

      沉降罐嘛,原油是从罐底打入,把浮油顶到罐顶溢流管流出

      如果维护个表儿,还得把半罐油水不明的东东,整个地方储着?

      俄滴乖乖

      靠,,,俄不靠鸟,俄软着木劲就中鸟~~~~~~~~~~~~~~

三就简单鸟,是表计滴耐温能力,够不够,,,能不能长期工作于90℃左右高温环境?

嘿嘿

网友F:
······新版怪怪

网友G:
7楼正解,可以试试。

我的签名
----------------------------------------
活动房厂 www.ychdf.cn

网友F:
切水切得准,不排油,,,便是环保社会鸟,那贡献就大咧去

出油出滴多,产量高,,,工人弟兄奖金多,,,那才算买卖做滴有真情谊有大爱~~~~~~~~

今天占位,改天来给个招儿

网友H(2012-01-02):
油水分离罐的界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面充满油的界面,一种是上面个还有空气的液面/界面,第一种可以用电浮筒,效果很好,第二种则不行,因为油和空气的页面对浮力也有影响,所以要用一种专门的界面/液面仪,它有两路输出,分别是4-20mA的对应界面和液面的两路信号,可以和DCS组合成全景的罐内夜面界面图形,而且很可靠。

网友I:
建议大家去 http://www.sinometer.com.cn 看看

楼主(2012-05-04):
谢谢各位,用了一种电容式的,凑合用着

网友J:
测界面的液位计实际上还是有多种选择的,上面列举的浮子式,利用两种介质的密度不同,让浮子悬浮在分界面上;还有原理差不多的磁致伸缩液位计,浮子和杆式雷达的结合体,精度和稳定性都还可以;再就是辐射型的也可以测,利用不同介质吸收的放射源能量的多少来判断不同介质的液位高度!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K:
可以用导波雷达,油和水的介电常数不一样,可以用来检测油水的界面。VEGA的FLEX67专门用来测量界面。只要下层介质的介电常数比上层介质的介电常数大10就可以正常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