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ntum PLC之间的modbus通讯线怎么做

楼主(2011-04-27):
请问大家modbus rs232协议的RJ45通讯线怎么做,如何交叉

楼主:
我后来接出来了,跟你这个有点小出入,上传不了图啊,汗

楼主:
哈哈,现在可以了

楼主:
我发的这个图仅限与PLC和PLC之间的通讯,如果要做低端PLC RS232和NOM252的RJ45口的通讯线是另外一种接法,据说M340的Modbus线又是另一种接法,施耐德的接口不统一,真是令我汗颜啊

网友A:
你知道汗颜是甚么意思吗

楼主:
这个是低端PLC modbus口到NOM252的RJ45口的通讯线做法,与上面的图之所以不一样是由于PLC用不到RJ45中的DTR和DSR信号,所以把他们短路并与CPU引脚断开

楼主:
以上结论都通讯实验,采用XXMIT通讯模块进行通讯

楼主:
高端CPU的RJ45端口到高端CPU的RJ45端口的RS232通讯只要把12交叉,34交叉,67短路即可

楼主:
高端CPU的RJ45端口到高端CPU的RJ45端口的485通讯只需要125三根线直连,1,2是数据传输线,5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