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求助

楼主(2011-04-27):
三菱F700变频器遇到瞬间低电压会跳闸,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想办法避免瞬间低电压。

网友B:
加大主电容容量,不要加太多哦

你可以寻求抗晃电技术

楼主:
回复内容:就是没办法避免瞬间低电压
对:九色鹿 关于

想办法避免瞬间低电压。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对:精良 关于

加大主电容容量,不要加太多哦

你可以寻求抗晃电技术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根据变频器主电容的容量再在外部附加1/3或1/4容量的电容。

其实抗晃电技术有的也是用的电容组。

你摆渡下看看吧

网友C:
增加补偿电容,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有调整变频器的电压保护值了, 不过后果很有可能烧电机。

网友D(2011-07-31):
有个参数设一下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E:
是电网电压波动造成的吗?如果生产设备很重要,加稳压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