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伺服电机扭矩控制模式是否可以测量距离?

楼主(2011-04-27):
需要用伺服电机通过运动控制器带动玻璃棒向下运动,当玻璃棒接触到下方的平台时能及时停止运动,并反转上升回到原位,通过这个过程可准确的测出该平台的高度,平台的高度是每小时都在变化的,要求一小时测试一次。我想问下用扭矩控制模式是否可以达到测量距离的目的?是否需要plc编程?

网友A:
我们parker的伺服驱动器就很方便做到这点。

1 内置运动控制型PLC,可编程

2 力矩模式、位置模式自由切换

连模拟量采集都省了。

网友B:
我想问下用扭矩控制模式是否可以达到测量距离的目的?

是啊

是否需要plc编程?

肯定是

网友C:
扭矩控制方式用来测量距离就好比使用无位置传感器控制位置一般,可以实现, 但精度不高, 并且要求系统精确建模。完成以上描述的功能, 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可以直接使用泰道控制的运动直到触发基于外部触发的高速硬件捕捉的功能即可, 根本不需要任何PLC编程, 一条X{}:{}指令即可。建议不防一试。

网友D:
楼上所说的功能,基本的PLC都有!或者有的伺服也可以,比如我就知道台达的A2.相信欧系的伺服就更不在话下了。 比如OMRON的PLC针对此种用法叫做:中断定位。  意思是启动时走速度模式,当捕捉到色标信号后触发中断,然后改成位置模式,走一个固定的长度。 楼主想做的工作和楼上的思路完全是两回事。 楼主的思路是:伺服先回零建立基准点,然后以力矩模式(速度限幅)去接触工件,用控制器(或者PLC)去测量该过程中伺服所走过的脉冲数,以此计算出工件相对于基准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E:
我同意2楼的意见。

补充一些。力矩模式下最好可以限制下降速度。否则惯性很影响力矩。用PLC检查伺服的当前位置,通讯也好收脉冲也好都行。这个精度可以很高,我觉得不像3楼说的精度不高。只要传动系统刚性够,伺服每次触及的位置都是非常接近的。可以由PLC读到这个位置值。

换个方向。用三菱的A变频,有挡块功能,转矩控制,同样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再换个方向。用汽缸和拉线编码器也行。

网友F:
方案看来似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G(2011-07-30):
用PLC测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应该比较准,肯定需要编程!

网友H:
你的需求与位置模式没有关系。你可以工作在位置模式。

传感器装平台上,运动部件末端加弹性装置即可(避免运动件冲击平台)。原理是:恒速向下运动,直至传感器触发,减速,返回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I:
你装个激光测距仪不就成了?

要不用驱动器的力矩限制功能,下来的时候速度慢点

网友J(2016-03-30):
实际伺服电机测量长度主要在于伺服驱动器对于脉冲发送给PLC而已,,只要PLC能够检测到脉冲变化值也就实时测量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