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问题

楼主(2011-04-27):
我们办公室里三台(A、B、C)电脑,均装WINCC V6.0 SP3a,用于炼炼手.授权均使用同一组授权. 因为是炼炼手,所以使用了网上的免费授权. 最近2天A电脑、B电脑相继发生授权过期问题。 C电脑暂时还没有发生授权过期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发生授权过期问题? 请高手帮忙分析。

情况如下:
1.3台电脑均使用同一张盘安装的系统 XP SP2 Pro。 使用同2张盘装的WINCC,使用同一个授权文件安装的授权。3台电脑均运行流畅,3台机都只安装360安全卫士,没装杀毒。
2.是授权有期限吗? 发生授权过期的A、B电脑安装授权日期分别是2010.2.28和2010.5.31, 并非同一天安装的。没有发生授权过期的C电脑安装授权是2010.10.17.
3. 是中毒吗? 发生授权过期的A、B电脑经常上网; 没有发生授权过期的C电脑基本不上网.
4. 是授权的类型不适合吗? 发生授权过期的A、B电脑的WINCC项目文件都是多用户项目. 没有发生授权过期的C电脑的WINCC项目文件是单用户项目. 但它们所安装的授权的类型均是single, 不是Floating.

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

网友A:
你应该安装Floating浮点授权,早期的单一授权已经不被新的授权管理器接受。不清楚你是否安装过其他西门子软件,西门子使用同一个授权管理器,如果其他软件版本比较高,那么安装时会更新授权管理器,从而导致你的Single授权失效。非官方的授权很大一部分是用租赁授权改制,因此也会造成这一状况的发生。

楼主:
非常感谢yuanle的指点、帮助!

因为这些电脑都是新手练习WINCC的工具,并不是实际工程使用的电脑,因此没有使用官方的授权。

这2台电脑所安装的WINCC是和MicroWin V4 SP6、S7-200 PC Access V1 SP4一次性安装的,没有安装其它需要授权的西门子软件。

网友A:
S7-200的软件不使用授权管理器,我想应该是你的授权工具的授权有问题了。

楼主:
非常感谢yuanle的指点、帮助!

网友B(2011-09-21):
求助:

我们使用的是WINCC V6.2,建立多用户项目,客户机使用的共享文档连的机,现在项目在运行时一直出授权提示,提示授权未安装或安装

不充分,但在详细信中却没任何相关信息,C盘附加信息中显示授权以全部安装,什么原因?

由于月底需要验收,本人初次做程控项目,望大家多多帮助,

刚注册的号,还无法发图片,申请过了,马上把截图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