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安川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1-04-27):
最近在调一安川伺服,用GALIL卡来控制,伺服电机带动一丝杠,连轴器连接,进行往复运动,每一次进一步,向前

进数步后,再后退数步,往复运动

电机是17位的,32768脉冲每转,我将PN201设为4096,这样电机每转四倍频后是16384个脉冲,

PN202设为8,PN203设为1,这样,控制卡发16384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经过测试,丝杠每次转动,要8370个脉冲,但是用GALIL卡发脉冲,每次发8370,伺服的UN00C显示收到了8370个脉冲

UN00D也显示返回了8370*8个脉冲,

但是GALIL卡收到的脉冲却总是少几个,好象有时也多几个,

应该 不是干扰造成的,因为GALIL给伺服发STEP信号,方向信号也是通过此屏蔽线,返回的A+ A- B+ B- I+ I-也是这一电缆

STEP信号,方向信号,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电子齿轮设错了,造成GALIL接收的脉冲有误差了?

请教刘工与各位高手

网友A:
如果丢的数没有规律,就与电子齿轮比没有关系了.

换卡上别的接口试试,也许是硬件故障

网友B(2012-04-07):
可能要调节电机的刚性及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