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没做过变频器定位,但最近一个项目里有用变频器去做定位控制,由于要求不高,所以没有使用伺服。

把我的理解说出来,请高手指点。

1、是否矢量变频器才有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口?如果编码器信号接入变频器,即就是闭环控制,那么通过通讯应该可以设定加减速和行程吧?是否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因为我还没有看过。如果有或发现哪个网站里有请高速我网址,万分感谢!

2、如果变频器没有编码器信号输入口,只能通过Plc的高速脉冲口,通过高速计数器与设定行程或位置值进行比较,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和定位。

3、矢量变频器才有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口,而没有编码器的变频器就不是矢量变频器?

谢谢各位指点和提高相关资料!

楼主:
顺便说明一下,我是用台达的PLC、变频器、触摸屏的

网友A:
大部分的变频器都可带编码器,并不是只有矢量控制的才有,通讯控制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

QQ:1559235482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台达C2000里面的位置控制功能、P2P模式   VE的脉冲脉冲位置功能等

网友C:
1、是否矢量变频器才有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口?如果编码器信号接入变频器,即就是闭环控制,那么通过通讯应该可以设定加减速和行程吧?是否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

-----------关于是否只有矢量变频器才哟编码器接口,这个不一定的。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也有的,只要安装了PG卡即可。通讯方式可以指定行程,加减速可以通过变频器设置指定或在上位机里面处理;论坛资料库内有类似的资料

2、如果变频器没有编码器信号输入口,只能通过Plc的高速脉冲口,通过高速计数器与设定行程或位置值进行比较,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和定位-------这种情况是需要计算在上位机中处理加减速控制的,不过仍旧是建议通过加PG卡实现编码器反馈,这是常用的方法

3、矢量变频器才有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口,而没有编码器的变频器就不是矢量变频器------都不一定的,尤其后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