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正反转,老是负方向偏移,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4-28):
1.5kw中惯量伺服+1:50减速机+同步带,重复往返运动,速度1200转左右,电子齿轮比177。用台达PLC控制,每次偏差1-2mm,负方向累积。脉冲频率没有超过PLC上限。请教是何缘故?与脉冲偏差计数器没有清除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与脉冲偏差计数器没有清除有没有关系?

与这个应该没有关系,您要是真的清除了偏差脉冲,到是更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PLC程序,看看发脉冲和方向控制的实序问题。确保发脉冲的时候方向信号已经给出,不要等发了脉冲才有方向信号

网友C:
既然偏差是固定的,你补上不就得了,减速箱的间隙你考虑了吗?

网友A:
减速箱的间隙应该不会造成累积误差的.

楼主:
对:lhlife 关于

检查一下程序PLC程序,看看发脉冲和方向控制的实序问题。确保发脉冲的时候方向信号已经给出,不要等发了脉冲才有方向信号

内容的回复:

咨询了中达,确实是脉冲和方向的时序问题,如果脉冲和方向同时发出,第一个脉冲会确定不了方向,每往返一次丢2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既然偏差是固定的,你补上不就得了,减速箱的间隙你考虑了吗?

间隙不会造成累积误差的。补偿虽可解决,我还是想搞清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