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塑机(ACS510变频器+普通电机),低速生产电流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1-04-28):
有一台90挤塑机,用来生产通信电缆(将缆芯外面挤包一层LLDPE),现在的配置是ABB的变频器ACS510 197A型+普通电机Y2-280M-4 90KW 167A),现在发现低速时电流过大,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具体情况如下:

用来生产HYA30*2*0.4的通信电缆,

1、线速度为50米/分时,变频器显示频率35.3HZ 电流为:116A;

2、线速度为40米/分时,变频器显示频率28.2hz, 电流为: 140A

3、线速度为35米/分时,变频器显法频率24.6HZ, 电流为: 157A

因为产品品种差别和工艺原因,我们需要在频率为10HZ的时候生产。现在看来,如果我再降低速度,则电流很可能要超过额定电流。怎么办?

是将电机改为变频电机?还是换变频器?

如何解决?请大侠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标量控制?若是则调IR补尝,个人认为

网友B:
应该换变频电机吧,普通的在20HZ以下,就会发热很厉害了啊,电流大,应该是转矩大了吧??

换个大一级变频电机

呵呵

网友C:
1、你的系统用机械调速,把系统速度调低;

2、然后变频器可工作在较高频率段调速;

网友C:
3、低频电流大,也可能是负载力矩要求大的缘故;

网友D:
更换变频器吧,河北石家庄13313317940

网友E:
如果你最高也只开50米的话,建议你换减速箱。保证频率不低于25HZ。这样的话,电流也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