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如何力矩控制伺服实现超低速运转

楼主(2011-04-28):
采用运动控制器模拟量控制伺服走定位,伺服驱动器位于电流控制模式,定位速度为1um/s.

采用了PID控制,由于定位速度非常小,所以比例环节基本上为0,而积分环节会自动累加。这样运动控制器给伺服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出主要由积分环节得出,也是不断累加的。因此伺服驱动器的电流设定值也会不断累加。

这样引起了两个问题:一是积分环节数值过大,导致伺服驱动器的电流设定值不断加大。二是如果限制了积分环节的输出,则会出现有固定脉冲偏差。

想了下,不知道伺服驱动器改成速度控制模式是否有好转。

网友A:
直驱还是经丝杠传动?

个人看法要达到1um/s的连续运行速度,反馈分辨率就必须远小于1um。

楼主:
直线电机。

反馈分辨率0.5um。

客户对于速度平滑性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伺服驱动器改成速度控制模式也是一样。

本来,对于运动控制器而言,伺服采用速度还是力矩控制在这个应用中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A:
就算是爬着走,以0.5um的分辨率磕1um/s的定位速度,分辨率也还是低了点。

楼主:
目前从反馈看上去,还算可以,基本上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去运行的,当然定位速度上偏差肯定不小。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解决我上面提到积分项累加的问题。

不过,至少换个控制结构可以解决,而且做过试验。运动控制器发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每秒走1um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你现在反馈给运动控制器的是直线电机的位移信息,但输出的是力参考值,能这样理解吗?位移反馈能反映真实“力”的大小吗(或比例关系)?

楼主:
对:能量控制 关于

你现在反馈给运动控制器的是直线电机的位移信息,但输出的是力参考值,能这样理解吗?位移反馈能反映真实“力”的大小吗(或比例关系)?

输出力矩给定,反馈直线电机位置。

位移反馈无法反馈力的大小。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赫赫,最终发现是因为负载变化造成。。。

so, 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