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15-工控擂台-什么是相电流什么是线电流?

楼主(2011-04-28):
什么是相电流什么是线电流?

网友A:
线电流指的是相对于中性线来说的电流,相电流指的是任意两相之间的电流 在我们生活供电网中(一般称为市电),输电线路为三相四线,这三相供电 线每一相的有效值、最大值、最小值是一样的,但瞬间电压值不相等,他们 之间有120度的相位差;由于有相位差的存在,在不同的负载电路中,线电流 和相电流的关系也不同。 在市电供电电路中,三条相线任意2条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而任何一条相 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他们之间的关系:1.732倍 . 生活用电一般采用的是星型接法(Y接法)此时线电流和相电流却是相等的; 工业上经常采用三角形△接法,这时线电流=1.732倍的相电流 当三相电的负载相等时,由于相位差的存在在中性线上的电流为零,即矢量和 等于零;这种情况下可以省掉中性线即三相三线制 ===================================================================== 以上举例说的是,我们常用的3相380V交流电源,但如果相数和波形不同的话,计算的时候 就不是简单的1.732倍了.

网友B:
相电流:三相电源中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为相电流,用IAB、IBC、ICA 表示。
线电流:从电源引出的三根导线中的电流为线电流,用IA、IB、IC 表示。
在我国用电有两大类:
(1).是城乡居民用电一般是单相电。即一根相线(火线)一根零线(地线)
(2).企业用电一般是三相电,即三根相线,外加一根零线(地线)。

相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流。
线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一根与零线之间的电流。
相电压: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压,一般是380V。
线电压: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一根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一般是220V。

网友C:
三相交流电中,线电流是指每根线上相对于零线的电流。故对Y接法,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等于(根号3)相电压。 相电流是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对于△接法,线电压就是相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相电流(指Y接法时的相电流)。

从另外一个角度:三相交流电系统中,电源或负载是由三组在空间上相差120度的三组线圈组成的,渡过它们的电源是大小,频率都相等,但相位相差120度,这样,就定义为;渡过任意一组线圈的电流就叫做相电流,而三根相线中,流过任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就叫做线电流。

网友D:
偶的理解,两根火线之间的电流就是相电流,及两根火线或三根火线和设备组成一个回路,其火线上的电流就是相电流。

火线和零线间的电流就是线电流,即火线、零线和设备组成的回路,其火线、零线上的电流就是线电流。

相电流在工业上的三相用电设备,如三相电机中应用最多,而线电流最要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各种日常家电大部分都是线电流。

网友E:
这是对三相交流电说的。三相交流电中,线电流是指每根线上相对于零线的电流。故对Y接法,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等于(根号3)相电压。
  相电流是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对于△接法,线电压就是相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相电流(指Y接法时的相电流)。
在我们生活供电网中(一般称为市电),输电线路为三相四线,这三相供电线每一相的有效值、最大值、最小值是一样的,但瞬间电压值不相等,他们之间有120度的相位差;由于有相位差的存在,在不同的负载电路中,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也不同。
在市电供电电路中,三条相线任意2条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而任何一条相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他们之间的关系:1.732倍 .
生活用电一般采用的是星型接法(Y接法)此时线电流和相电流却是相等的;
工业上经常采用三角形△接法,这时线电流=1.732倍的相电流
当三相电的负载相等时,由于相位差的存在在中性线上的电流为零,即矢量和等于零;这种情况下可以省掉中性线即三相三线制;

网友F:
线电流:从电源引出的三根导线中的电流为线电流,用IA、IB、IC表示

三相电源中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为相电流,用IAB、IBC、ICA表示。对于星型接法的负载,相电流等于线电流。   对于三角型接法的电动机,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

星形接法时三相绕组的三个头(或尾)相接为中性点,(零点).另外三个尾(或头)为三条火线!此时输出(或输入)电流是各相独立的!故称相电流!此接法是最常见的,也是三相四线制输出的唯一接法!(有零线)
三角形接法是将三相绕组的头尾相接成为一个三角的环路!从三个头尾的接点引出三条火线.因每条火线都是两相线的交接点,故称线电流.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2倍!此接法限于纯动力电路!(没有零线)

网友G:
     在ABC三相交流电里,相电流是指流过负载的电流,线电流是指流过A相或流过B相或流过C相的电流。在负载星接的三相电,其线电流 = 相电流(见下图左),在负载角接的三相电,其线电流 = √3相电流(见下图右),,见下图:

网友H:
 这是对三相交流电说的。三相交流电中,线电流是指每根线上相对于零线的电流。故对Y接法,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等于(根号3)相电压。
 相电流是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对于△接法,线电压就是相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相电流(指Y接法时的相电流)。

线电流指的是相对于中性线来说的电流,相电流指的是任意两相之间的电流
在我们生活供电网中(一般称为市电),输电线路为三相四线,这三相供电线每一相的有效值、最大值、最小值是一样的,但瞬间电压值不相等,他们之间有120度的相位差;由于有相位差的存在,在不同的负载电路中,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也不同。
在市电供电电路中,三条相线任意2条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而任何一条相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他们之间的关系:1.732倍 .
生活用电一般采用的是星型接法(Y接法)此时线电流和相电流却是相等的;
工业上经常采用三角形△接法,这时线电流=1.732倍的相电流
当三相电的负载相等时,由于相位差的存在在中性线上的电流为零,即矢量和等于零;这种情况下可以省掉中性线即三相三线制;

网友I:
说到相线的概念,这是在说三相交流电。三相交流电系统中,电源或负载是由三组在空间上相差120度的三组线圈组成的,渡过它们的电源是大小,频率都相等,但相位相差120度,这样,就定义为;渡过任意一组线圈的电流就叫做相电流,而三根相线中,流过任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就叫做线电流。如下图所示;一为星形接法,二为三角形接法在T时刻,电流方向如图所示,可以看到;1;在星形接法中,流过两根导线之间的电流就是渡过每一相的电流,在数值上它就是每根相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流,这也是你要问的问题的答案,2;但在三角形接法中,可以看到,线电流不是等于相电流的,而由个支路的部分组成的,这时的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的相电流。

网友J:
(1).居民用电一般是单相电。即一根相线(火线)一根零线(地线)
(2).企业用电一般是三相电,即三根相线,外加一根零线(地线)。
相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流。
线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一根与零线之间的电流。
二者区别:线电流指的是相对于中性线来说的电流,相电流指的是任意两相之间的电流

网友K:
星形接法。每一相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为相电压。电流为相电流。相电流与线电流相等。线电压等于(根号3)相电压。
在三角形接法中任意两相之间电压为线电压。每一相与地的电压为相电压、线电压与相电压相等。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

网友L(2011-06-10):
这是三相交流电动机(或发电机,变压器)两种接法的结果!
星形接法时三相绕组的三个头(或尾)相接为中性点,(零点).另外三个尾(或头)为三条火线!此时输出(或输入)电流是各相独立的!故称相电流!此接法是最常见的,也是三相四线制输出的唯一接法!(有零线)
三角形接法是将三相绕组的头尾相接成为一个三角的环路!从三个头尾的接点引出三条火线.因每条火线都是两相线的交接点,故称线电流.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2倍!此接法限于纯动力电路!(没有零线)

网友M:
相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流。
线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一根与零线之间的电流。

网友N:
线电流指的是相对于中性线来说的电流,相电流指的是任意两相之间的电流
在我们生活供电网中(一般称为市电),输电线路为三相四线,这三相供电线每一相的有效值、最大值、最小值是一样的,但瞬间电压值不相等,他们之间有120度的相位差;由于有相位差的存在,在不同的负载电路中,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也不同。
在市电供电电路中,三条相线任意2条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而任何一条相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他们之间的关系:1.732倍 .
生活用电一般采用的是星型接法(Y接法)此时线电流和相电流却是相等的;
工业上经常采用三角形△接法,这时线电流=1.732倍的相电流
当三相电的负载相等时,由于相位差的存在在中性线上的电流为零,即矢量和等于零;这种情况下可以省掉中性线即三相三线制;

网友N:
一句话总结:

相电流是负载中的电流,线电流是火线中的电流!!!!!!!!!!!!!!!!!!!!!

网友O:
我国用电有两大类: (1).居民用电一般是单相电。即一根相线(火线)一根零线(地线) (2).企业用电一般是三相电,即三根相线,外加一根零线(地线)。 相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流。 线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一根与零线之间的电流。 区别 线电流指的是相对于中性线来说的电流,相电流指的是任意两相之间的电流

网友P:
我认为线电流指的是相对于中性线来说的电流,相电流指的是任意两相之间的电流 在我们生活供电网中(一般称为市电),输电线路为三相四线,这三相供电线每一相的有效值、最大值、最小值是一样的,但瞬间电压值不相等,他们之间有120度的相位差;由于有相位差的存在,在不同的负载电路中,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也不同。 在市电供电电路中,三条相线任意2条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而任何一条相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他们之间的关系:1.732倍 . 生活用电一般采用的是星型接法(Y接法)此时线电流和相电流却是相等的; 工业上经常采用三角形△接法,这时线电流=1.732倍的相电流 当三相电的负载相等时,由于相位差的存在在中性线上的电流为零,即矢量和等于零;这种情况下可以省掉中性线即三相三线制;

网友Q:
         通常把三相电源(包括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三相绕组接成星形或三角形向外供电。把三相绕组的末端XYZ连到一起,从首端ABC引出连接负载的导线称为星形连接,三相绕组的末端的结点称为电源的中性点。以字母O 表示.其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又称零线。当中性接地时又称地线,每相引出的导线又称相线,俗称火线。相线与中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相电压,任意两相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

       在三相四线电路中线电压是相电压的√3倍。流过各相负载的电流为相电流;流过相线中的电流为线电流

网友R:
线电流:从电源引出的三根导线中的电流为线电流,用IA、IB、IC表示 相电流 三相电源中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为相电流,用IAB、IBC、ICA表示。对于星型接法的电动机,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线电流等于根号3相电流。

在三相电源中,一根火线于零线测出的电流是相电流,两根火线实测电流是线电流。

网友S:
三相输电线每相负载中流过的电流叫相电流。
三相输电线各线中流过的电流叫线电流。

网友T:
在三相交流电中,线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要根据负载接法来确定。
星型接法中,线电流=相电流;
三角形接法中,线电流=根号3倍相电流。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wyb2866255 wyb2866255
最多两年 flyyu2000
Hjcan hjcan
blueprint dewuliu
花开_花落 the_wise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Smile lyc19730508
a332329107 a332329107
非鸟 非鸟
djgyy djgxy
jiaoanpeng jiaoanpeng
勇者 zyw3166
jingtao 惊涛骇浪
AQD008 AQD008
zxjjynl zxjjynl
gaoqiang128_well gaoqiang128_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