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欧陆2604温控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1-04-28):
由于本人对欧陆温控仪不熟悉,希望您不吝赐教。

我厂使用西门子s300与欧陆2604连接,以控制生产时的温度。其实要求很简单,温控表只要一个回路,控制一个温度参数就行,先在一个小时内升温,再保持一段时间,仅此而已。PLC只有Q4.0~4.4与温控表相连。请问:温控表要如何设定才能正常工作?能不能具体点?

先谢了!

网友A:
直接把2604的接线端子 设定成运行和保温就行啦  就行啦  2604内部设定要做好

楼主:
能不能详细些啊?如何设定成运行和保温?2604如何设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2604的接线端子 设定成运行和保温就行啦  就行啦  2604内部设定要做好

没这么简单吧, 欧陆表PID 输出 好像是 继电器输出以持续时间为输出量的,是增量型PID 调节;所以要设置好 上限,和下限;按百分比; 你没有透露 2604 仪表 的电气信号细节,是热电偶输入么?输出反馈是仕么信号;不好说;

网友C:
欧陆表的温度设定,有可能是通过外部的0-10V电压来设定的。最好参看一下手册。

网友D:
欧陆有中文的说明书,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相关参数。 如果与S7-300通讯可能要复杂一些,如果只是一些DI DO控制就是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