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19-工控擂台-分别举一个正反馈和负反馈应用的例子!

楼主(2011-04-28):
1、什么是反馈?什么是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什么是正反馈和负反馈?

2、分别举一个正反馈和负反馈应用的例子!

网友A:
反馈又称回馈,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即将输出量通过恰当的检测装置返回到输入端并与输入量进行比较的过程。

反馈信号中只有直流而无信号(交流成份)称为直流反馈反馈信号中只有信号而无直流称为交流反馈。

若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同或同相,则两种信号混合的结果将使放大器的净输入信号大于输出信号,这种反馈叫正反馈 。反之,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反或变化方向相反(反相),则叠加的结果将使净输入信号减弱,这种反馈叫负反馈。

网友A:
举例:大家熟悉的核反应就是一个正反馈的例子.铀-235.钚-239这类重原子核在中子轰击下.通常会产生两个中等质子数的核.并放出2-3个中子和200兆电子伏能量(相当于3.2×1011焦耳).放出的中子有的损耗在非裂变的核反应中或漏失到裂变系统之外.有的则继续引起重核裂变.如果每一个核裂变后能引起下一次核裂变的中子数平均多于1个.裂变系统就会形成自持的链式裂变反应.中子总数将随时间按指数规律增长.这样反应堆中越来越多的核子发生裂变.放出更多的能量.从而达到发电的目的或者用来做其他用途.在反应堆工作之前.要通过几个触发中子来使系统工作起来.一旦反应开始后.系统自己会产生大量的中子来维持反应的进行.利用这种正反馈机制可以形成大规模的核反应。

负反馈:介绍自动化原理时用到的例子:当人打算要拿桌子上的水杯时.人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手与杯子之间的距离.然后确定自己手的移动方向.手始向水杯移动.同时人的眼睛不停观察手与杯子的距离(该距离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差值).而人脑(控制器)的作用就是不停控制手移动.以消除这个差值.直到手拿到杯子为止.整个过程也就结束了.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由负反馈形成的偏差是人准确完成拿杯子动作的关键.如果这个差值不能得到的话.整个动作也就没有办法完成了.这就是眼睛失明的人不能拿到杯子的缘故

网友B:
将一个系统的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以一定 的方式和路径送回到系统的输入端作为输入信号的一部分,这个作用过程叫反馈 。
反馈信号中只有直流而无信号(交流成份)称为直流反馈。

反馈信号中只有信号而无直流称为交流反馈。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同或同相,则两种信号混合的结果将使放大器的净输入信号大于输出信号,这种反馈叫正反馈 。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反或变化方向相反(反相),则叠加的结果将使净输入信号减弱,这种反馈叫负反馈。

一般所谓“恶性循环”导致系统的破坏,大都是由于正反馈的作用。
通过介绍自动化原理时用到的例子来说明负反馈的工作过程。当人打算要拿桌子上的水杯时,人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手与杯子之间的距离,然后确定自己手的移动方向,手始向水杯移动。同时人的眼睛不停观察手与杯子的距离(该距离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差值),而人脑(控制器)的作用就是不停控制手移动,以消除这个差值。直到手拿到杯子为止,整个过程也就结束了。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由负反馈形成的偏差是人准确完成拿杯子动作的关键。

网友C:
开关电源启动电路用的是正反馈,稳压电路用的是负反馈!

网友C:
例如电子琴的音频产生电路都是正反馈放大器;

网友C:
所有的PID控制,都是负反馈环路构成!

网友D:
将输出量的一部分或全部引入到输入端,在控制电路中成为反馈。如果反馈的信号是直流就是直流反馈。如果反馈的信号含有交流成分,则成为交流反馈。但反馈的信号是输出信号增大。即为正反馈;如果反馈的信号是是输出信号减小则为负反馈。稳压电路为负反馈。一般放大电路为正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放大电路为正反馈。

1、“一般放大电路为正反馈”,错误!

2、“放大电路”,就是放大电路,不是反馈电路;

网友C:
3、一般放大电路的工作点稳定采用的是直流负反馈电路;

4、一般放大电路为了工作稳定,都采用负反馈措施加以稳定;

网友C:
5、一般放大电路恰恰要防止正反馈性质的自激现象!

网友E:
    1)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凡是回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成为负反馈。判断正负反馈的方法是可用瞬时极性法,假设输入端为正(+),则T1的c极为(-),T2的e极为(-),T2的c极为(-),T3的b极为(-),T3的c极为(+),反馈到T1的e极为(+)即把T1的e极电压给抬高了,造成差摸输入减小。故是负反馈。

2)根据反馈信号本身的交直流性质,可将其分为交流反馈与直流反馈。如果反馈信号只包含直流成分,称为直流反馈;如果反馈信号只包含交流成分,则称为交流反馈。直流负反馈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稳定静态工作点,而交流负反馈的主要作用是改善放大器的性能。
3)负反馈在放大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助听器电路,是一个四级低频放大器。声音先经过话筒BM变成微弱的电信号,经过放大电路逐级放大后,由耳机BE还原成放大了的声音。
正反馈用得最广的地方是在各种信号发生器中,即各种震荡器电路中。没有正反馈,就没有信号发生器。如收音机、电视机的本机震荡电路,就是正反馈的应用。

网友F:
 输出信号通过一定的途径又送回到输入端被放大器重新处理的现象叫反馈。如果信号是直流则称为直流反馈;是交流则称为交流反馈,经过再次处理之后使放大器的最后输出比引入反馈之前更大则称为正反馈,反之,如果放大器的最后输出比引入反馈之前更小,则称为负反馈。

网友G:
简单地说:正反馈就是输入量增大,输出也增大,负反馈就是输入量增大,输出减小 。

正反馈用得最广的地方是在各种信号发生器中,即各种震荡器电路中。没有正反馈,就没有信号发生器。如收音机、电视机的本机震荡电路,就是正反馈的应用。

负反馈在放大器中的应用的最广泛。

网友H:
1、什么是反馈?什么是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什么是正反馈和负反馈?

输出信号通过一定的途径又送回到输入端被放大器重新处理的现象叫反馈。
如果反馈信号是直流则称为直流反馈;是交流则称为交流反馈。
经过再次处理之后使放大器的最后输出比引入反馈之前增加则称为正反馈,反之,如果放大器的最后输出比引入反馈之前减小,则称为负反馈。

2、分别举一个正反馈和负反馈应用的例子!

考毕兹振荡器、文氏桥振荡器、哈特莱振荡器,都是正反馈的经典应用例子。
仪器仪表和变送器电路中的测量放大器、差动放大器、反相加法器电路。都是负反馈的经典应用例子。

楼主:
哪位老师能多举几个正反馈应用的例子,当年俺老板面试我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哪几个?

网友H:
这里没有老师,大家同学。铂热电阻和铜热电阻的线性化也是用的正反馈,克拉泼振荡器、西勒振荡器以及所有脉冲或正弦波信号发生电路也都是用的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里没有老师,大家同学。铂热电阻和铜热电阻的线性化也是用的正反馈,所有脉冲或正弦波信号发生电路也都是用的正反馈。

仪表哥这方面牛啊,谢谢仪表哥!谢谢仪表师兄!

网友I:
  偶的理解,反馈就是回馈,就是一事物、一个参数通过某中形式从末尾返回到开始的过程。在控制领域、电子电路中说到得反馈就是把输出量直接或经过某中变换返回到输入端参与控制和计算的一种信号。

这个反馈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个事件的信息反馈,也有物理量的反馈比如位移、角度、位置,也有通过某中仪器仪表转换为电流、电压、电阻信号的反馈,还有直接从输出端返回到输入端的电压、电流信号比如电子电路中的运放的反馈。这个直流反馈、交流反馈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直流反馈就是通过直流信号把输出端的参数、状态、信息返回到输入端,同样交流反馈就是交流信号返回到输入端。

反馈回的信号和给定信号(要求的目的信号)进行比较,其结果就是偏差,这个偏差在经过后面的运放、调节器、大脑等就有运算、控制功能的单元,输出一个信号,通过这个信号的作用来减少输入端偏差的大小,其目的就是消除偏差,使其变为零,即输出的信号最后达到的目的就是给定信号要求的,即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

比如一个人开车,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反馈仪器,我们的大脑就是一个控制器,我们的脚(控制油门的大小)、手就是一个执行器。在路口要求的给定值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当眼睛看到红灯时,我们大脑通过红灯(反馈)与绿灯(给定)的偏差作出判断,输出信号控制脚的力度,使汽车减速,汽车减速后的滑行距离在通过眼睛反馈回信号与给定进行比较,通过大脑在作出判断是否刹车等等,最终目的就是在路口停下车,不闯红灯。以上就是一个反馈控制的过程。

反馈作为一种输出端状态参数的一个表示,其本身没有什么正负之分,及反馈本身没有什么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区别,其本身反映的是输出端的一个表示量。我们说的正负反馈其实是相当于偏差即控制器、放大电路的输入来说的,当我们要实现控制时,即控制的最终目的是让偏差为零及输出等于给定。

所谓的负反馈就是偏差在控制中不断减小直至为零,反馈信号与给定信号做差,得到偏差然后消除偏差。这个在电子电路与控制系统中对于偏差的定义有点区别,控制系统对于偏差定义是测量值—给定值,电子电路偏差定义是给定值—反馈值,但是其后续放大、控制设备处理的都是偏差值。

所谓的正反馈其就是偏差在控制中不断变大,直至后续的放大器进入饱和区或者通过外部设备让输出端限幅、限流或者通过位置开关量来实行切换,最后使输出维持在一个恒定的最大值。这样的反馈功能其本质是失控的,就是不受控制,其能量由小变大,是一个不稳的过程。

在电子电路中通常用来作为一种发生器,比如脉冲发生器、信号发生器等等。仔细分析这个正反馈电路可以发现,要想其工作必须加一个启动信号,这个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给定值,只是这个给定值在电路工作后就变成零,因此可以把正反馈电路看作为一个给定值为零的启动后的负反馈控制的一种状况。因此本质上正反馈也是负反馈的一种形式,这种反馈电路的特点就是电路启动给定值存在,电路工作给定值变为零,于是偏差变大,而后续的放大、控制部分为了消除偏差,其输出也在越来越大,反馈会的信号越来越大,与为零的给定值比较后,偏差更大。

控制系统分为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开环控制没有反馈通道,因此控制精度差,闭环控制由于有反馈环节,因此偏差不断减小,控制质量好。所有的为了消除偏差的控制系统都是负反馈电路,比如控制系统中的各种简单、串级、比例等等控制、电子电路中的运放电路其反馈都是负反馈。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动受到大脑的控制,眼睛作为一种信息反馈的途径其就是一个负反馈。

正反馈,电子电路中的各种信号发生器。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提倡的市场经济,其实从宏观上说就是一个正反馈,特别是股市有句话:追涨杀跌。就是正反馈的一个形象概括,我们的政策调控就是让其在一个范围内波动防止其变成不可控,引发动荡。

网友I:
正反馈的例子很多。

前年大蒜飞涨,市民争相购买,商贩大量囤货,造成大蒜价格更张,蒜民大量种植,产量增大,商贩又大量囤货,大蒜价格更高,今年蒜民种植面积更大,可是大蒜已经进入饱和区,所以价格不再增长了。

此外还有,蔬菜、猪肉、鸡蛋都是如此。

中国的楼市、股市更是如此。

网友J:
楼主这一期开始关注电子技术方面的内容了,攻擂如下:

一、什么是反馈:在电子技术领域所讨论的反馈是指将输出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按一定的方式送回到输入回路,来影响输入量(电压或电流)的一种连接方式。通常所说的反馈多是指人为的有意识的通过外部元件组成的反馈,例如基本放大器模拟电路的工作点稳定电路中所引入的电阻器Re。其实反馈并不只是在电子电路中采用,在很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存在或用到反馈,比如自动控制系统和产品的销售信息反馈等。它们在形式上要复杂得多,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二、关于正、负反馈:电子反馈电路中,由于将输出量送回到输人回路影响输入量,这会使输出量也受到两种可能的影响:一种是在输入量不变时经过反馈后,输出量比没有经过反馈时变大了,这种情况是正反馈;另一种是使输出量比没有反馈时变小了,这种情况是负反馈。由于它们的效果不同,所以可分为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或者说反馈的极性是正还是负。

网友J:
三、关于交、直流反馈:在放大电路中存在着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反馈信号也是如此。若反馈回来的信号是交流量,则对输入信号中的交流成分有影响,总的来说是会影响电路的交流性能,这叫交流反馈;若反馈信号是直流量,则会影响电路的直流性能,如静态工作点等,这叫直流反馈。若放大电路是由运放或其他形式的直接耦合电路组成,在放大和反馈通路都能同时通过交流和直流信号的情况下,反馈对电路的交流性能和直流性能都有影响,这时候交、直流反馈都有。

网友J:
四、举个在模拟电子中常见的多级放大线路的例子,以此说明正、负反馈:在多级放大电路应用了负反馈改善其频率响应特性,随着电路结构参数和作用信号的不同,可能导致在同一个多级放大器中就出现由负反馈到正反馈的本质性变化。频率响应特性包括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多级放大电路的相频特性具有这样的特点:由于它的线路多级中都含有RC回路,使得它的相频特性会逐级产生附加的相角偏移,偏移相角随着引入的RC回路级数增多而变大,每增加一个RC回路最大相移增加90°(或-90°)。这样由于负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反,消弱了净输入信号,这体现为负反馈的作用特点。然而由于信号频率变高或变低后,经过回路的反馈信号会产生一定的附加相移,但是若附加相移随级数增加而达到180°,则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从反相变成了同相,即从相减变成了相加,不是消弱而是增强了净输人信号,这就变成了正反馈。由此可见虽然同是这个多级放大电路,如果反馈很强,以至于反馈信号的幅值等于或大于净输入信号的幅值,那么甚至就不需要输入信号而有一定的输出了,这就是系统反馈已经有最初的负反馈性质转变为正反馈了,从而产生了自激振荡!由负反馈到正反馈形成自激振荡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一是由于附加相移可使反馈极性由负变正;二是反馈信号足够大。这就是个在一个线路中就体现了正、负两种反馈的例子。

网友K:
负反馈的特点可以从“负”字上得到很好 的理解,它主要是通过输入、输出之间的差值作用于控制系统的其他部分。这个差值就反映了我们要求的输出和实际的输出之间的差别。控制器的控制策略是不停减 小这个差值,以使差值变小。负反馈形成的系统,控制精度高,系统运行稳定。我们通过介绍自动化原理时用到的例子来说明负反馈的工作过程。当人打算要拿桌子 上的水杯时,人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手与杯子之间的距离,然后确定自己手的移动方向,手始向水杯移动。同时人的眼睛不停观察手与杯子的距离(该距离就是输入与 输出的差值),而人脑(控制器)的作用就是不停控制手移动,以消除这个差值。直到手拿到杯子为止,整个过程也就结束了。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由负反馈形 成的偏差是人准确完成拿杯子动作的关键。如果这个差值不能得到的话,整个动作也就没有办法完成了。这就是眼睛失明的人不能拿到杯子的缘故。负反馈一般是由 测量元件测得输出值后,送入比较元件与输入值进行比较而得到的。   正反馈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主要是用来对小 的变化进行放大,从而可以使系统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工作。而且正反馈可以与负反馈配合使用,以使系统的性能更优。大家熟悉的核反应就是一个正反馈的例子。 铀-235、钚-239这类重原子核在中子轰击下,通常会产生两个中等质子数的核,并放出2-3个中子和200兆电子伏能量(相当于3.2×1011焦 耳)。放出的中子有的损耗在非裂变的核反应中或漏失到裂变系统之外,有的则继续引起重核裂变。如果每一个核裂变后能引起下一次核裂变的中子数平均多于1 个,裂变系统就会形成自持的链式裂变反应,中子总数将随时间按指数规律增长。这样反应堆中越来越多的核子发生裂变,放出更多的能量,从而达到发电的目的或 者用来做其他用途。在反应堆工作之前,要通过几个触发中子来使系统工作起来。一旦反应开始后。系统自己会产生大量的中子来维持反应的进行。利用这种正反馈 机制可以形成大规模的核反应。但是正反馈总是起放大最用,这样就会使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剧烈,最后会使系统损坏。所以一般正反馈都与负反馈配合使用,有的 时候会在正反馈后面加上非线性环节(如限幅环节)。在核反应堆中,就是通过控制反应堆中铅棒(铅棒可以吸收中子)与反应物接触的面积来控制核反应的剧烈程 度,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核电站发电多少了

网友L:
1. 什么是反馈
在电子电路中,把放大电路的输出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通过一定的网络返送回输入回路,以影响放大电路性能的措施,称为反馈。
2. 交流反馈与直流反馈
在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中存在的反馈称为交流反馈,直流通路中存在的反馈称为直流反馈,前者影响放大电路的动态性能,后者主要影响放大电路的静态性能。
3. 正反馈与负反馈
当电路中引入反馈后,反馈信号能削弱输入信号的作用,称为负反馈。负反馈能使输出信号维持稳定。相反,反馈信号加强了输入信号的作用,称为正反馈。正反馈将破坏电路的稳定性。常用瞬时极性法判别正负反馈。
4.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框图及一般表达式
负反馈放大电路是由基本放大电路和反馈网络组成,电路的方框图如图5.1所示。
负反馈放大电路参数的意义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自激振荡及消除
由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可知,放大电路在高频区和低频区将会产生附加相移,当附加相移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电路中的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从而有可能引起电路自激振荡。

网友M:
这个简单!

楼主:
2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浅醉闲眠 cntszxb
hjcan hjcan
勇者 zyw3166

20积分获得者:
一品黄山 张立旺
利利 ganhong008
jingtao 惊涛骇浪
刘志斌 binzhiliu
djgyy djgxy
a332329107 a33232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