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22-工控擂台-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电动机轴承异响?

楼主(2011-04-28):
本擂台来自擂台征集帖,由blueprint 老师提供!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我们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驱动执行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旋转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在电机这种旋转机械中,轴承是不可缺少的部件,轴承的运转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电动机的质量,因为轴承的失效可以直接导致电机烧毁,所以在工业生产中特别关注轴承的运行状况,我的问题是: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电动机轴承异响?

希望通过本次讨论是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相似的问题是能够有的放矢,及时找到电动机故障原因并予以处理,保护电动机,

网友A:
各种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轴承多是滚动轴承(如果暂不不考虑某些大电机的滑动轴承的情况)滚动轴承出现异响的原因包括:

1、由于电动机安装不良、机械部分设计失误、电动机选型不当或电动机制造质量缺陷等造成电动机轴端长期承受过大的径向周期疲劳负荷;

2、由于电动机安装不良、机械部分设计失误、电动机选型不当或电动机制造质量缺陷等,造成电动机轴端长期承受过大的轴向负荷;

3、电动机轴端工作环境温升异常升高久之导致轴承润滑条件恶化,滚动体或滚圈磨损;

4、轴承在电机制造时装配不良,导致游隙过大或内外圈同轴度误差过大,带负荷运行一段时间后轴承受损异响;

5、免润滑轴承密封盖运行中损坏、脱落,导致润滑脂流失,随后出现异响;

6、电动机组件和部件由于制造精度差、装配的位置精度不足等原因导致的轴承安装条件异常,初装滞后轴承个零部件件就存在不正常的内部应力,运行一点时间后出现异响;

7、对于电主轴电动机前后陶瓷复合材料轴承都有可能因为工作环境不洁净引入杂质,或装配质量不达标,使得轴承出现运行异响;

8、电主轴轴承,如果是空气轴承可能压缩空气供气气源质量差或气压不足,如果是动压轴承可能油液污染或压力不足,都会导致轴承异响甚至磨损。

9、不论何种轴承都可能存在安装工具落后、安装装配工艺性差、安装方法不当(如安装时企图使用过大的锤击力量作用是轴承到位)的情况,都会造成轴承安装质量和效果不良,运行后就会出现异响;

10、电动机轴上安装带轮或齿轮等零件时使用了锤击等作用使得电动机轴承受到不当的径向冲击,这时候轴承未经使用就已经损坏必然出现异响;

11、电动机的安装条件不佳,如电机轴与负荷轴的对中性不良,导致电动机轴上存在附加的运行疲劳负荷,轴承容易受损出现异响

网友B:
1.首先是轴承室的加工尺寸,是否在公差范围,若超过设计公差,一般是要响的,值得提醒的是轴承室的光洁度也很关键;

2.为了增加电机的轴向力,一般装配时会加一个波形弹簧片,这个弹簧片产生的弹力也很重要,实际中如果装一个弹簧片有轴承响的现象,如果再加一个,可能就不响了,这时就要考虑弹簧片弹力的问题了;

3.转子和定子的同心度是轴承响时必须测量的项目,以及机盖止口和轴承室的同心度;

4.装配不规范也会引起轴承响,所以轴承响时重新认真装配一次是很有效的方法;

5.最后就是轴承本身有问题,或者在装配的时候有损伤,更换轴承重新装配,运行一下,看是否还有异响;

轴承异响是轴承失效的前兆,所以应提前预防,避免电机本身承担报废的风险。

网友C:
1电机底座不稳或者不在同水平线上

2轴承坏了

网友D:
根据经验:

1)电机质量问题:前后轴位不同心,或偏差太大。如超过5道=0.05mm时4级以上电机(440r/min)运转时会有异响,国产电机加工精度较低,像我公司用的国产皖南电机还可以,西门子、SEW电机精度较高,异响情况很少见。

2)轴承缺润滑油:有的电机长期处在高温换境,导致润滑脂消耗的较快,轴承没有油膜做保护了,异响也就出来了,水泥厂的电机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有的甚至烧毁。

3)润滑油质量差:有的电机用钙基脂的润滑油,不耐高温,很快蒸发了,造成异响。如果是锂基脂的一般没问题。

4)电机安装没有按规范或说明书使用,造成电机偏重心,轴承受力不均会导致异响出现。

5)电机出厂前动平衡未作好也会导致异响出现。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供大家参考。

网友E:
大概有以下几点吧:

①定、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④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⑤电源电压过低;

⑥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

⑦轴承卡住。

网友F:
1   轴承质量有问题。

2  制作过程轴承装配不当。

3  现场安装不当。

4  缺少润滑,

5  长时间使用轴承损坏。

网友G:
偶刚进厂时到现场巡检看到一些维修师傅拿着很长的螺丝刀顶在电机外壳上听声音,偶很好奇,也很羡慕,感觉这个是很NB的技术,因为通过听声音就能知道这个电机的运作情况,偶好奇的听过一次只是偶太笨加上不得要领,只听到乱哄哄的现场机器声还有嗡嗡的电机运转声,其余的就分辨不出来。

后来随着现场装置的增多,这个检测电机运转情况的方法越来越少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都是那个外形像手枪一类的仪器瞎瞄准,好像叫做红外线测温枪之类的偶不大懂,这个据说能够检测轴承的温度,以此来判断轴承运转是否正常。

轴承运转时其是否正常通过轴承温度能够间接的反应出来,现在偶厂的很多较贵重的电机都有了轴承温度检测远传及报警的功能,能够实施的判断轴承运转状态。

电动机振动、与传动机构连接不同心、地脚螺丝松动、连接不当造成同心度不良使轴承遭受额外的负荷引起轴承过热。

轴承端盖或轴承与轴配合过紧,定子与转子不同心造成间隙不均匀,转子转动不平衡造成轴承温度过高。

轴承滚轴、轴承磨损或者轴承室内有异物或润滑油含有杂质造成轴承温度过热。

轴承内润滑油过多或过少引起轴承过热。这些故障相互作用造成轴承温度持续升高,引起轴承受热膨胀,造成不平衡力更大,使轴承发出咝咝的异响。

网友H:
导致电机轴承异响的因素主要有:

1、轴承缺油;

2、润滑油选型不符合应用场合比如散冷辊道电机一般为交流变频电机,由于环境温度较高最高时可达80摄氏度左右,除了需做隔热防护外电机轴承润滑油选型也可改为耐热型润滑油脂,在我厂以前就有很多电机因轴承油被烘烤时间过长造成油脂干裂烧毁电机的事故后来改为耐热型润滑油脂明显减少了此类事故的发生。

3、轴承内滚珠损坏一般会出现"喀喀"声或"嘎吱"声。

4、联轴器或皮带轮与轴间松动以及键或键槽磨损引起电机轴承周期性"咚咚"声。

5、风机类电机带有不均匀的碰撞声,一般为扇叶不同心或有变形情况发生及键或键槽磨损引起。

6、直流电机在无负载情况下没有异响,一旦带有负载(主要为重负载)伴有咚咚的响声,除以上原因外还有可能为控制系统主要脉冲信号或晶闸管有丢失或线路虚接的情况。

7、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

8、轴承内孔偏心,与轴相擦。

9、电动机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

10、电机轴承内套磨损严重,一般检查或更换新润滑油脂时老油带发亮的铜沫。

11、交流变频电机

网友I:
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

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定转子铁芯松动;

轴承缺油;

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

定转子铁芯相擦;

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网友J:
1、轴承有问题或缺油。

2、电机连接轴不正。

3、电机定转子不同心,或摩擦。

4、转子配重不合适。

5、缺相。等

网友K:
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电动机轴承异响?

例:我公司有一台液压胀管机,液压站直联式;立式铝壳电动机启动有时发出异响,有时又无异响。断电检查电机转动灵活,也是轻载启动。-------经多次检查发现是轴承与铝壳端盖磨损产生间歇引起。

        另有一台引风机的22KW电动机,出轴处轴承经常损坏------经检查是引风机风叶不平衡引起。

现把平时的电动机轴承异响归纳如下:

1:机壳磨损、破裂。轴承

2轴承 损坏,以致转子与定子相檫。

3:轴承滚珠磨损,内套磨损间歇过大。

4:轴承内有异物卡住,转不动。

5:定定子在机座内松动或其他零件松动。

6:轴承缺油;轴承质量有问题。

7:轴承与轴颈或端盖磨损。

8:负载动平衡不平衡。

网友L:
都说的有道理啊,学习了!

网友M:
正常使用中的HITECH触摸屏与PLC不能通讯,我确定PLC和通讯电缆没问题,会不会是触摸屏坏了呢?

网友N:
1,最常见的自然是安装; 2,润滑失效; 3,轴承蛋珠移动了; 4,时间长了,磨损得严重。

网友O:
一、轴承选型不当
  就某一电动机而言,轴承型号选择时已根据负荷特性作了考虑。但在实际应用中,还应考虑保持架、轴承的滚体类型等因素,并注意轴承的保持架选择。对于轻负荷、要求噪声低、运行温度低(<120℃)的可选用增强型尼龙66保持架。但尼龙保持架存在易老化、脆裂,不耐温弱点,现场电机已基本不使用尼龙保持架。对于重型冲击性、高温负荷,可选用钢性保持架。对于温差大、振动大的负荷,可选用铜保持架。普通电机轴承的滚动体根据负荷情况,选择滚柱型或是滚珠型。如315M4、132kW、232A电机,运行中轴承温度达到76℃,电机常出现缺油异响问题。检查该电机负荷侧轴承,发现设计为滚柱型轴承(NU318C3),电机所带机械负荷不均衡,将其改成滚珠型(6318C3)轴承后,电机温度降至56℃。
二、油脂不足
  润滑脂基本指标有:针入度、滴点、氧化安定性和低温性能。选择润滑脂,需考虑环境、温度、转速、负荷因素。环境温度高,应选耐水性强脂,速度高,选针入度大的油脂,负荷大应选针入度小的油脂。电厂电动机深沟球轴承较多,一般采用2号、3号锂基脂较多。对于一些高转速(>1500r/min),重负荷的轴承,仍选用二硫化钼锂基脂,一般不选用钙基脂。在多年的实践中,发现定期补油人员易将不同的润滑油脂加错,为避免这种情况,将固体润滑油脂全改同一制造厂的优质3号铿基脂润滑脂。对于少量高速使用二硫化钼(MoS2)铿基脂的电机轴承作记录。在轴承安装时,一般规定轴承内径<80mm的轴承,可采用冷压装入。内径>80mm的轴承,采用先加热再安装。但有双面密封的轴承,安装时若需加热,温度不应超过70℃,防止润滑脂热溶流出,而影响轴承的润滑效果。
三、轴承安装工艺不够标准
       1.使用轴承安装拆卸专用工具
       2.安装前做好轴承的检查工作
       3.检查轴承与转子轴的配合尺寸
       4.控制好轴承及轴承室内油的数量
       5.注意保证绝缘完好
四、轴承运行状态监视与跟踪管理不及时
  正常情况,轴承的使用寿命遵循典型的浴盆曲线规律,但运行中,仍应按照正常的监测周期进行跟踪监测。跟踪监测有两种:
  1.运行人员的每班次巡检,确定电机及其轴承是否存在过热、振动、异响现象。运行人员对于温度的判断采用点温仪对电机定点测温,振动通过手摸、耳听方式。点检用点温仪、振动仪、听棒等工具每周精密点检。
  2.专业测试人员,用轴承诊断仪对重要电机设备的轴承作诊断性精密点检。无论是运行人员的巡检结果或是测试人员的诊断报告,结果均通过网络软件汇总于点检处,点检处再作劣化趋势分析,并确定电机轴承的检修时间。
五、轴承的运行条件恶劣
        1.控制轴承温度。对一些直接影响到机组负荷及安全的重要电机轴承,如送风机电机、一次风机电机、引风机电机等,修改轴承温度定值,将温度报警值由90℃下调至70℃,以便在出现温度异常升高时,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措施,确保机组安全。在天气炎热时,投运临时风扇,降低轴承温度,保证润滑油有足够的a度,改善轴承的润滑条件。
        2.严格工艺,排除中心不对正、电机底脚不平、基础不实、转子不平衡、负荷异常等故障,这些故障的作用结果多体现在电机的异常振动上。理想工况下的电机轴承,理论上可运行100000h以上,但实际寿命运行10000h就不错了。
利港电厂仅使用一年时间的8台负压气泵,其基础为钢性基础,无预埋件,直接通过膨胀螺丝将基础固定在楼板上。运行中常出现振动大、轴承过温问题。将基础重新处理,降低振幅后,电机轴承寿命维持了3年。
        3.电机安装后,做好电机试运转状态的鉴定工作。根据电机的重要程度,试运转30~60min,试转时应监测电机的振动。电机振幅与电机中心高有关,根据经验,对于中心高>200mm的电机,空转振动值≤30μm,带载运行≤60

大家知道这些是干什么用的不?

网友P:
轴电流大也会损坏轴承的!

网友Q:
1.安装因素;2.质量因素;3.频繁启动;4.重载;5.工作环境;6.润滑不足

网友R:
这个图NB的哇:工作环境太好了,也太轻松了------上班都能坐着聊天。

不过还真的不知道这些工具干嘛用的,能说说不?

网友S:
哈哈,还都是女工啊               !

网友O:
楼上的两个都想错了,那两个人是物业的

网友T:
①轴承装配不当,如冷装时不均匀敲击轴承内圈使轴受到 磨损,导致轴承内圈与轴承配合失去过盈量或过盈量变小,出现跑内圈现象,装电机端盖时不均匀敲击 导致端盖轴承室与轴承外圈配合过松出现跑外圈现象。无论跑内圈还是跑外圈均会引起轴承运行温升急 剧上升以致烧毁,特别是跑内圈故障会造成转轴严重磨损和弯曲。但间断性跑外圈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 轴承温度急剧上升,只要轴承完好,允许间断性跑外圈现象存在。

②轴承腔内未清洗干净或所加油脂不 干净。 例如轴承保持架内的微小刚性物质未彻底清理干净, 运行时轴承滚道受损引起温升过高烧毁轴承。

 ③轴承重新更换加工,电机端盖嵌套后过盈量大或椭圆度超标引起轴承滚珠游隙过小或不均匀导致轴承 运行时磨擦力增加,温度急剧上升直至烧毁。

④由于定、转子铁心轴向错位或重新对转轴机加工后精度 不够,致使轴承内、外圈不在一个切面上而引起轴承运行“吃别劲”后温升高直至烧毁。

⑤由于电机本体 运行温升过高,且轴承补充加油脂不及时造成轴承缺油甚至烧毁。

⑥由于不同型号油脂混用造成轴承损 坏。

⑦轴承本身存在制造质量问题,例如滚道锈斑、转动不灵活、游隙超标、保持架变形等。⑧备机长 期不运行,油脂变质,轴承生锈而又未进行中修。

网友U(2011-05-29):
故障原因:①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②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③定转子铁芯松动;④轴承缺油;⑤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⑥定转子铁芯相擦;⑦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⑧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等等。
故障排除:①修剪绝缘,削低槽楔;②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③检修定、转子铁芯;④加油;⑤清理风道;重新安装置;⑥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⑦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⑧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blueprint    dewuliu
jiaoanpeng    jiaoanpeng
jy7898818    jy7898818
QHLIU68    QHLIU68
welfare87    welfare87
djgyy           djgxy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a332329107
ye_w ye_w
一品黄山 张立旺
AQD008 AQD008
利利 ganhong008
zlw94313 zlw94313
wise_1 wise_1
花开_花落 the_w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