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停机过程中报过载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28):
RT     没在现场,是现场业主打电话来说的。。

问题如下:启动过程正常,切换到工频后也正常,就是在停机时会报过载故障,

负载类型为水泵电机。

据业主说该软启动设置很简单,就只能设置加速时间 减速、电机参数等几个参数

减速时间从小到大增加慢慢试过 ,还是不行。

这种情况请问从哪些方面入手?

网友A:
相比之下,起动的时候更容易报故障吧。看一下过载等级设置是否正确,还有设为自由停车方式,最好先出厂恢复一下,再设置相应参数。

网友B:
是软起动报过载故障还是热继电器过载保护?如果是热继电器的话多半就是负载端的问题了,如果是软启动的话要检查哈是不是设置为自由停车,还有就是过载电流设置,一般是设置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之120.另外就是校准电流了,如果控制柜电流表显示比如说是50安,而软起动上显示80安,那就是校准电流没校准好。反正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自己好好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