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LC工作问题。

楼主(2011-04-28):
  今天遇到个情况,我是负责火车电力的。

  车头的电路,是PLC控制的,可是,我不太懂。

   今天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关于报警蜂鸣器。

    起车之后,偶尔蜂鸣器会一直发声,就是有问题显示。

   可是,我在机车的显示器上面,没有见到故障的数据, 而且,故障的指示灯,也没有亮的,只是蜂鸣器在响。

  按了复位之后,蜂鸣器 就停止了,但是,火车挂到1挡位的时候,偶尔还会响。

  我看了PLC摸块的工作灯, 蜂鸣器响起的时候,别的工作灯没有闪烁。只有蜂鸣器的亮起来了。

   请问,这样看,可不可以确定是否PLC工作出了问题。

  我没有PLC方面的知识。

  所以目前不知从何处入手。

   请问下各位老师。

     在此先谢过。。

楼主:
我说的肯定不好理解。。

 如果哪位老师,可以帮助我下,希望告诉我,怎样提出有用的信息。

  我会积极响应的。

网友A:
你首先要分清是哪一部分报警1.PLC报警是有PLC本身有报警灯闪,峰鸣器响是整机报警,急停按下也响。如:整机是5部份组成,PLC是其中的一部份。

网友B:
火车啊,我真担心你啊, 这可是安全级别很高的行业啊, 怎么你不懂也可以干啊?

你这么说吓得我们都有点不敢坐火车啦,呵呵

蜂鸣器在响 应该是程序报警 状态, PLC 硬件没问题!看看PLC 硬件线路图,端子的定义 ,看是不是有那个端子是报警输入了。

网友C:
拆掉送进PLC的报警信号线,看PLC对应的灯是否仍然亮起,否则顺线路查报警信号           (PLC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
有问题就找问题。想找到问题就得看程序,不知你是否能办到。

网友D:
还有就是问生产机车的厂家,比你在这里问要好很多。主要是你要能看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