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RSView32通信

楼主(2011-04-28):
问:请问有谁知道s7-200与AB上位机软件RSView32利用RS485转RS232通信可以吗?具体怎么配置硬件、软件?上位机软件怎么设置?
答:1,用STEP7 MICROWIN完成S7-200的工程建立和编程,其中必须为OPC准备好符号表,注意符号表中禁用中文,这是OPC的要求。 2,安装PC ACCESS,然后导入前面建立的S7-200符号表,同时定义PC access到S7-200的通讯。这在PG/PC INTERFACE中完成。 3,进入RSview32,定义OPC的属性时点击浏览。浏览路径是LOCAL/SIMATIC S7-200 OPC SERVER,由此按提示将导入到PC ACCESS中的变量添加到RSVIEW32。

网友A(2012-09-14):
上面回答的非常正常。注意符号表中禁用中文,这是OPC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