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变频器报OS故障,请教高手应该调试哪些参数?

楼主(2011-04-29):
616G5变频器报OS故障,请教高手应该调试哪些参数?

网友A:
这是超速故障,这种故障的原因较多,要看现场实际情况,不过你先将编码器屏蔽掉试试,即使用无PG的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电机里面的编码器松动,或机械震动自学习没做好参数没调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