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微型断路器如何做机械连锁?

楼主(2011-04-29):
两路负载功率都是25kw,不允许同时运行。请问ABB、西门子、施奈德这几种品牌中有符合要求的型号吗?

网友A:
有用双电源开关施耐德就有国内也有好几个品牌

网友B:
有用双电源开关自动转换。

网友C:
微型断路器做机械连锁,必须是专用的有此机构的微型断路器!

网友D:
在进口品牌里没见过做机械互锁的微断,塑壳倒是很容易实现

国产的互锁微断有些能做,如精达互锁等

网友E:
进口的微型断路器也有机械连锁的,如德国AEG的E90系列微断

网友F(2011-06-15):
加装机械连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