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频繁烧毁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4-29):
现场有一组交流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接的是加热瓦,在脱开控制电源和输出端,只接220V的电源输入,用电笔一量,另一端有220v电压,无法起到控制左右是,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说明固态继电器已被击穿了么

网友A:
正常的固态继电器脱开控制端,输出端空载情况下由于内部可控硅漏电,可能有220V电压,但是接上负载后电压接近0V。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与机械触点相比,显得太娇气!

网友C:
我这里也是经常烧毁固态继电器。。。。。。。。

网友D:
1楼说得对,经常烧是否负载过大。

网友E:
不一定击穿。应该正常接负载用钳型表测电流来判断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击穿。应该正常接负载用钳型表测电流来判断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G(2011-06-22):
大家都有道理,你的分析是错误的。结论没有意义

网友H:
可详细探讨,联系方式:johnsun_wang@126.com

网友I:
题目是“固态继电器频繁烧毁是怎么回事  ”真的有烧毁的先例吗,用数字式试电笔测是不准的,因为数字式试电笔对感应电很敏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是经常烧毁固态继电器。。。。。。。。

把案例写详细一些交流一下好不好呢

网友J:
有可能是负债过大,造成执行动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