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包装机--电子凸轮时必须的吗??

楼主(2011-04-29):
大家好,我是伺服新人,请问:做伺服包装机,电子凸轮是不是必须的?不是的话,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有什么优势吗?除了欧系日系,台湾国产的有哪些牌子带凸轮功能??/

小弟提前祝大家五一节快乐了

网友A:
除了欧系的,我还不知道哪些伺服内置电子凸轮功能的。大部分都是外部PLC的功能。

如果不用电子凸轮,可以用机械凸轮嘛。

网友B:
台湾的可以用台达A2系列

网友C:
基恩士的有啊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我也知道电子凸轮也算是高级一些的功能了,在网上搜,看到很多,比如,台达欧姆龙等都有用电子凸轮取代机械凸轮做包装机的案例,是不是这样的配置比较贵,主流产品还是用plc+机械凸轮的做法?

网友D:
一般来说,性能较好的控制卡或者PLC才有电子凸轮功能。相对来说要贵一点。但这是趋势,现在好多基于总线方式实现的,性能跟好,价格很贵,但优势就不用说了

网友E:
呵呵基本都能做,机械凸轮的包装机基本3吨左右。好一点的电子凸轮的包装机1吨多点。

其他的差别,就是什么张力调节、防误切、防空包、自动里料这些功能了。用普通PLC应该做不到。只能有运动控制器。

楼主:
恩,几位老师说的很好,电子凸轮可以简化机械齿轮,减小一部分成本,且机械结构的设计要简单一些,但会增加控制器的成本,具体选择,还要各个企业去权衡了。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几位老师说的很好,电子凸轮可以简化机械齿轮,减小一部分成本,且机械结构的设计要简单一些,但会增加控制器的成本,具体选择,还要各个企业去权衡了。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回复!!!

这个也不用太多权衡,全机械的机器,国内已经买了几十年了。比如一台包装机国内可以买到3-5万,全机械的。呵呵。

用电子凸轮的,总线控制的包装机日系系统要20-30万,欧系就不说了,太伤人。

因此企业产品要技术升级。这是必然之路,否则......

网友F(2012-07-31):
  有现成的3轴伺服包装机控制器,带电子凸轮功能,百度文库上有资料“TB04HM 3介”,可以参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ab760515a21614791711284a.html

网友G:
這不叫電子凸輪 這叫電子齒輪

用這樣做的好處僅修改電子參數 就可包裝任意尺寸 用機械凸輪只能做固定尺寸(不易改動)

PLC不適合這裡

网友H(2019-04-04):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