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准的质量流量计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们现在用的高准的2700系列的质量流量计,经常出现黄色等闪烁,经确认查看报警,报警代码为A100,经查看资料,为模拟输出1饱和,还有代码A110,频率超范围,请问我怎么修改设置才能使他正常工作?谢谢了!

网友A:
这有可能是现场工况的问题造成的 ,比如汽液两相时就会有报警,并造成起振电流过大 ,高准的质量流量计号称能测量高含气量的介质,看来也是徒有虚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有可能是现场工况的问题造成的 ,比如汽液两相时就会有报警,并造成起振电流过大 ,高准的质量流量计号称能测量高含气量的介质,看来也是徒有虚名,呵呵

哦,我们有好几台这样的表,同时运行,工作环境一样,只有这一台出现此报警,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消除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