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磁电压、电流都偏低

楼主(2011-04-29):
          有一台西门子6RA7091直流调速器,电枢电流偏大,达到850A,正常为650A,检查发现是励磁电压和电流偏低,电压为215V,正常为270V左右,电流为2.7A,正常为4.5A,试更换励磁板,现象不变,检查各参数,按照说明书对照也都正常,比如P102的数据。也与另一台一样的直流调速器参数进行了对比,也是一模一样,现在已不知道该查哪些地方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励磁电压和电流偏低,电压为215V,正常为270V左右,电流为2.7A,正常为4.5A,”

1、当然是查励磁电路是否有接触不良;

2、励磁电源电压是否正确的问题!

楼主:
查励磁电路板已更换,可以肯定不存在接触不良,励磁电源电压为380V正常,励磁方向肯定正确,否则电机方向就会改变,且该直流电机是绝对不允许反转的,否则电机必损坏。

网友B:
如在冷态时电压还比较正常,关键是励磁电流低,请仔细查励磁。

网友A:
1、由于“励磁电压和电流偏低,电压为215V,正常为270V左右,电流为2.7A,正常为4.5A”,所以电机运转速度增大,功率增大,电枢电流增大!

网友A:
2、你只要恢复励磁电压、励磁电流,电机速度就会降低,负载功率下降,电枢电流减小到正常值;

网友C:
会不会是励磁触发线插错了,或者可控硅坏了一边。

楼主:
励磁触发线已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回应6楼说的,我要能恢复励磁电压、励磁电流就不会来求助各位了。

网友D(2011-05-29):
内部诊断看看装置检测实际励磁电流多少  呵呵检测误差差值也有可能的,那样的情况可以手动优化下参数,也检查下是否电机励磁绕组异常等多方面检查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拆机闲置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拆机线路板等。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检查一下工艺转速在没有弱磁的情况下是不是允许,如果必须需要弱磁的话你还是不要查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装置参数中弱磁的投入问题,将P081=1改为P081=0,取消电机弱磁运行方式; P082=2改为P082=0,取消系统励磁; 如果需要弱磁升速的话以上的方案就不能改了还是查一下励磁整流模块吧,不行的话换一下励磁整流模块,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E:
如果以前没有问题,那么应该是操作人员将电机转速提高后出现的这种现象才对。

网友E:
也可以按直流电机试车步骤确认如下:

将P081=1改为P081=0,取消电机弱磁运行方式;P082=2改为P082=0,取消系统励磁;P083=2改为P083=3,将速度反馈方式由编码器反馈改为电势反馈; P433=3003改为P433=402,将速度给定由操作台给定改为由P402设置; P648=3001改为P648=9,将开车控制由操作台控制改为开车端子控制; P171=100改为P171=20,将电流限幅设置为百分之二十;150=5改为P150=120,增大a角限幅,防止开车时出现电压失控情况。 P402=速度给定(百分数) 然后将37、38端子拔下,换上开车开关;连接好计算机,并设置好需要观察的参数,对上述的参数进行修改,并确认无误! 合上所有控制电源开关; 合上主接触器; 检查系统状态,作系统运行的最后准备。
开车:
1) 将开车令转到开车位置。系统将进入运行状态。观察励磁电流是否正常!

一定要注意P402的值要从5%或者10%开始试验加速;不能开始给定太大,容易出现不可预料的事故。

网友F:
可能是励磁单元坏或是设置错误造成的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机,可能励磁绕组有问题,弱磁了。

网友H:
检查励磁可控硅模块,或者用电桥测测励磁冷态阻抗。

网友I:
可以改一改励磁电流参数,再提高一些,看看实际励磁电流能不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