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kva变压器需要多粗的高压电缆

楼主(2011-04-29):
两台2500kva,两台800kva,一台400kva,变压器需要多粗的10高压电缆,是否需要在变电站架设专线。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距离配电调度室不是很远的话1KM内。180MM2 架空T铝线 ,

网友B:
高压是多大的,10KV吗?

网友B:
把问题介绍得详细一下!

网友C:
7000KVA的话,10KV一次侧电流达到400A,铝线185平方,有点勉强吧,

网友D:
那要看你的高压电缆需要多大的千伏了,如果是超高压的,建议用平方大点的高压电缆。关于高压电缆的知识问题请上广州电缆厂看看。http://www.gzdxdlw.com/

网友E:
变压器的高低侧电流计算I=P/1.732/U。再看你的距离,从而计算线的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