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00kW自耦减压启动柜,自耦变压器

楼主(2011-04-29):
XJ01系列自耦减压起动柜概述
XJ01系列自耦减压起动柜适用于一般工业、矿山、油田、农田排灌、宾馆供水等领域。交流电压220V、380V、450V、660V,频率50HZ,功率10kW自耦减压启动柜-800kW自耦减压启动柜的三相鼠笼感应自动机降压起动。该产品由本公司技术部进行全面改进,已具有如下优点:
1、外壳改进后工艺美观而且壳体坚固;为接线方便,115KW自耦减压启动柜壳体加大。
2、导线及线路全面进行改进,铝排用冲压成型,不但外表工艺美观、而且消除线路发热烧坏、连接处温升高的弊病。

XJ01系列自耦减压起动柜起动性能
本产品起动电机时,电源进线的起动电流,不得超过电动机额定起动电流的4-5倍。若连续数次起动时间的总和已超过所规定而发热,变压器应冷却后方能再继续起动工作。因此,本产品仅作长时间歇起动之用,严禁在频繁起动操作条件下使用。

XJ01系列自耦减压起动柜产品结构
本产品为箱式防护结构,由自耦变压器、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热继电器或综合保护器、中间继电器、万能转换开关等元件组成。对于75KW自耦减压启动柜及以下的产品,采用自动控制的方式,90KW自耦减压启动柜及以上的产品,均具有手动和自动两件控制方式,由万能转换开关进行切换。自耦变压器备用额定电压60%及80%两种接头,出厂时一律接在65%接头上,80%接头如备用.

XJ01系列自耦减压起动柜本产品的外形及安装尺寸
型号 规格
(kW自耦减压启动柜) 外形尺寸
A B C
XJ01 14-30 405 280 710
XJ01 40-75 460 310 1000
XJ01 90-115 470 440 1250
XJ01 135-190 600 480 1400
XJ01 235-300 700 540 1700
XJ01 350-400 780 580 2000
XJ01 450 840 630 2200
XJ01 500-600 940 650 2400

技术数据
产品的规格及技术数据
型号 控制电动
机功率(kW) 工作电流
参考值 电流互感
器变比 时间继电器
整定值(S) 热继电器保
护器整定值 重量(包括木箱)
(KG)
XJ01-22kW自耦减压启动柜 22 44 50/5 8 44 39.5
XJ01-3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30 57 75/5 8 57 41
XJ01-4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40 72 100/5 12 3.6(二次线路) 71
XJ01-45kW自耦减压启动柜 45 83 100/5 12 4.2(二次线路) 72
XJ01-55kW自耦减压启动柜 55 101 150/5 12 3.4(二次线路) 76
XJ01-75kW自耦减压启动柜 75 137 200/5 12 3.4(二次线路) 84
XJ01-9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90 165 300/5 15 2.8(二次线路) 140
XJ01-115kW自耦减压启动柜 115 211 300/5 15 3.5(二次线路) 145
XJ01-135kW自耦减压启动柜 135 247 400/5 15 3.1(二次线路) 168
XJ01-16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160 293 600/5 15 2.4(二次线路) 194
XJ01-19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190 348 600/5 20 2.9(二次线路) 199
XJ01-225kW自耦减压启动柜 225 412 800/5 20 2.6(二次线路) 286
XJ01-26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260 476 800/5 20 3.0(二次线路) 290
XJ01-30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300 549 800/5 20 3.4(二次线路) 319
XJ01-32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320 585 800/5 20 3.7(二次线路) 321
XJ01-35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350 640 1000/5 25 3.2(二次线路)
XJ01-38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380 695 1000/5 25 3.5(二次线路)
XJ01-40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400 730 1500/5 25 2.4(二次线路)
XJ01-45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450 823 1500/5 30 2.7(二次线路)
XJ01-50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500 914 1500/5 30 3.0(二次线路)
XJ01-600kW自耦减压启动柜 600 1097 2000/5 30 2.7(二次线路)

使用操作
◇ 自动操作:
合上电源开关(90kW自耦减压启动柜以上柜内开关)红色指示灯亮,将转换开关旋至“自动”位置上(90KW自耦减压启动柜以上);按“起动”按钮,电动机开始降压起动。红色指示灯熄灭,黄灯即亮,同时时间继电器开始工作,到时间继电器的整定时间后,时间继电器动作,全压工作交流接触吸合,起动交流接触器断开,即自动切换使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转,此时黄灯熄灭而绿灯亮。按“停止”按钮或旋动转换开关至“停止”位置,电动机即停止工作。
◇ 手动操作:
合上电源开关,红色指示灯亮,将转换开关旋至“手动”位置上,按“起动”按钮,变压器接通电源电动机降压起动,红灯熄灭,黄灯即亮,待电动机速很高或电流表指针下降至较小数值,(不能超过“表1”所规定时间)再按“运转”按钮,电动机开始正常运转,同时黄灯熄灭而绿灯亮,按“停止”按钮或旋动转换开关至停止位置,电动机即停止工作。
注:自动操作时,操作人员必须严格监视起动箱的工作情况,在规定时间内,本产品是否已经切换,绿灯亮即表明已经切换,此时操作人员方能离开起动箱;否则,如有故障极易造成变压器烧坏。

注:起动柜离变压器距离超过100米以外,轻载应按重载计算,而重载还要加大一个规格。

网友A:
30年前老掉牙的东东,至今还在应用???星三角起动完全可以代替自耦变压器起动,如果供电线路100米以上,直接起动好了,长线路就起到降压作用了。

网友B(2011-06-18):
介绍的很全哦,像本说明书

网友C(2012-05-20):
对:想想看关于30年前老掉牙的东东,至今还在应用???星三角起动完全可以代替自耦变压器起动,如果供电线路100米以上,直接起动好了,长线路就起到降压作用了。 内容的回复:

星三角最大能启动多大的电机啊。而自耦启动能启动多大的电机。你可以书上去看看吧。你说的都是开玩笑的吧不过现在用的确实少了。都用软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想想看关于30年前老掉牙的东东,至今还在应用???星三角起动完全可以代替自耦变压器起动,如果供电线路100米以上,直接起动好了,长线路就起到降压作用了。 内容的回复:星三角最大能启动多大的电机啊。而自耦启动能启动多大的电机。你可以书上去看看吧。你说的都是开玩笑的吧不过现在用的确实少了。都用软起了

自耦变压器能起动多大的电机,星三角也能起动多大的电机。别太迷信书本,书本上的东东不一定正确,全信书不如无书。书本上有关自耦变压器起动时的参数计算与实际是脱节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没有计入自耦变压器本身的电压降,起动用自耦变压器是按极短时工作性质设计的,因此线圈的截面积比同容量的变压器小很多,内阻很大。所以实际使用中电压降达到电源电压的10%以上,那么当用65%抽头时,起动时的输出电压还不足55%,也就是电机得到的电压不足209V,而星三角起动时电机得到的电压是220V。而且变压器本身需要励磁电流,起动用自耦变压器的励磁电流约为工作电流的20%,也就是用自耦变压器起动时的实际起动电流要比书本上计算的大20%。起动电压比星三角低,也就是起动转矩比星三角起动小,而起动电流却比星三角大,还用自耦变压器干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可以用80%抽头来增加起动转矩,那我也可以说干脆用100%抽头(实际是不用变压器全压起动)起动转矩不是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供电线路100米以上,直接起动好了,长线路就起到降压作用了。

1、正确!

2、控制电路的接触器合不上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介绍的很全哦,像本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星三角最大能启动多大的电机啊。而自耦启动能启动多大的电机。你可以书上去看看吧。你说的都是开玩笑的吧不过现在用的确实少了。都用软起了

1、不应该说是“30年前老掉牙的东东”,应该说是很成熟的启动设备,她降压不改变正弦波形,启动力矩大;

2、软起改变了正弦交流波形,脉冲谐波使的异步电机启动成为不可能,实际电机是在全压时直接启动的;

3、你要不信可以用电表量电机的端电压,看看是不是端电压380V时电机才启动的?!

网友D:
4、异步电机的原理就是靠三相对称交流电波形产生的旋转磁场,软启动破坏了电流正弦波形为脉冲,电机转矩为零无力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