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与组态王6.51通讯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29):
现手头做一风机变频项目,变频器西门子MM430 ,PLC CPU224XP CN,变频器通过PLC的Q0.0和Q0.1的通断来给变频器增频和减频信号即MOP给定方式。

 PLC通过PORT0口PPI协议与组态王6.51版本通讯。

     现在启动运行后,远程控制变频开关,变频器开始运行,增减频率都很正常。现在是运行6小出现后出现减频按钮灯长亮,表明按钮状态为1了,这样导致变频器频率迅速下降,重新按一下减按钮后,按钮灯熄灭,这是PLC停止减频输出,增频才能操作。
    有没有那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啊?不明原因,很头疼。究竟谁给了减按钮信号呢,减按钮为什么会常闭呢?
   开始怀疑是通讯时间问题,修改只写采样频率为0后,又运行12小时同样故障出现?

网友A:
有可能还是PLC程序或者组态王编程有问题。

既然是点动式信号,那就需要考虑及时复位触发信号

网友B:
把命令语言连接图上传,下面 按下和弹起的内容

楼主:
按下时:本站点/PJ=1;弹起时:本站点/PJ=0;

楼主:
我准备在PLC上做拦截处理,因为源头实在难于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