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达的PLC与两个台达触摸屏同时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29):
一个台达的PLC与两个台达触摸屏同时通讯问题。

一般PLC与触摸屏通讯直接用RS232,但当需要与两个触摸屏通讯就要用RS485了,那么通讯方式除了设置站号、通讯参数外,是否已经不需要做其它的设置和编程了呢?

网友A:
台达什么系列的PLC,先确定有哪些端口可用。

楼主:
台达的DVP ES2 PLC

网友B:
两个串口,一台接COM1,一台HMI接COM2

网友C:
建议你立即打电话到台达技术服务。

楼主:
设备是做485通讯,有好几个变频器,所以远方的建议不可用,我的意思是把触摸屏做为工作的从站,是否可行?

网友D:
把PLC做主站,触摸屏做从站。实现一机多屏的功能可以做到的,可以找你们当地的台达经销商要资料。

网友E:
ES2有三个通讯口,COM1、COM2各接一个触摸屏,COM3与变频器通讯。触摸屏做从站的办法不可取,即使能用也很麻烦。

网友F:
楼主讲的是“一屏多机”吧,必须用“宏指令”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楼主讲的是“一屏多机”吧,必须用“宏指令”完成。

是一机多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ES2有三个通讯口,COM1、COM2各接一个触摸屏,COM3与变频器通讯。触摸屏做从站的办法不可取,即使能用也很麻烦。

谢谢了!

网友G:
我做的一个项目与楼的主类似,我的是屏与上位机分别能控制PLC,我也是用了3个口,
COM1接上位机,COM2接的变频,COM3接的屏。

网友H:
腾控的TG900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嘻嘻

1条MODBUS总线,2台设备访问或者多台设备访问
http://www.tengcon.com/bbs/viewthread.php?tid=401&fromuid=2

网友I:
M44MAD 支持4路RS485/RS232(MODBUS/RTU 主、从),一路以太网(MODBUS/TCP 主、从),6路AI,6路AO,16路DO,16路DI,价格2K以下。本人QQ:270558068

网友J(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

网友K(2018-10-29):
台达什么系列的PLC,先确定有哪些端口可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我做的一个项目与楼的主类似,我的是屏与上位机分别能控制...

不需要通讯协议支持吗?直接用modbus吗?

不好意思,我也是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