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变频器成功应用在数控机床上

楼主(2011-04-29):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床工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体现在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企业效益的明显改善。目前机床行业的消费主流是数控机床。从国内外市场对数控机床的需求来看,以后数控机床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经济型数控机床是以后的主流产品。二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稳定性是企业生存的关键。下面我们以机床拖动方面采用变频调速来说说SAJ变频器在该行业的应用情况:

一、原机床的主轴传动特点
一般情况下机床的拖动系统是由电机带动齿轮箱来传动和调速的,它具有以下特点:

1.原系统概况

A. 负载——恒功率性质
齿轮箱变速时,转矩的变化与转速的变化成反比。若不计齿轮箱的损耗,则在全功率范围内
都具有恒功率的特点。

1) 转速档次
调速箱有8档转速:75、120、200、300、800、1200、1500,2000r/min。
2) 电动机的主要额定参数
额定容量:3.7kw
额定转速:1440r/min
负载特性:恒功率
3) 控制方式由手柄组合的8个位置来控制四个离合器的分与合,得到齿轮的8种组合,从而得到8档
转速。

B. 低速时的过载能力强
低速时,拖动系统经齿轮箱降速后的额定转矩将远大于负载的最大工作转矩,有很强的过载能力

二、应用变频器调速时的基本考虑

1.变频调速的调节范围很广,一般通用型变频器都可以实现0—400HZ范围内无级调速。

2.考虑到机床要求具有较硬的机械特性。符合变频器+ 普通电机(或变频电机)传动具有机械特性
硬的特点。一般在低频下都可以提供150%负载转矩的能力

3.考虑到机床需要在低速时具有强大过载能力。变频器可以提供150%的过载保护(60S),能够满
足设备的要求。

4.使用变频调速后,可以简化齿轮变速箱等原有复杂的机械拖动机构,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
维修方便。

5.变频器具有电压(DC0—10V),电流模拟输入接口,可以与数控系统的控制信号很好的匹配。

三、SAJ变频器在该行业的具体应用情况
浙江坎门机床厂主要生产各类经济型简易数控机床,由于调速用的电磁离合器损坏率较高,了解到变频调速系统具有以上优点,故改用中源变频器实现变频调速。具体情况如下:

1.改造后系统构成:

A. 在该系统中,变频器采用外部端子控制,数控系统发出的DC 0-10V 信号通过变频器的VI——ACM
端子送入变频器,实现数字量设定转速对模拟量变频输出的控制。电机转速的高低由数控系统输
出的电压信号的大小来控制。

B. 电机的正反向运行有外围通过变频器的 FWD,REV7 与DCM端子实现控制。

C. 各种保护信号通过变频器的A、B 、C(常开、常闭)触点来控制,可以实现过流,过压,过载,
过热,负压,缺相等保护。

在实际加工转速下,经反复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现该产品2000年已批量生产,投放市场。

四、结束语
在机床厂配套使用SAJ变频器多年来,产品质量一直很稳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效益越来越好。这再次证明了数控机床配套使用变频器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相信广大数控厂家会越来越多的认识到此问题——采用变频传动可靠性高,操作方便,投资少,见效快,性价比高。

网友A:
多轴数控系统、多轴运动控制器、CNC车/铣床改造、弯管机控制系统、数控清角机系统、多轴(2、4、6)CNC车铣床数控系统、步进/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客户设备工艺要求定制专一的系统、软件。

深圳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高先生:139 2523 0385

网友B(2011-06-11):
不用  变频 浪费  我们日本LGMAZAK宁夏小巨人 都不用

网友C: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深圳市大坤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自动化产品代理销售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德国SEW华南地区核心经销商。主要经销德国SEW减速机、SEW变频器,SEW电机,SEW编码器、伺服控制器等产品和瑞士堡盟BAUMER全系列产品,德国威图RITTAL等世界著名品牌。长期以来,大坤科技以多年的行业经验、雄厚的技术力量、优惠合理的价格、良好的商业信誉、优质快捷的服务,已将SEW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轻工、食品、啤酒饮料、化工、自动扶梯、自动化仓储设备、建筑建材机械、钢铁冶金、环境保护、电厂、煤炭、矿山、造纸、人造板、汽车、港口(空港、码头)、烟草机械等领域,并赢得了广大用户的高度信赖与好评,建立起良好长久的合作关系。大坤科技全体同仁将一如既往地为你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深圳市大坤科技有限公司是世界知名品牌德国SEW传动设备的一级代理商。深圳大坤科技有着丰富的电机行业贸易经验和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圳市大坤科技有限公司依靠SEW广州工厂的强大支持,其代理的德国SEW系列产品具有德国品质,质量优,价格低,货期短,安全有保证的强大优势。是您的最佳SEW传动设备供应商!
公司主要代理销售产品:德国SEW电机 SEW减速机 SEW变频器 SEW伺服控制器 SEW编码器,瑞士堡盟BAUMER传感器,德国威图RITTAL控制箱系列 配电组件 电子元件安装系列 户外箱体系列 整体安全机房, 摩铎利NMRV系列 B系列 H系列 无段变速减速机系列等。更详细资料请浏览公司网站。www.szdakun.com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福龙大厦702,703室
诚信、专业、安全、快捷”是深圳市大坤科技有限公司秉承的服务理念,热忱欢迎各位新老客户咨询洽谈!
SEW减速机咨询电话:0755-27042131 13928429230 传真:0755-29164261 林小姐
SEW驱动控制的模块系统为每一个应用提供了适合的动态解决方案。包含了同步或异步伺服电机的减速电机,甚至是配套低齿隙的减速箱的减速机都可根据需要解决安装位置问题和匹配的速度扭矩问题。 组合   另外,伺服电机也可以和其他SEW的任何减速机组合在一起。用MOVIDRIVE®控制器控制的伺服电机的良好的同步性能为各种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步伺服电机 由于采用稀土材料,从而降低同步伺服电机转动惯量可以在动态和精确性上满足更高的要求。   同步伺服电机在转速为2000、3000、4500和6000 rpm时,能输出恒定的静态扭矩,过载能力可达到3倍静态扭矩。   同步伺服电机也可以配有带两个可选的不同制动扭矩和手动释放功能的机械的盘式制动器。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R17 RF17 R27 RF27 R37 RF37 R47 RF47 R57 RF57 R67 RF67 R77 RF77 R87 RF87 R97 RF97 R107 RF107 R137 RF137 R147 RF147 R167 RF167 RX57 RXF57 RX67 RXF67 RX77 RXF77 RX87 RXF87 RX97 RXF97 RX107 RXF107 S37 SF37SA37 SAF37 S47 SF47 SA47 SAF47 S57 SF57 SA57 SAF57 S67 SA67 SAF67 S77 SA77 SAF77 S87 SA87 SAF87 S97 SA97 SAF97 K37 KF37 KA37 KAF37 K47 KA47 KAF47 K57 KA57 KAF57 K67 KA67 KAF67 K77 KA77 KAF77 K87 KA87 KAF87 K97 KA97 KAF97 K107 KA107 KAF107 K127 KA127 KAF127 K157 KA157 KAF157 F37 FF37 FAF37 F47 FF47 FAF47 F57 FF57 FAF57 F67 FF67 FAF67 F77 FF77 FAF77 F87 FF87 FAF87 F97 FF97 FAF97 F107 FF107 FAF107 F127 FF127 FAF127 F157 FF157 FAF157 RM57 RM67 RM77 RM87 RM97 RM107 RM137 RM147 W20 WF2O WA20 WAF20 T A+B W30 WF30 A+B WA30 WAF30 T ES1T ES1R ES1S ES1C EV1T EV1S ES2T ES2R ES1S ES2C EV1R EV1C DFR63S4 DFR63M4 DFR63L4 DFT71D4 DF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DFT80N4 DFT90S4 DFT90L4 DFV100M4 DFV100L4 DFV112M4 DFV132S4 DFV132M4 DFV132ML4 DFV160M4 DFV160L4 DFV180M4 DFV180L4 DFV200L4 DFV225S4 DFV225M4 DFV250M4 DFV280S4 DFV280M4 DFT90L4/BMG/HF/VS/TH /C BMG HF VC VS TH FH
BMG05-BMG1 BMG2-BMG4 BMG8 BM15 BM30-BM62 BMG05 BMG1 BMG2 BMG4 BMG8 BM15 BM30-62 BG1.5 BGE1.5 BM62
1836684 1836652 1836706 1841262 1870989 1870564 0187098X 8670366 8670404 8670447 0867048X 8752370 5434111 5434173 5434394 8253846 8253854 8670978 8670986 8671176 86761190 8671184 0867129X 8671303 8671419 8671427 8671613 8671621 8671818 861920 8671826 8671931 0867194X 8672059 8672067 8619883 8672342 8672660 8672385 861977 8672709 5440718 5461790 5441153 5462231 8673231 5443121 5465095 5443563 54655211 5465532 5447976 5469058 5450837 5471915 5437999 5453755 5474876 1855999 0185707X 1852485 1860607 1860496 1858661 1857088 1854607 1860615 0186050X 0185867X 1857118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M03C-503-00/STERN 8276951 MM05C-503-00/STERN 827696X MM07C-503-00/STERN 8276978 MM11C-503-00/STERN 8276986 MM15C-503-00/STERN 8276994 MM22C-503-00/STERN 8277001 MM30C-503-00/STERN 827701X MM05C-503-00/DREIECK 8277028 MM07C-503-00/DREIECK 8277036 MM11C-503-00/DREIECK 8277044 MM15C-503-00/DREIECK 8277052 MM22C-503-00/DREIECK 8277060 MM30C-503-00/DREIECK 8277079 MCF40A0015-5A3-4-00 MCF40A0022-5A3-4-00 MCF40A0030-5A3-4-00 MCF40A0040-5A3-4-00 MCF40A0055-5A3-4-00 MCF40A0075-5A3-4-00 MCF40A0110-5A3-4-00 MCF40A0150-5A3-4-00 MCF40A0220-5A3-4-00 MCF40A0300-5A3-4-00 MCF40A0400-5A3-4-00 MCF40A0450-5A3-4-00 MCF40A0550-5A3-4-00 MCF40A0750-5A3-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MCF41A0015-5A3-4-00 MCF41A0022-5A3-4-00 MCF41A0030-5A3-4-00 MCF41A0040-5A3-4-00 MCF41A0055-5A3-4-00 MCF41A0075-5A3-4-00 MCF41A0110-5A3-4-00 MCF41A0150-5A3-4-00 MCF41A0220-5A3-4-00 MCF41A0300-5A3-4-00 MCF41A0400-5A3-4-00 MCF41A0450-5A3-4-00 MCF41A0550-5A3-4-00 MCF41A0750-5A3-4-00
MCV40A0015-5A3-4-00 MCV40A0022-5A3-4-00 MCV40A0030-5A3-4-00 MCV40A0040-5A3-4-00 MCV40A0055-5A3-4-00 MCV40A0075-5A3-4-00 MCV40A0110-5A3-4-00 MCV40A0150-5A3-4-00 MCV40A0220-5A3-4-00 MCV40A0300-5A3-4-00 MCV40A0400-5A3-4-00 MCV40A0450-5A3-4-00 MCV40A0550-5A3-4-00 MCV40A0750-5A3-4-00
MCV41A0015-5A3-4-00 MCV41A0022-5A3-4-00 MCV41A0030-5A3-4-00 MCV41A0040-5A3-4-00 MCV41A0055-5A3-4-00 MCV41A0075-5A3-4-00 MCV41A0110-5A3-4-00 MCV41A0150-5A3-4-00 MCV41A0220-5A3-4-00 MCV41A0300-5A3-4-00 MCV41A0400-5A3-4-00 MCV41A0450-5A3-4-00 MCV41A0550-5A3-4-00 MCV41A0750-5A3-4-00
MC07B0003-2B1-4-00 MC07B0004-2B1-4-00 MC07B0005-2B1-4-00 MC07B0008-2B1-4-00 MC07B0011-2B1-4-00 MC07B0015-2B1-4-00 MC07B0022-2B1-4-00 MC07B0003-5A3-4-00 MC07B0004-5A3-4-00 MC07B0005-5A3-4-00 MC07B0008-5A3-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C07B0011-5A3-4-00 MC07B0015-5A3-4-00 MC07B0022-5A3-4-00 MC07B0030-5A3-4-00 MC07B0040-5A3-4-00 MC07B0055-5A3-4-00 MC07B0075-5A3-4-00 MC07B0110-5A3-4-00 MC07B0150-5A3-4-00 MC07B0220-5A3-4-00 MC07B0300-5A3-4-00 MC07B0370-5A3-4-00 MC07B0450-5A3-4-00 MC07B0550-5A3-4-00 MC07B0750-5A3-4-00 MDX60B0005-5A3-4-00 MDX60B0008-5A3-4-00 MDX60B0011-5A3-4-00 MDX60B0014-5A3-4-00 MDX60B0005-5A3-4-0T MDX60B0008-5A3-4-0T MDX60B0011-5A3-4-0T MDX60B0014-5A3-4-0T MDX61B0005-5A3-4-00 MDX61B0008-5A3-4-00 MDX61B0011-5A3-4-00 MDX61B0014-5A3-4-00 MDX61B0015-5A3-4-00 MDX61B0022-5A3-4-00 MDX61B0030-5A3-4-00 MDX61B0040-5A3-4-00 MDX61B0050-5A3-4-00 MDX61B0055-5A3-4-00 MDX61B0075-5A3-4-00 MDX61B0990-5A3-4-00 MDX61B1100-5A3-4-00 MDX61B1320-5A3-4-00 MDX61B0022-5A3-4-00 MDX61B0030-5A3-4-00 MDX61B0040-5A3-4-00 MDX61B0050-5A3-4-00 MDX61B0055-5A3-4-00 MDX61B0075-5A3-4-00 MDX61B0150-503-4-00 MDX61B0220-503-4-00 MDX61B0300-503-4-00 MDX61B0370-503-4-00 MDX61B0450-503-4-00 MDX61B0550-503-4-00 MDX61B0750-503-4-00 MDX61B0900-503-4-00 MDX61B1100-503-4-00 MDX61B1320-503-4-00 MDX61B0005-5A3-4-0T MDX61B0008-5A3-4-0T MDX61B0011-5A3-4-0T MDX61B0014-5A3-4-0T MDX61B0015-5A3-4-0T MDX61B0022-5A3-4-0T MDX61B0030-5A3-4-0T MDX61B0040-5A3-4-0T MDX61B0055-5A3-4-0T MDX61B0075-5A3-4-0T MDX61B0110-5A3-4-0T MDX61B0150-503-4-0T MDX61B0220-503-4-0T MDX61B0300-503-4-0T MDX61B0370-503-4-0T MDX61B0450-503-4-0T MDX61B0550-503-4-0T MDX61B0750-503-4-0T MDX61B0900-503-4-0T MDX61B1100-503-4-0T MDX61B1320-503-4-0T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8269289 59787680 8269297 4321000 8269300 4321111 8269319 7901231 8269327 3216008 8269335 8900232 8269343 8900235 8269351 8900266 826936X 8269378 8269386 8269394 8269408 8269888 8269416 8284911 8284938 8284946 8284954 8284962 8284970 8284989 8285152 5608970 8285160 8285179 8285187 8285195 8285209 8285217 8285225 8285233 8285796 8285241 8285268 8285276 8285284 8285292 8285306 8285314 8285322 8295271 8295298 8277222 8277230 8277249 8277257 8277265 8277273 8277281 827755 827729X 8277303 8277311 827732X 8277338 8279578 8279586 8279055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8279594 8279608 8279616 8279624 8279632 8279640 8279659 8279332 8279667 8279675 8279683 8279691 8279705 8279713 8279721 8279748 8277346 8277354 8277362 8277632 8277370 8279756 8279764 8279772 8279780 8279799 8279802 8279631 8279810 8279829 8279837 8279845 8279853 8279861 8279065 8279888 8279896 8279918 8279926 8279934 8245630 8248532 8228973 8231362 8216800 8279000 8216819 8216827 8216843 8216851 0821686X 8216894 8216908 8216916 999880 8262683 556667 8262667 999 888877 8262691 8217017 88778888 8262675 678022 8262705 8269491 887009 8269505 765877 8269505 6700732 8260583 650987 8260605 8210500 88733222 8207135 0820604X 8210519 87666500 8207151 8907777 8207984 8212600 8131511 0813152X 8243115 8246726 766668809 8243107 8243555 8243077 8243558 8175837 8175609 8243174 776990 8249725 8243093 8242402 8221944 8657008 8243085 0822689X 7900899 8248311 8248997 8241589 18206352 34009876 18208509 7820998 8277214 8274185 8217889 8274193 889023 8260125 69008995 8260907 8257167 8258309 8258773 8263531 8320997 8248834 18206379 7820899 18207162 1879655 8133255 68000909 8135576 8155790 8135584 7777 8168857 7805563 8229147 8003673 8230064 8230098 8225478 8335679 8249695 7809666 8233837
我公司与德国SEW、德国Baumer、德国威图RITTAL有着多年的合作经验,并且备有大量现货、价格优惠、货期及时、售后服务完善,价格货期都很有优势!期盼与您的合作!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诚信、专业、安全、快捷”是深圳市大坤科技有限公司秉承的服务理念。欢迎各位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SEW同型号各大系列齿轮减速机

  K系列螺旋伞齿轮减速机:K/KA/KAF/KF:K37/k47/k57/k67/k77/k87/k97/k107/k127/k157/k167/k187

  F系列斜齿圆柱齿轮减速机:F/FA/FAF/FF:F37/F47/F57/F67/F77/F87/F97/F107/F127/F157 ,

  R系列斜齿轮减速机:R/RF:R37/R47/R57/R67/R77/R87/R97/R107/R137/R147/R167 ,

S系列斜齿轮蜗轮减速机:S/SA/SAF/SF: S37/S47/S57/S67/S77/S87/S97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R17 RF17 R27 RF27 R37 RF37 R47 RF47 R57 RF57 R67 RF67 R77 RF77 R87 RF87 R97 RF97 R107 RF107 R137 RF137 R147 RF147 R167 RF167 RX57 RXF57 RX67 RXF67 RX77 RXF77 RX87 RXF87 RX97 RXF97 RX107 RXF107 S37 SF37SA37 SAF37 S47 SF47 SA47 SAF47 S57 SF57 SA57 SAF57 S67 SA67 SAF67 S77 SA77 SAF77 S87 SA87 SAF87 S97 SA97 SAF97 K37 KF37 KA37 KAF37 K47 KA47 KAF47 K57 KA57 KAF57 K67 KA67 KAF67 K77 KA77 KAF77 K87 KA87 KAF87 K97 KA97 KAF97 K107 KA107 KAF107 K127 KA127 KAF127 K157 KA157 KAF157 F37 FF37 FAF37 F47 FF47 FAF47 F57 FF57 FAF57 F67 FF67 FAF67 F77 FF77 FAF77 F87 FF87 FAF87 F97 FF97 FAF97 F107 FF107 FAF107 F127 FF127 FAF127 F157 FF157 FAF157 RM57 RM67 RM77 RM87 RM97 RM107 RM137 RM147 W20 WF2O WA20 WAF20 T A+B W30 WF30 A+B WA30 WAF30 T ES1T ES1R ES1S ES1C EV1T EV1S ES2T ES2R ES1S ES2C EV1R EV1C DFR63S4 DFR63M4 DFR63L4 DFT71D4 DFT80K4 DFT80N4 DFT90S4 DFT90L4 DFV100M4 DFV100L4 DFV112M4 DFV132S4 DFV132M4 DFV132ML4 DFV160M4 DFV160L4 DFV180M4 DFV180L4 DFV200L4 DFV225S4 DFV225M4 DFV250M4 DFV280S4 DFV280M4 DFT90L4/BMG/HF/VS/TH /C BMG HF VC VS TH FH

BMG05-BMG1 BMG2-BMG4 BMG8 BM15 BM30-BM62 BMG05 BMG1 BMG2 BMG4 BMG8 BM15 BM30-62 BG1.5 BGE1.5 BM62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1836684 1836652 1836706 1841262 1870989 1870564 0187098X 8670366 8670404 8670447 0867048X 8752370 5434111 5434173 5434394 8253846 8253854 8670978 8670986 8671176 86761190 8671184 0867129X 8671303 8671419 8671427 8671613 8671621 8671818 861920 8671826 8671931 0867194X 8672059 8672067 8619883 8672342 8672660 8672385 861977 8672709 5440718 5461790 5441153 5462231 8673231 5443121 5465095 5443563 54655211 5465532 5447976 5469058 5450837 5471915 5437999 5453755 5474876 1855999 0185707X 1852485 1860607 1860496 1858661 1857088 1854607 1860615 0186050X 0185867X 1857118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M03C-503-00/STERN 8276951 MM05C-503-00/STERN 827696X MM07C-503-00/STERN 8276978 MM11C-503-00/STERN 8276986 MM15C-503-00/STERN 8276994 MM22C-503-00/STERN 8277001 MM30C-503-00/STERN 827701X MCF40A0015-5A3-4-00 MCF40A0022-5A3-4-00 MCF40A0030-5A3-4-00 MCF40A0040-5A3-4-00 MCF40A0055-5A3-4-00 MCF40A0075-5A3-4-00 MCF40A0110-5A3-4-00 MCF40A0150-5A3-4-00 MCF40A0220-5A3-4-00 MCF40A0300-5A3-4-00 MCF40A0400-5A3-4-00 MCF40A0450-5A3-4-00 MCF40A0550-5A3-4-00 MCF40A0750-5A3-4-00

MCF41A0015-5A3-4-00 MCF41A0022-5A3-4-00 MCF41A0030-5A3-4-00 MCF41A0040-5A3-4-00 MCF41A0055-5A3-4-00 MCF41A0075-5A3-4-00 MCF41A0110-5A3-4-00 MCF41A0150-5A3-4-00 MCF41A0220-5A3-4-00 MCF41A0300-5A3-4-00 MCF41A0400-5A3-4-00 MCF41A0450-5A3-4-00 MCF41A0550-5A3-4-00 MCF41A0750-5A3-4-00

MCV40A0015-5A3-4-00 MCV40A0022-5A3-4-00 MCV40A0030-5A3-4-00 MCV40A0040-5A3-4-00 MCV40A0055-5A3-4-00 MCV40A0075-5A3-4-00 MCV40A0110-5A3-4-00 MCV40A0150-5A3-4-00 MCV40A0220-5A3-4-00
MCV41A0015-5A3-4-00 MCV41A0022-5A3-4-00 MCV41A0030-5A3-4-00 MCV41A0040-5A3-4-00 MCV41A0055-5A3-4-00 MCV41A0075-5A3-4-00 MCV41A0110-5A3-4-00 MCV41A0150-5A3-4-00 MCV41A0220-5A3-4-00 MC07B0003-2B1-4-00 MC07B0004-2B1-4-00 MC07B0005-2B1-4-00 MC07B0008-2B1-4-00 MC07B0011-2B1-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直角轴型减速电机   SEW直角型减速电机包括 :斜齿轮-伞齿轮减速电机、斜齿轮-蜗轮蜗杆减速电机和Spiroplan ®直角型减速电机,具有多种的安装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所。安装方式包括:地脚安装、法兰安装和轴装,并可以采用单轴或双轴输出方式。这类产品特别适用于安装位置有限的场所。
斜齿轮 -伞齿轮 减速电机 (包括低齿隙) K系列三级传动斜齿-伞齿/斜齿减速电机具有高效率和高寿命。备有地脚安装、法兰安装和轴装形式。 K...R低齿隙系列在特定的速比范围内,且当圆周齿隙≤1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SEW减速机 SEW代理 SEW

直角轴型减速电机
  SEW直角型减速电机包括 :斜齿轮-伞齿轮减速电机、斜齿轮-蜗轮蜗杆减速电机和Spiroplan ®直角型减速电机,具有多种的安装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所。安装方式包括:SEW地脚安装、法兰安装和轴装,并可以采用单轴或双轴输出方式。这类产品特别适用于安装位置有限的场所。
R17 RF17 R27 RF27 R37 RF37 R47 RF47 R57 RF57 R67 RF67 R77 RF77 R87 RF87 R97 RF97 R107 RF107 R137 RF137 R147 RF147 R167 RF167 RX57 RXF57 RX67 RXF67 RX77 RXF77 RX87 RXF87 RX97 RXF97 RX107 RXF107 S37 SF37SA37 SAF37 S47 SF47 SA47 SAF47 S57 SF57 SA57 SAF57 S67 SA67 SAF67 S77 SA77 SAF77 S87 SA87 SAF87 S97 SA97 SAF97 K37 KF37 KA37 KAF37 K47 KA47 KAF47 K57 KA57 KAF57 K67 KA67 KAF67 K77 KA77 KAF77 K87 KA87 KAF87 K97 KA97 KAF97 K107 KA107 KAF107 K127 KA127 KAF127 K157 KA157 KAF157 F37 FF37 FAF37 F47 FF47 FAF47 F57 FF57 FAF57 F67 FF67 FAF67 F77 FF77 FAF77 F87 FF87 FAF87 F97 FF97 FAF97 F107 FF107 FAF107 F127 FF127 FAF127 F157 FF157 FAF157 RM57 RM67 RM77 RM87 RM97 RM107 RM137 RM147 W20 WF2O WA20 WAF20 T A+B W30 WF30 A+B WA30 WAF30 T ES1T ES1R ES1S ES1C EV1T EV1S ES2T ES2R ES1S ES2C EV1R EV1C DFR63S4 DFR63M4 DFR63L4 DFT71D4 DFT80K4 DFT80N4 DFT90S4 DFT90L4 DFV100M4 DFV100L4 DFV112M4 DFV132S4 DFV132M4 DFV132ML4 DFV160M4 DFV160L4 DFV180M4 DFV180L4 DFV200L4 DFV225S4 DFV225M4 DFV250M4 DFV280S4 DFV280M4 DFT90L4/BMG/HF/VS/TH /C BMG HF VC VS TH FH
BMG05-BMG1 BMG2-BMG4 BMG8 BM15 BM30-BM62 BMG05 BMG1 BMG2 BMG4 BMG8 BM15 BM30-62 BG1.5 BGE1.5 BM62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1836684 1836652 1836706 1841262 1870989 1870564 0187098X 8670366 8670404 8670447 0867048X 8752370 5434111 5434173 5434394 8253846 8253854 8670978 8670986 8671176 86761190 8671184 0867129X 8671303 8671419 8671427 8671613 8671621 8671818 861920 8671826 8671931 0867194X 8672059 8672067 8619883 8672342 8672660 8672385 861977 8672709 5440718 5461790 5441153 5462231 8673231 5443121 5465095 5443563 54655211 5465532 5447976 5469058 5450837 5471915 5437999 5453755 5474876 1855999 0185707X 1852485 1860607 1860496 1858661 1857088 1854607 1860615 0186050X 0185867X 1857118
MM03C-503-00/STERN 8276951 MM05C-503-00/STERN 827696X MM07C-503-00/STERN 8276978 MM11C-503-00/STERN 8276986 MM15C-503-00/STERN 8276994 MM22C-503-00/STERN 8277001 MM30C-503-00/STERN 827701X MM05C-503-00/DREIECK 8277028 MM07C-503-00/DREIECK 8277036 MM11C-503-00/DREIECK 8277044 MM15C-503-00/DREIECK 8277052 MM22C-503-00/DREIECK 8277060 MM30C-503-00/DREIECK 8277079 MCF40A0015-5A3-4-00 MCF40A0022-5A3-4-00 MCF40A0030-5A3-4-00 MCF40A0040-5A3-4-00 MCF40A0055-5A3-4-00 MCF40A0075-5A3-4-00 MCF40A0110-5A3-4-00 MCF40A0150-5A3-4-00 MCF40A0220-5A3-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CF40A0300-5A3-4-00 MCF40A0400-5A3-4-00 MCF40A0450-5A3-4-00 MCF40A0550-5A3-4-00 MCF40A0750-5A3-4-00
MCF41A0015-5A3-4-00 MCF41A0022-5A3-4-00 MCF41A0030-5A3-4-00 MCF41A0040-5A3-4-00 MCF41A0055-5A3-4-00 MCF41A0075-5A3-4-00 MCF41A0110-5A3-4-00 MCF41A0150-5A3-4-00 MCF41A0220-5A3-4-00 MCF41A0300-5A3-4-00 MCF41A0400-5A3-4-00 MCF41A0450-5A3-4-00 MCF41A0550-5A3-4-00 MCF41A0750-5A3-4-00
MCV40A0015-5A3-4-00 MCV40A0022-5A3-4-00 MCV40A0030-5A3-4-00 MCV40A0040-5A3-4-00 MCV40A0055-5A3-4-00 MCV40A0075-5A3-4-00 MCV40A0110-5A3-4-00 MCV40A0150-5A3-4-00 MCV40A0220-5A3-4-00 MCV40A0300-5A3-4-00 MCV40A0400-5A3-4-00 MCV40A0450-5A3-4-00 MCV40A0550-5A3-4-00 MCV40A0750-5A3-4-00
MCV41A0015-5A3-4-00 MCV41A0022-5A3-4-00 MCV41A0030-5A3-4-00 MCV41A0040-5A3-4-00 MCV41A0055-5A3-4-00 MCV41A0075-5A3-4-00 MCV41A0110-5A3-4-00 MCV41A0150-5A3-4-00 MCV41A0220-5A3-4-00 MCV41A0300-5A3-4-00 MCV41A0400-5A3-4-00 MCV41A0450-5A3-4-00 MCV41A0550-5A3-4-00 MCV41A0750-5A3-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C07B0003-2B1-4-00 MC07B0004-2B1-4-00 MC07B0005-2B1-4-00 MC07B0008-2B1-4-00 MC07B0011-2B1-4-00 MC07B0015-2B1-4-00 MC07B0022-2B1-4-00 MC07B0003-5A3-4-00 MC07B0004-5A3-4-00 MC07B0005-5A3-4-00 MC07B0008-5A3-4-00 MC07B0011-5A3-4-00 MC07B0015-5A3-4-00 MC07B0022-5A3-4-00 MC07B0030-5A3-4-00 MC07B0040-5A3-4-00 MC07B0055-5A3-4-00 MC07B0075-5A3-4-00 MC07B0110-5A3-4-00 MC07B0150-5A3-4-00 MC07B0220-5A3-4-00 MC07B0300-5A3-4-00 MC07B0370-5A3-4-00 MC07B0450-5A3-4-00 MC07B0550-5A3-4-00 MC07B0750-5A3-4-00 MDX60B0005-5A3-4-00 MDX60B0008-5A3-4-00 MDX60B0011-5A3-4-00 MDX60B0014-5A3-4-00 MDX60B0005-5A3-4-0T MDX60B0008-5A3-4-0T MDX60B0011-5A3-4-0T MDX60B0014-5A3-4-0T MDX61B0005-5A3-4-00 MDX61B0008-5A3-4-00 MDX61B0011-5A3-4-00 MDX61B0014-5A3-4-00 MDX61B0015-5A3-4-00 MDX61B0022-5A3-4-00 MDX61B0030-5A3-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DX61B0040-5A3-4-00 MDX61B0050-5A3-4-00 MDX61B0055-5A3-4-00 MDX61B0075-5A3-4-00

深圳市大坤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自动化产品代理销售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德国SEW华南地区核心经销商。主要经销德国SEW减速机、SEW变频器,SEW电机,SEW编码器、伺服控制器等产品和瑞士堡盟BAUMER全系列产品德国威图RITTAL.长期以来,大坤科技以多年的行业经验、雄厚的技术力量、优惠合理的价格、良好的商业信誉、优质快捷的服务,已将SEW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轻工、食品、啤酒饮料、化工、自动扶梯、自动化仓储设备、建筑建材机械、钢铁冶金、环境保护、电厂、煤炭、矿山、造纸、人造板、汽车、港口(空港、码头)、烟草机械等领域,并赢得了广大用户的高度信赖与好评,建立起良好长久的合作关系。大坤科技全体同仁将一如既往地为你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SEW变频器常用型号如下: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DX61B0990-5A3-4-00 MDX61B1100-5A3-4-00 MDX61B1320-5A3-4-00 MDX61B0022-5A3-4-00 MDX61B0030-5A3-4-00 MDX61B0040-5A3-4-00 MDX61B0050-5A3-4-00 MDX61B0055-5A3-4-00 MDX61B0075-5A3-4-00 MDX61B0150-503-4-00 MDX61B0220-503-4-00 MDX61B0300-503-4-00 MDX61B0370-503-4-00 MDX61B0450-503-4-00 MDX61B0550-503-4-00 MDX61B0750-503-4-00 MDX61B0900-503-4-00 MDX61B1100-503-4-00 MDX61B1320-503-4-00 MDX61B0005-5A3-4-0T MDX61B0008-5A3-4-0T MDX61B0011-5A3-4-0T MDX61B0014-5A3-4-0T MDX61B0015-5A3-4-0T MDX61B0022-5A3-4-0T MDX61B0030-5A3-4-0T MDX61B0040-5A3-4-0T MDX61B0055-5A3-4-0T MDX61B0075-5A3-4-0T MDX61B0110-5A3-4-0T MDX61B0150-503-4-0T MDX61B0220-503-4-0T MDX61B0300-503-4-0T MDX61B0370-503-4-0T MDX61B0450-503-4-0T MDX61B0550-503-4-0T MDX61B0750-503-4-0T MDX61B0900-503-4-0T MDX61B1100-503-4-0T MDX61B1320-503-4-0T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8269289 59787680 8269297 4321000 8269300 4321111 8269319 7901231 8269327 3216008 8269335 8900232 8269343 8900235 8269351 8900266 826936X 8269378 8269386 8269394 8269408 8269888 8269416 8284911 8284938 8284946 8284954 8284962 8284970 8284989 8285152 5608970 8285160 8285179 8285187 8285195 8285209 8285217 8285225 8285233 8285796 8285241 8285268 8285276 8285284 8285292 8285306 8285314 8285322 8295271 8295298 8277222 8277230 8277249 8277257 8277265 8277273 8277281 827755 827729X 8277303 8277311 827732X 8277338 8279578 8279586 8279055 8279594 8279608 8279616 8279624 8279632 8279640 8279659 8279332 8279667 8279675 8279683 8279691 8279705 8279713 8279721 8279748 8277346 8277354 8277362 8277632 8277370 8279756 8279764 8279772 8279780 8279799 8279802 8279631 8279810 8279829 8279837 8279845 8279853 8279861 8279065 8279888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8279896 8279918 8279926 8279934 8245630 8248532 8228973 8231362 8216800 8279000 8216819 8216827 8216843 8216851 0821686X 8216894 8216908 8216916 999880 8262683 556667 8262667 999 888877 8262691 8217017 88778888 8262675 678022 8262705 8269491 887009 8269505 765877 8269505 6700732 8260583 650987 8260605 8210500 88733222 8207135 0820604X 8210519 87666500 8207151 8907777 8207984 8212600 8131511 0813152X 8243115 8246726 766668809 8243107 8243555 8243077 8243558 8175837 8175609 8243174 776990 8249725 8243093 8242402 8221944 8657008 8243085 0822689X 7900899 8248311 8248997 8241589 18206352 34009876 18208509 7820998 8277214 8274185 8217889 8274193 889023 8260125 69008995 8260907 8257167 8258309 8258773 8263531 8320997 8248834 18206379 7820899 18207162 1879655 8133255 68000909 8135576 8155790 8135584 7777 8168857 7805563 8229147 8003673 8230064 8230098 8225478 8335679 8249695 7809666 8233837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深圳市大坤科技有限公司,SEW华南一级代理商,经营SEW系列产品。
编码器型号如下:EV1C 1855999 EV1S 185707X ES1T 1852485 ES1R 1860607 ES1S 1860496 ES1C 1858661 EV1T
1857088 ES2T 1854607 ES2R 1860615 ES2S 186050X ES2C 185867X EV1R 1857118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R17 RF17 R27 RF27 R37 RF37 R47 RF47 R57 RF57 R67 RF67 R77 RF77 R87 RF87 R97 RF97 R107 RF107 R137 RF137 R147 RF147 R167 RF167 RX57 RXF57 RX67 RXF67 RX77 RXF77 RX87 RXF87 RX97 RXF97 RX107 RXF107 S37 SF37SA37 SAF37 S47 SF47 SA47 SAF47 S57 SF57 SA57 SAF57 S67 SA67 SAF67 S77 SA77 SAF77 S87 SA87 SAF87 S97 SA97 SAF97 K37 KF37 KA37 KAF37 K47 KA47 KAF47 K57 KA57 KAF57 K67 KA67 KAF67 K77 KA77 KAF77 K87 KA87 KAF87 K97 KA97 KAF97 K107 KA107 KAF107 K127 KA127 KAF127 K157 KA157 KAF157 F37 FF37 FAF37 F47 FF47 FAF47 F57 FF57 FAF57 F67 FF67 FAF67 F77 FF77 FAF77 F87 FF87 FAF87 F97 FF97 FAF97 F107 FF107 FAF107 F127 FF127 FAF127 F157 FF157 FAF157 RM57 RM67 RM77 RM87 RM97 RM107 RM137 RM147 W20 WF2O WA20 WAF20 T A+B W30 WF30 A+B WA30 WAF30 T ES1T ES1R ES1S ES1C EV1T EV1S ES2T ES2R ES1S ES2C EV1R EV1C DFR63S4 DFR63M4 DFR63L4 DFT71D4 DFT80K4 DFT80N4 DFT90S4 DFT90L4 DFV100M4 DFV100L4 DFV112M4 DFV132S4 DFV132M4 DFV132ML4 DFV160M4 DFV160L4 DFV180M4 DFV180L4 DFV200L4 DFV225S4 DFV225M4 DFV250M4 DFV280S4 DFV280M4 DFT90L4/BMG/HF/VS/TH /C BMG HF VC VS TH FH
BMG05-BMG1 BMG2-BMG4 BMG8 BM15 BM30-BM62 BMG05 BMG1 BMG2 BMG4 BMG8 BM15 BM30-62 BG1.5 BGE1.5 BM62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SEW伺服电机 SEW SEW代理
SEW驱动控制的模块系统为每一个应用提供了适合的动态解决方案。包含了同步或异步伺服电机的减速电机,甚至是配套低齿隙的减速箱的减速机都可根据需要解决安装位置问题和匹配的速度扭矩问题。

组合
  另外,伺服电机也可以和其他SEW的任何减速机组合在一起。用MOVIDRIVE®控制器控制的伺服电机的良好的同步性能为各种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步伺服电机
由于采用稀土材料,从而降低同步伺服电机转动惯量可以在动态和精确性上满足更高的要求。
  同步伺服电机在转速为2000、3000、4500和6000 rpm时,能输出恒定的静态扭矩,过载能力可达到3倍静态扭矩。
  同步伺服电机也可以配有带两个可选的不同制动扭矩和手动释放功能的机械的盘式制动器。
1836684 1836652 1836706 1841262 1870989 1870564 0187098X 8670366 8670404 8670447 0867048X 8752370 5434111 5434173 5434394 8253846 8253854 8670978 8670986 8671176 86761190 8671184 0867129X 8671303 8671419 8671427 8671613 8671621 8671818 861920 8671826 8671931 0867194X 8672059 8672067 8619883 8672342 8672660 8672385 861977 8672709 5440718 5461790 5441153 5462231 8673231 5443121 5465095 5443563 54655211 5465532 5447976 5469058 5450837 5471915 5437999 5453755 5474876 1855999 0185707X 1852485 1860607 1860496 1858661 1857088 1854607 1860615 0186050X 0185867X 1857118
MM03C-503-00/STERN 8276951 MM05C-503-00/STERN 827696X MM07C-503-00/STERN 8276978 MM11C-503-00/STERN 8276986 MM15C-503-00/STERN 8276994 MM22C-503-00/STERN 8277001 MM30C-503-00/STERN 827701X MM05C-503-00/DREIECK 8277028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M07C-503-00/DREIECK 8277036 MM11C-503-00/DREIECK 8277044 MM15C-503-00/DREIECK 8277052 MM22C-503-00/DREIECK 8277060 MM30C-503-00/DREIECK 8277079 MCF40A0015-5A3-4-00 MCF40A0022-5A3-4-00 MCF40A0030-5A3-4-00 MCF40A0040-5A3-4-00 MCF40A0055-5A3-4-00 MCF40A0075-5A3-4-00 MCF40A0110-5A3-4-00 MCF40A0150-5A3-4-00 MCF40A0220-5A3-4-00 MCF40A0300-5A3-4-00 MCF40A0400-5A3-4-00 MCF40A0450-5A3-4-00 MCF40A0550-5A3-4-00 MCF40A0750-5A3-4-00
MCF41A0015-5A3-4-00 MCF41A0022-5A3-4-00 MCF41A0030-5A3-4-00 MCF41A0040-5A3-4-00 MCF41A0055-5A3-4-00 MCF41A0075-5A3-4-00 MCF41A0110-5A3-4-00 MCF41A0150-5A3-4-00 MCF41A0220-5A3-4-00 MCF41A0300-5A3-4-00 MCF41A0400-5A3-4-00 MCF41A0450-5A3-4-00 MCF41A0550-5A3-4-00 MCF41A0750-5A3-4-00
MCV40A0015-5A3-4-00 MCV40A0022-5A3-4-00 MCV40A0030-5A3-4-00 MCV40A0040-5A3-4-00 MCV40A0055-5A3-4-00 MCV40A0075-5A3-4-00 MCV40A0110-5A3-4-00 MCV40A0150-5A3-4-00 MCV40A0220-5A3-4-00 MCV40A0300-5A3-4-00 MCV40A0400-5A3-4-00 MCV40A0450-5A3-4-00 MCV40A0550-5A3-4-00 MCV40A0750-5A3-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CV41A0015-5A3-4-00 MCV41A0022-5A3-4-00 MCV41A0030-5A3-4-00 MCV41A0040-5A3-4-00 MCV41A0055-5A3-4-00 MCV41A0075-5A3-4-00 MCV41A0110-5A3-4-00 MCV41A0150-5A3-4-00 MCV41A0220-5A3-4-00 MCV41A0300-5A3-4-00 MCV41A0400-5A3-4-00 MCV41A0450-5A3-4-00 MCV41A0550-5A3-4-00 MCV41A0750-5A3-4-00
MC07B0003-2B1-4-00 MC07B0004-2B1-4-00 MC07B0005-2B1-4-00 MC07B0008-2B1-4-00 MC07B0011-2B1-4-00 MC07B0015-2B1-4-00 MC07B0022-2B1-4-00 MC07B0003-5A3-4-00 MC07B0004-5A3-4-00 MC07B0005-5A3-4-00 MC07B0008-5A3-4-00 MC07B0011-5A3-4-00 MC07B0015-5A3-4-00 MC07B0022-5A3-4-00 MC07B0030-5A3-4-00 MC07B0040-5A3-4-00 MC07B0055-5A3-4-00 MC07B0075-5A3-4-00 MC07B0110-5A3-4-00 MC07B0150-5A3-4-00 MC07B0220-5A3-4-00 MC07B0300-5A3-4-00 MC07B0370-5A3-4-00 MC07B0450-5A3-4-00 MC07B0550-5A3-4-00 MC07B0750-5A3-4-00 MDX60B0005-5A3-4-00 MDX60B0008-5A3-4-00 MDX60B0011-5A3-4-00 MDX60B0014-5A3-4-00 MDX60B0005-5A3-4-0T MDX60B0008-5A3-4-0T MDX60B0011-5A3-4-0T MDX60B0014-5A3-4-0T MDX61B0005-5A3-4-00 MDX61B0008-5A3-4-00 MDX61B0011-5A3-4-00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MDX61B0014-5A3-4-00 MDX61B0015-5A3-4-00 MDX61B0022-5A3-4-00 MDX61B0030-5A3-4-00 MDX61B0040-5A3-4-00 MDX61B0050-5A3-4-00 MDX61B0055-5A3-4-00 MDX61B0075-5A3-4-00 MDX61B0990-5A3-4-00 MDX61B1100-5A3-4-00 MDX61B1320-5A3-4-00 MDX61B0022-5A3-4-00 MDX61B0030-5A3-4-00 MDX61B0040-5A3-4-00 MDX61B0050-5A3-4-00 MDX61B0055-5A3-4-00 MDX61B0075-5A3-4-00 MDX61B0150-503-4-00 MDX61B0220-503-4-00 MDX61B0300-503-4-00 MDX61B0370-503-4-00 MDX61B0450-503-4-00 MDX61B0550-503-4-00 MDX61B0750-503-4-00 MDX61B0900-503-4-00 MDX61B1100-503-4-00 MDX61B1320-503-4-00 MDX61B0005-5A3-4-0T MDX61B0008-5A3-4-0T MDX61B0011-5A3-4-0T MDX61B0014-5A3-4-0T MDX61B0015-5A3-4-0T MDX61B0022-5A3-4-0T MDX61B0030-5A3-4-0T MDX61B0040-5A3-4-0T MDX61B0055-5A3-4-0T MDX61B0075-5A3-4-0T MDX61B0110-5A3-4-0T MDX61B0150-503-4-0T MDX61B0220-503-4-0T MDX61B0300-503-4-0T MDX61B0370-503-4-0T MDX61B0450-503-4-0T MDX61B0550-503-4-0T MDX61B0750-503-4-0T MDX61B0900-503-4-0T MDX61B1100-503-4-0T MDX61B1320-503-4-0T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8269289 59787680 8269297 4321000 8269300 4321111 8269319 7901231 8269327 3216008 8269335 8900232 8269343 8900235 8269351 8900266 826936X 8269378 8269386 8269394 8269408 8269888 8269416 8284911 8284938 8284946 8284954 8284962 8284970 8284989 8285152 5608970 8285160 8285179 8285187 8285195 8285209 8285217 8285225 8285233 8285796 8285241 8285268 8285276 8285284 8285292 8285306 8285314 8285322 8295271 8295298 8277222 8277230 8277249 8277257 8277265 8277273 8277281 827755 827729X 8277303 8277311 827732X 8277338 8279578 8279586 8279055 8279594 8279608 8279616 8279624 8279632 8279640 8279659 8279332 8279667 8279675 8279683 8279691 8279705 8279713 8279721 8279748 8277346 8277354 8277362 8277632 8277370 8279756 8279764 8279772 8279780 8279799 8279802 8279631 8279810 8279829 8279837 8279845 8279853 8279861 8279065 8279888 8279896 8279918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8279926 8279934 8245630 8248532 8228973 8231362 8216800 8279000 8216819 8216827 8216843 8216851 0821686X 8216894 8216908 8216916 999880 8262683 556667 8262667 999 888877 8262691 8217017 88778888 8262675 678022 8262705 8269491 887009 8269505 765877 8269505 6700732 8260583 650987 8260605 8210500 88733222 8207135 0820604X 8210519 87666500 8207151 8907777 8207984 8212600 8131511 0813152X 8243115 8246726 766668809 8243107 8243555 8243077 8243558 8175837 8175609 8243174 776990 8249725 8243093 8242402 8221944 8657008 8243085 0822689X 7900899 8248311 8248997 8241589 18206352 34009876 18208509 7820998 8277214 8274185 8217889 8274193 889023 8260125 69008995 8260907 8257167 8258309 8258773 8263531 8320997 8248834 18206379 7820899 18207162 1879655 8133255 68000909 8135576 8155790 8135584 7777 8168857 7805563 8229147 8003673 8230064 8230098 8225478 8335679 8249695 7809666 8233837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

瑞士堡盟传感器常用型号大全:
UEDK30P5103 IGYX 08P17E3/S35L IGYX 08P37E3/S35L
BAUMER IFRM05P15A1/L IGYX 08N17E3/S35L IGYX 08N37E3/S35L
BAUMER CH-8050 FUDK 2N610/1/S35 IGYX 08P17E3/L IGYX 08P37E3/L
BAUMER CH-8501 FEG14.24.15.M371 IGYX 08N17E3/L IGYX 08N37E3/L
BAUMER IFR14.24.11/L IGYX 12P17E3/S14L IGYX 12P37E3/S14L
BAUMER IFR12.24.31/A/S12/L IGYX 12N17E3/S14L IGYX 12N37E3/S14L
BAUMER IWRM 18U9512 IGYX 12P17E3/L IGYX 12P37E3/L
BAUMER FZAM-18P1155 IGYX 12N17E3/L IGYX 12N37E3/L
BAUMER UEDK30P5130 IGYX 18P17E3/S14L IGYX 18P37E3/S14L
BAUMER CH-8050 IGYX 18N17E3/S14L IGYX 18N37E3/S14L
BAUMER CH-8501 IGYX 18P17E3/L IGYX 18P37E3/L IGYX 18N17E3/L
BAUMER FEG14.24.15 IGYX 18N37E3/L FIXY 10P51E1/S35A
BAUMER FVDK 12N610/1/S35A FIXY 10N51E1/S35A FIXY 10N51E1/S35A
BAUMER FXA12A FIXY 10P51E1 FIXY 10N51E1 FQXY 10P51E0/S35A
BAUMER FXA12B FQXY 10N51E0/S35A FQXY 10P51E0 FQXY 10N51E0
BAUMER MVF63T66 FIXY 14P51E1/S35A FIXY 14N51E1/S35A
BAUMER IFRM 08P1503/S 35L 1618 FIXY 14P51E1 FIXY 14N51E1
BAUMER IFRM 08P1503/S 35L 1620 FQXY 14P51E1/S35A
BAUMER FZAM 12N 1104 FQXY 14N51E1/S35A FQXY 14P51E1
BAUMER IFRM12P1701/S14L FQXY 14N51E1
联系人: 林 佳 手机:13928429230 QQ:1984468697
电话:0755-27042131 传真:0755-29164261
Email:linjia038@163.com 公司网址:www.szdak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