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三十五期-电缆为什么要放电?

楼主(2011-04-29):
经常听说高压电缆放电,但不知道个中原因。

要求:说明电缆放电的原因分析及不放电的危害

针对要求,进行详细阐述。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5月7日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应该是电缆头污秽并受潮,产生了电晕放电,或轻微火花放电.
2.如果电缆外皮无烧损,则用酒精抹布清洗干净即可.
3.如果电缆外皮烧损,则应更换外皮(绝缘层一般不会损坏)
4.处理后进行绝缘测试对比,好的电缆头和电缆的绝缘10000兆欧以上.
5.如果电缆头内部进水受潮则只能更换电缆头.
6.电缆头更换后应进行相关的绝缘试验.

网友B:
经常听说高压电缆放电,是因为停电后电缆线芯之间的分布电容储存有大量电荷的缘故,有很高的静电电压!

网友C:
主要是高压直流电和高压静电,虽然电荷总量不大但电压叫高,而且电缆的各种杂散分布电容量较高,这是静电对电缆的绝缘强度会形成一定的威胁,尤其是高压电缆在投入使用后导体加上交流高压与直流静电高压共同作用,更加导致电缆绝缘状态恶化,同时还有可能在线路内形成电气振荡,所以需要及时泄放静电电荷。线缆在在制造、储运、安装敷设和验收试验的过程中都会因其内部有机高分子绝缘材料相互摩擦产生静电,更有直流耐压试验充入直流高压,一般电力电缆的电容量很大,绝缘良好的长距离电缆线路,在经过直流耐压试验后电缆内部的绝缘层之间蓄存的这种静电电荷如果不采取措施也不易靠自然方式泄放,应采取人为措施进行妥善的彻底放电。 通常是先经过 限流电阻放电后,然后再直接接地,以防止不经限流电阻放电而直接接地放电时产生振荡过电压损坏设备

网友D:
大家都认同电容会存储电荷。那么当电缆长度比较长时,而电缆里面线芯基本上是并列排列的,这个时候电缆线芯之间有会有分布电容存在,电缆断电通电会产生一定的电荷在里面,不放电会比较危险/。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没有考虑过

网友F:
应该是很长的电缆吧..

网友G:
要放电是由于存在电荷,而且相对于设备而言,是相当大的能量。长的电力电缆相当于一个电容,电容不管搁置了多长时间,都需要放电处理。

关键是要如何安全放电,以及避免存放的时候电荷过高成为危险源。安全放电的目的一是防止剩余电荷伤人,另一个就是免除剩余电荷对摇绝缘测量时产生影响,甚至会损坏仪表。

网友H:
我是在电缆厂工作的,高压电缆在通过高压后,其内部的电容效应,会存在高电压,为了安全必须放电。

网友I:
真的还没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网友J:
最佳答案:见美女了.

是容体就需要释放,精满则溢.就这道理.

网友K:
放电的原因可能如下
1)应力管的位置不对,如果应力管放错地方,起不到疏散应力的作用会引起电场放电。
2)屏蔽断口不整齐,断口不整齐导致应力疏散不均匀,电场分布不均匀,电场强的地方会放电。
3)绝缘损坏,施工过程中,电缆绝缘被损坏。
4)环境污染严重导致绝缘降低发生放电。
5)屏蔽等不符合安装尺寸,安装工艺存在问题。
6)电缆接头质量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经常听说高压电缆放电,是因为停电后电缆线芯之间的分布电容储存有大量电荷的缘故,有很高的静电电压!

说的很好

网友M:
放电原因:
1.如果电缆头内部进水受潮

2.如果电缆外皮无烧损。

3.如果电缆外皮烧损。

4.电缆头污秽并受潮,产生了电晕放电,或轻微火花放电。

5.内部大量电荷的缘故,产生高的静电电压。

不放电的危害:如果导线里也带有一定电荷,人体流过30MA的电流就会死亡,当你的双手是潮湿的话,只要电压50V左右就可以触电致死。

网友N:
电缆放电偶没见过,偶小时候去农田帮助父母干活的时候,其附近有一个架空的高压电网,在刮风天气或者阴雨天气,经常听到刺刺的放电声,从下面走过,头发都有种向上竖的感觉,头皮发麻,偶估计就是因为高压电对地放电造成的。

架空的高压线由于是裸露的,与地之间通过空气来绝缘,当空气湿润是其绝缘性能下降,造成高压对地放电。

高压的电缆由于有绝缘层保护,偶像平常是安全的,当绝缘损坏时,其绝缘性能下降造成高压对地放电、时间长久绝缘老化。绝缘层损坏的原因很多,有施工时绝缘层划痕,电缆沟潮湿腐蚀、电缆埋处有金属刺破,或者线缆接头绝缘不好,老鼠啃咬等等原因引起的。

网友O:
不要答非所问

网友P:
因为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电缆运行时被充电,电缆停电后,电缆芯上积聚的电荷短时间内不能完全释放,此时若用手触及,则会使人触电,或者会破坏其他相关仪器仪表,所以电缆使用前要先对地放电。

网友Q:
高压电缆有许多层绝缘,在线路停电时,导体跟绝缘层之间就形成了电容,并储存了很高的电压,能直接导致事故发生,所以电缆使用或检修前要先对地放电

网友R:
进来学习 下 欢迎各位电工高手工控高手加群151863345

网友S:
晕,看了一下,刘志斌,ye_w两位说得还可以,其余有点走题拉。其实不光是高压电缆,像电容、变压器等高压设备检修时,在验电后,不论验电有无电压,都需要挂接地线放电,原因就如两位说得那样,主要就是消除临近感应电压或断开电源的电缆或变压器等设备放电不完全时的剩余电荷,其次就是防止工作接地点因突然来电(如错误合闸送电)而带电伤人(当然这点一般高压操作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新版安规》4.4.2有这方面的规定: 当验明设备确已无电压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接地并三相短路。电缆及电容器接地前应逐相充分放电,星形接线电容器的中性点应接地、串联电容器及与整组电容器脱离的电容器应逐个多次放电,装在绝缘支架上的电容器外壳也应放电。

网友T:
电压太高了,形成了电容,放电后就把电容间的电荷放没了,安全

网友U:
学习了,说的很实际!

网友V:
高压电缆线大都是带铠甲电缆线。导线与外皮组成了巨大的电容;高压电缆在供电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电荷。产生较高的电压。放电就是将这些电荷放掉,如果不放点时间长了;就会是电缆线外皮与导线发生放电引起爆炸。破坏供电。在维修时由于高压的存在会造成安全事故。

网友W:
因为长的电力电缆相当于一个电容。

楼主:
50MP获得者:ye_w                     ye_w

10MP获得者:binzhiliu               刘志斌

                           newchp               newchp

                           AQD008              AQD008

                            zxjjynl                    zxjjynl

                           hh_clei                  陈石头

30积分获得者:welfare87           welfare87

                             扬波立                 杨立波

                             zjlyb5808            zjlyb5808

楼主:
本期擂台题没说清楚电缆放电的类型,所以造成了一些朋友的误解

抱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