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大型电磁铁的铁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吗

楼主(2011-04-29):
今天看到一个电磁铁,用来吸废铁的那种,哪位老师知道它的铁芯是用什么做的吗?普通钢材还是硅钢?

网友A:
用来吸废铁的那种,一般用软铁磁材料做成!

网友B:
偶也一直好奇这个现在的磁铁,永久磁铁的材质和偶们的老祖宗中发现的指南针中的矿石有什么不同。

楼主:
刘老师,什么叫软铁磁材料啊,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C:
详见擂台题目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321392200002-1.shtml

不过楼主说的那种电磁铁是什么结构和材料的还不清楚,期待高人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刘老师,什么叫软铁磁材料啊,可以说具体点吗

1、铁磁材料根据磁化曲线分为三类:

1)硬磁材料,例如永久磁铁;

2)软磁材料,例如电机铁芯;

3)矩磁材料,例如录音带上的磁粉;

网友A:
2、电磁铁,用来吸废铁的那种,铁芯是软铁做的,就是大家常说的熟铁;

网友A:
3、硬磁材料,剩磁强,矫顽力大;

4、软磁材料,剩磁几乎是零,矫顽力也很小;

5、矩磁材料,剩磁强,矫顽力适中,磁化曲线呈矩形;

网友A:
6、把铁磁材料放到磁场中,会“磁化”;

7、离开外磁场后,铁磁材料还有磁性叫“剩磁”;

8、如果剩磁很容易去掉,就叫“矫顽力小”,不容易去掉就说“矫顽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