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11-04-29):
我们设备上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编程器用的是西门子的,我用触摸屏修改PLC的参数,老是在长时间停电以后数据会丢失,短时间是不会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长时间丢失数据很正常呀,你使用的是永久保持区域?

网友B:
用的是200的PLC吧,停电时间长了超级电容没电了,掉电保持区的数据就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