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300数字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用西门子S7-300的,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大家分析分析,我的配置
主机架 cpu 315-2dp+IM365+CP343-1+AI8*12+5块16路DI
扩展机架配置:IM365+AO2*12+3块16路DI+3块16路DO

配置如图:

所有模块地址都采用系统默认分配的,DO的第一块地址是 QB48-QB49 第二块是 52-53 第三块是 56-57
现在问题是我程序OB中只让Q48.0点亮,而Q48.0-Q49.1全亮 ,后来我把其他程序全部删除,只在OB1中写了 一句 一个辅助常开点后面挂输出q48.0 可是问题依旧 ,我测试 第二块 正常,后来我怀疑是硬件,把这两块输出硬件条换了一下位置,问题依旧,不知道这是为为什么?急 在线等待。如果还要修改地址,怎么修改,请说明具体步骤

网友A:
是不是要把地址写成QI48.0

而不是QB48.0

网友A:
QB好像表示8位

QI才表示一位

网友B:
一般用系统默认地址就OK,再检查一下程序了。

网友C:
把代码也截图上来吧。

楼主:
对:lsb13533475347 关于

是不是要把地址写成QI48.0

而不是QB48.0

内容的回复:

我在程序中是这样用Q48.0让这一个点输出

楼主:
OB1中只有这一句,其他什么都没有

楼主:
今天还有个问题,上面的我把图纸的线挪到后面的模块了,暂时解决问题,可原因没有查清楚,今天又遇到个新问题,程序写好,用电脑操作都没有问题,通信也正常,CPU也不报故障,MPI的通信地址是2,波特率为19.2K,现在问题是一连接触摸屏,CPU的SF灯亮,STOP的灯也亮,即便是触摸屏不通电,光插上通信线,也是同样的问题,拔掉通信线,就正常了,通信线我换了,保障没有问题

网友D:
在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E:
本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

网友F:
你是不是后面还连接了其他的元件?因为线圈后面不能连接任何元件了的~~~

网友F:
你是不是导入的模块不正确呢?你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