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

楼主(2011-04-29):
V4.0安装在什么环境下才能正常工作

Step7 Micro/WIN V4.0的安装,运行环境为:

Windows 2000 SP3以上
Windows XP Home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西门子没有在其他操作系统下测试,不保证能够使用.

2:Step7 Micro/WIN V4.0和其他的版本兼容性如何

Micro/WIN V4.0生成的项目文件,旧版本的Micro/WIN不能打开或上载.

3:siemens200 PLC硬件版本有什么区别

二代S7-200(CPU22x)系列也分几个主要的硬件版本.

6ES721x-xxx21-xxxx是21版;6ES721x-xxx22-xxxx是22版.

22版与21版相比,硬件,软件都有改进.22版向下兼容21版的功能.

22版与21的主要区别是:

21版CPU的自由口通讯速率300,600被22版的57600,115200所取代,22版不再
支持300和600波特率 ,22版不再有智能模块位置的限制

4:plc的电源改如何连接

在给CPU进行供电接线时,一定要特别小心分清是哪一种供电方式,如果把220VAC
接到24VDC供电的CPU上,或者不小心接到24VDC传感器输出电源上,都会造成CPU
的损坏.

5:200PLC的处理器是多少位的

S7-200 CPU的中央处理芯片数据长度为32位.从CPU累加器AC0/AC1/AC2/AC3的数
据长度也可以看出.

6: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S7-200 CPU模块提供5VDC和24VDC电源:

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
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
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
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
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

注意:

EM277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
需求取决于通讯端口上的负载大小.
CPU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 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
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7:200PLC能在零下20度工作吗
S7-200的工作环境要求为:

0°C-55°C,水平安装
0°C-45°C,垂直安装
相对湿度95%,不结露

西门子还提供S7-200的宽温度范围产品(SIPLUS S7-200):

工作温度范围:-25°C-+70°C
相对湿度:55°C时98%,70°C时45%
其他参数与普通S7-200产品相同
S7-200的宽温型产品,每种都有其单独的订货号,可以到SIPLUS产品主页查询.
如果没有找到,则说明目前没有对应的SIPLUS产品.
文本和图形显示面板没有宽温型产品.
还要注意国内没有现货,如需要请和当地西门子办事处或经销商联系.

8: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响应速度有多快 能作高速输入和输出吗

S7-200在CPU单元上设有硬件电路(芯片等)处理高速数字量I/O,如高速计数器
(输入),高速脉冲输出.这些硬件电路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工作,可以达到很高
的频率;但点数受到硬件资源的限制.

S7-200 CPU按照以下机制循环工作:

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只要CPU处于运行状态,上述步骤就周而复始地执行.在第二步中,CPU也执行通讯,
自检等工作.

上述三个步骤是S7-200 CPU的软件处理过程,可以认为就是程序扫描时间.

实际上,S7-200对数字量的处理速度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

输入硬件延时(从输入信号状态改变的那一刻开始,到CPU刷新输入映像区时能够
识别其改变的时间)
CPU的内部处理时间,包括:
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输出硬件延时(从输出缓冲区状态改变到输出点真实电平改变的时间)
上述A,B,C三段时间,就是限制PLC处理数字量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

一个实际的系统可能还需要考虑输入,输出器件的延时,如输出点外接的中间继电
器动作时间等
表1. 输入点硬件延时

以上数据都在《S7-200系统手册》中标明,这里只是列表比较.CPU上的部分输入
点延时(滤波)时间可以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系统块"中设置,其缺省的滤
波时间是6.4ms.

如果把容易受到干扰的信号接到CPU上可改变滤波时间的DI点上,调整滤波时间
可能改善信号检测的质量.

支持高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
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同样有效.

表2. CPU输出硬件延时

有些输出点要比其他点更快些,是因为它们可以用于高速输出功能,在硬件上有特
殊设计.没有专门使用硬件高速输出功能时,它们只是和普通点一样处理
继电器输出开关频率为1Hz.
表3. 扩展模块输出硬件延时

9:S7-200处理快速响应信号的对策有那些

使用CPU内置的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脉冲发生器处理序列脉冲信号
使用部分 CPU 数字量输入点的硬件中断功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进入中断的
延时可以忽略
S7-200 拥有"直接读输入"和"直接写输出"指令,可以越过程序扫描周期的时间
限制
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脉冲捕捉"功能捕捉短暂的脉冲
注意: S7-200系统中最小周期的定时任务为1ms.
所有实现快速信号处理的措施,都要考虑所有限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为
一个需要毫秒级响应速度的信号选择500μs输出延时的硬件,显然是不合理的.

10:S7-200程序扫描时间和程序大小有关系吗

程序扫描时间与用户程序的大小成正比.

《S7-200 系统手册》中有每个指令所需执行时间的数据.实际上很难事先预先精确
计算出程序扫描时间,特别是还没有开始编程序时.

可以看出,常规的PLC处理模式不适合时间响应要求高的数字量信号.可能需要根
据具体任务采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11:CPU224 XP高速脉冲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少

CPU224 XP的高速脉冲输出Q0.0和Q0.1支持高达100KHz的频率.
Q0.0和Q0.1支持5 - 24VDC输出.但是它们必须和Q0.2 - Q0.4一起成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