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燃气灶电子点火器

楼主(2011-04-29):
1:燃气灶电子点火器打着火后高压脉冲不关断是什么原因?2:灶头上有一个高压瓷针·另一个瓷针是温度传感器吗·如果是·它仅用一根线是怎样传送信号的?3:最好给个电路图并讲解一下啦。cafb

网友A:
    知道的给说道说道,偶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B:
脉冲点火器:它是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一个脉冲高频振荡器。由振荡器所产生的高频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成15KV的高电压,进行尖端放电,由放电的火花引燃燃烧器上的燃气。这种点火器点火率高,可连续放电。按下旋钮,脉冲点火器开始点火;松开旋钮,脉冲停止点火。

网友C:
不错,收获。

      那一般的那种不用电池的用手按压转动的用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B:
对:阿水 关于

不错,收获。

      那一般的那种不用电池的用手按压转动的用什么工作原理?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是与打火机点火器一样的点火器。利用陶瓷的压电效应,对于特殊的陶瓷片两边加压,会产生电的定向流动,从而产生电流,如果拆开那个小元件,就会发现最下面的陶瓷片和用于敲击它的机构,这种陶瓷就是压电陶瓷。相对应的,如果给它通上电流,它就会产生振动,最常见的就是陶瓷峰鸣器,就是一种上面有白色陶瓷的一种金属圆片。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耐心解答!但对所示感应针是如何工作的还是不太明白----能再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