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85通讯

楼主(2011-04-29):
请教三菱2N的485通讯设置时bit11    bit10  需设置为11,那么1N的485通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啊?

网友A:
FX-2N 、FX-1N 、FX-1S在编制通讯程序时,所有的参数设置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所不同的地方是,2N在编制通讯时,可以用“FMOV”、“SWAP”“ROR”指令,而FX-1N 、FX-1S不可以。

网友B:
呵呵,1N、1S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A:
1N 、1S的功能肯定不如2N,但变频通讯可以不用浮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