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十二期—由规则脉冲输出不规则脉冲及二分频电路

楼主(2011-04-29):
由规则脉冲输出不规则脉冲及常见的二分频等电路的PLC实现是我们在设计中常用到的基本模块。本期擂台我们将讨论两个基本的电路:

擂台一:由规则脉冲输出不规则脉冲:其时序电路图如下,请根据电路图随便找一种PLC编程实现时序中的功能:

由规则脉冲输出不规则脉冲图

注:不限PLC类型,只要实现功能即可。

擂台二:分频电路:I0.1引入信号脉冲;Q0.0引出脉冲为I0.0的二分频(这里以西门子标记输入输出,在实际编程时不限PLC类型)。

二分频电路时序图

注:不限PLC类型,只要实现功能即可。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根据擂台一的要求:将I0.0的输入波形,通过PLC编程,再由Q0.0输出口输出如上图所示的脉宽为2 S 的波形,我用S7-200编写如下梯形图,可以实现擂台一的要求,见下图:

            程序说明:从擂台一提供的输入与输出的二种波形中,可以看到:Q0.0 波形的正方波脉宽都=2 S ,其脉冲前沿,与输入波形的正方波前沿是同时刻的,其规律为:在输出端Q0.0=0时,输入正方波前沿会产生 2 S 脉宽的正方波。而在输出端Q0.0=1时,输入正方波前沿不会产生 2 S 脉宽的正方波。

网友A:
擂台二:分频电路:I0.1引入信号脉冲;Q0.0引出脉冲为I0.0的二分频(这里以西门子标记输入输出,在实际编程时不限PLC类型)。

       根据擂台二的要求,用S7-200编写二个梯形图,都能实现分频功能。见下图:

       第一种方案:用输入信号(I0.0)的前沿,使 MB2 作加 1 运算,M2.0 输出给Q0.0,Q0.0输出的方波就是输入的二分频信号

       第二种方案:用I0.1的前沿,触发SR触发器,触发器输出Q0.0的波形就是输入信号的二分频。

网友B:
学习了,第一题值得学习,第二题相对简单

网友C:
根据擂台一的控制要求:由PLC输入端输入规则脉冲,由PLC输出端输出与输入脉冲上升沿同步的脉宽2秒的不规则脉冲。
对本擂题可采用海为PLC控制,由PLC输入端子X0输入规则脉冲,由PLC输出端Y0输出脉宽2秒的不规则脉冲。
梯形图如下所示:
规则脉冲由X0端输入,其上升沿来时,输出Y0总要置ON 2秒,然后OFF。
注意:Y0在置ON期间,对X0的上升沿不再理睬,只有在置OFF时才会对来自X0的上升沿产生响应。

网友C:
擂台二:分频电路:I0.1引入信号脉冲;Q0.0引出脉冲为I0.0的二分频(这里以西门子标记输入输出,在实际编程时不限PLC类型)。

                              二分频电路时序图

根据擂台二的控制要求:由PLC输入端输入信号脉冲,由PLC输出端输出与输入脉冲的二分频。
对本擂题可采用海为PLC控制,由PLC输入端子X0输入信号脉冲,由PLC输出端Y0输出由X0输入脉冲的二分频。
梯形图如下所示:

由输入X0端输入的第一个脉冲的上升沿来时,输出Y0置ON,第二个脉冲的上升沿来时,Y0置OFF,第三个脉冲的上升沿来时,Y0又开始置ON,第四个脉冲上升沿来时,Y0又置OFF……这样由Y0输出的脉冲正好是X0输入的脉冲的二分频。

实现擂台二控制要求,还可以有其他方法,下面是用三菱PLC编写的几例小程序,仅供参考。

例1

例2

例3

网友D:
       我用西门子PLC312编写如下梯形图,可以实现擂台一的要求,见下图:

  擂台二:分频电路:I0.1引入信号脉冲;Q0.0引出脉冲为I0.0的二分频(这里以西门子标记输入输出,在实际编程时不限PLC类型)。

二分频电路时序图

我用西门子PLC312编写如下梯形图,可以实现擂台2的要求,见下图:

网友E:
擂台一上面说的都挺好,下面给个擂台二的程序:

网友F:
我是那个初学者,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学习了

网友G:
不是VIP还不能传照片 先申请再说

网友G:
第一题就不做实例了了

第二题:三菱FX2N

网友H:
一,i0.0的上升沿触发T断延时器,只要有i0.0的上升沿,T37就闭合2S分开。

网友H:
二、思路和二楼类似,不过我使用了计数器。但是我认为:0位应该是1分频(不分频)1位才是2分频,2位是4分频。。。。。。。。

下边是我实验的结果

网友I:
分频电路的PLC程序设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待分频的脉冲信号加在X000端,设M101和Y000的初始状态为“0”。当第一个脉冲信号的上升沿到来时,M101产生一个单脉冲(如图所示),Y000被置“1”,当M101置“0”时,Y000仍保持置“1”;当第二个脉冲信号的上升沿到来时,M101又产生一个单脉冲(如图所示),M101常闭触点断开,使Y000由“1”变“0”,当M101置“0”时,Y000仍保持置“0”直到第三个脉冲到来。当第三个脉冲到来时,重复上述过程。由此可见,X000每送两个脉冲,Y000产生一个脉冲,完成对输入信号的二分频。
程序清单:
LD X000
PLS M101
LD M101
ANI Y000
LDI M101
AND Y000
OUT Y000
END

网友J:
在许多控制场合,需要对信号进行分频。下面以如图所示的二分频程序为例来说明PLC是如何来实现分频的。

图 二分频程序
a)梯形图 b)时序图
图中,Y30产生的脉冲信号是X1脉冲信号的二分频。图中用了三个辅助继电器M160、M161和M162。当输入X1在t1时刻接通(ON),M160产生脉宽为一个扫描周期的单脉冲,Y30线圈在此之前并未得电,其对应的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因此执行至第3行程序时,尽管M160得电,但M162仍不得电,M162的常闭触点处于闭合状态。执行至第4行,Y30得电(ON)并自锁。此后,多次循环扫描执行这部分程序,但由于M160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M162不可能得电。由于Y30已接通,对应的常开触点闭合,为M162的得电做好了准备。
等到t2时刻,输入X1再次接通(ON),M160上再次产生单脉冲。此时在执行第3行时,M162条件满足得电,M162对应的常闭触点断开。执行第4行程序时,Y30线圈失电(OFF)。之后虽然X1继续存在,由于M160是单脉冲信号,虽多次扫描执行第4行程序,Y30也不可能得电。在t3时刻,X1第三次ON,M160上又产生单脉冲,输出Y30再次接通(ON)。t4时刻,Y30再次失电(OFF),循环往复。这样Y30正好是X1脉冲信号的二分频。由于每当出现X1(控制信号)时就将Y30的状态翻转(ON/0FF/ON/0FF),这种逻辑关系也可用作触发器

网友K:
当按下X0时,内部继电器R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输出Y0接通。当X0第二个脉冲到来时,内部继电器R1接通,常闭触点R1打开从而使Y0断开,如此反复,使Y0的频率为X0频率的一半。

网友L:
 plc二分频电路t形图:

网友L:
二分频时序图:

网友M:
对于本期擂台的两个擂台我们可以在同一个西门子300的工程下完成:

整个项目的组态信息如下:

项目的程序由OB1,FC1,FC2,组成

在OB1我们要实现如下的跳转:

其中的FC1为无规则的脉冲实现程序;FC2为二分频的实现程序。

网友M:
FC1的程序如下图:

网友M:
FC2的程序如下:

以上即为本期擂台的程序,经验证,完全符合要求!

楼主:
一等奖 20MP:
MadforG                 MadforG
EastW                    abcxiangdong
我隨風                    LIUXD6909
wyb2866255         wyb2866255

二等奖10MP:
我爱我家                yangxuechaohx (擂台一有点问题,就是在期间联系多次按接通时,出现的情况将不符合题意,擂台二正确)
hjcan                      hjcan
welfare87              welfare87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zxjjynl                      zxjjynl
陌上尘                    zichen8716
花开_花落             the_wise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恭喜以上获奖者,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校园版的以后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