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电流能用钳形表来测吗

楼主(2011-04-29):
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哪位老师告诉我吗?如果不能,那用什么仪器来测呢

网友A:
        钳形表是不能用来测直流电流的。因为钳形表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电流互感器,它只能检测交流电。要测直流电电流,只有串接直流电流表,或串接阻值很小的电阻于直流电路的回路中(要确保串入的电阻不影响直流正常工作状态下),可用内阻大的数字式电压表测该电阻的电压,再通过换算来求的(I=U / R)。

网友B:
主要看你的钳流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如果是交流的肯定不能测。

网友C:
咦?楼上两位好像观点不一致啊。一个说:钳形表是不能用来测直流电流的。一个说:如果是交流的肯定不能测。

那干脆我也一起哄热闹,上个更不一样的答案……我说?钳表交流直流都可以测。

我看下面有没有人会说:钳表交流直流都不能测。?

网友D:
钳表交流直流都可以测,

应 品牌、型号规格而不同

网友E:
有交流、直流两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的钳流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如果是交流的肯定不能测。

网友G:
钳形电流表的确有交流型、直流型、交直流两用型几个规格,常用的普通交流型钳形电流表是不能测量交流电流,问题是你可买直流型、交直流两用型啊

网友H:
测直流电流要用分流器,算分流电阻挺嘛分的卡表不行

楼主:
明白了,谢了名位老师

网友I:
买个交直流的吗!

我的测变频器输出电流 倍准!

网友J:
有的钳形表可以测直流的。

网友K:
福禄克有款钳表是可以测交流和直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咦?楼上两位好像观点不一致啊。一个说:钳形表是不能用来测直流电流的。一个说:如果是交流的肯定不能测。

那干脆我也一起哄热闹,上个更不一样的答案……我说?钳表交流直流都可以测。

我看下面有没有人会说:钳表交流直流都不能测。?

引用 网友E:
有交流、直流两用的!


刘工这个回帖大概是最令芳季失望了的吧?!常规是采用霍尔是直流电流检测仪,但多是量程较大的场合做直流大电流测量使用

网友M:
FLUKE-318交直流钳表既可以测交流也可以测直流。

用霍尔测直流,电磁感应测交流

网友N:
有交流直流两用的,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而且是个大量程的!

网友O:
测直流电流要原来用分流器,现在多用互感器。有交流、直流两用的钳形表

渴望无限!

网友:
可以。。我手上就有交直流两用的表呢。。2000A量程

网友P:
为什么有的钳形表只能测交流,而有的钳形表既能测交流又能测直流?

只能测交流的钳形表和既能测交流又能测直流的钳形表,在测交流时有什么不同吗?

请刘志斌老师回答。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有的钳形表只能测交流,而有的钳形表既能测交流又能测直流?

只能测交流的钳形表和既能测交流又能测直流的钳形表,在测交流时有什么不同吗?

请刘志斌老师回答。

久不见东方大侠了,

网友Q(2011-06-01):
不能,一般都用板式电阻

网友R:
用交直流的钳形表就可以测

网友S:
引用 网友M:

FLUKE-318交直流钳表既可以测交流也可以测直流。

用霍尔测直流,电磁感应测交流

同意,我就有一款交直流钳表,是叉型的,也是用霍尔测直流,电磁感应测交流

,品牌是KYORITSU,型号是AC/DC FORK CURRENT TESTER MODEL

2300R。

网友T(2011-09-02):
日本共立KYORITSU钳型表|2009A钳形表|交/直流钳形表

www.dianliyiqi.com/hot/1581/KYORITSU-2009A.html

网友T:
深圳胜利VICTOR 6056A交直流钳形表

www.chem17.com/st118675/sale_924932.html

网友U:
“日置”3288-20型钳流表就是交直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