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十三期—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控制和传送带顺序起动顺序停止

楼主(2011-04-29):
传送带控制是PLC控制中比较经典的控制,也是这起擂台我们讨论的重点:

擂台一: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控制:为了节省能源的损耗,可使用PLC来启动和停止分段传送带的驱动电动机,使那些只载有物体的传送带运转,没有载物的传送带停止运行。金属板正在传送带上输送,其位置由相应的传感器检测。传感器安放在两段传送带相邻近的地方,一旦金属板进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PLC便发出相应的输出信号,使后一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投入工作;当金属板被送出检测范围时,PLC内部定时器立即开始计时,在达到预定的延时时间后,前一段传送带电动机便停止运行。

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控制图

请任意采用一种PLC编程实现以上的功能。最好能有PLC外围接线示意图,回答的最好最完整的首先拿大奖。

擂台二: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如下图(a)A,B,C三条传输皮带,分别受M1,M2,M3三个电动机拖动;图(b)是此三条传输皮带运转的时序图。编写一个用PLC控制它们运转的梯形图程序。要求它们按A-B-C顺序启动,而后按C-B-A的顺序停止。

皮带传送示意图

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时序图

请任意采用一种PLC编程实现以上的功能。最好能有PLC外围接线示意图,回答的最好最完整的首先拿大奖。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来打擂:

      一、硬件构成及I/O分配表:

       此图为擂台一与擂台二合画在一起的图,其擂台一:输入口3个(即S1、S2、S3三个传感器)输出口3个,连接3接触器(M1、M2、M3)分别控制3个皮带机的驱动电机。擂台二:输入口1个(K1按钮),输出口3个,连接3接触器(M1、M2、M3)分别控制3个皮带机的驱动电机。
     右图的I / O分配表,蓝色的为擂台一的I / O分配表,粉红色的为擂台二的I / O分配表。
         (待续)

网友A:
                   擂台一的梯形图:(用S7-200编程的)

网友A:
擂台二的梯形图:
         程序说明:
       1、按下按钮,使I0.0=1,I0.0=1使T101得电且立即吸合,T101的常开点闭合,使Q0.0=1,即电机1启动,皮带机1运转,当按钮抬起时,T101并不立即断开,它要延时20S,才有吸合便断开,T101=0,使Q0.0=0,即电机1停,皮带机1停止运转。
        2、按下按钮,使I0.0=1,使T10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0S,T102吸合,它的吸合使T104得电且立即吸合,使Q0.1=1,即电机2启动,当按钮抬起,T102立即断电,当T104 不断,还得延时10S才断,即电机2停,皮带机2停止运转。
        3、按下按钮,使I0.0=1,使T103得电开始延时,延时20S,T103 吸合,它的吸合使Q0.2=1,即电机3启动,当按钮抬起,T103立即断电,使电机3立即停,皮带机3停止运转。

网友B:
擂台一

1、符号表

输入 地址 输出 地址

启动

I0.0 M3电机  Q0.0
停止   I0.1 M2电机 Q0.1
S3传感器 I0.2 M1电机 Q0.2
S2传感器 I0.3
S1传感器  I0.4

 2、接线图

3、程序

网友C:
传送带控制是PLC控制中比较经典的控制,也是这起擂台我们讨论的重点:

擂台一: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控制:为了节省能源的损耗,可使用PLC来启动和停止分段传送带的驱动电动机,使那些只载有物体的传送带运转,没有载物的传送带停止运行。金属板正在传送带上输送,其位置由相应的传感器检测。传感器安放在两段传送带相邻近的地方,一旦金属板进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PLC便发出相应的输出信号,使后一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投入工作;当金属板被送出检测范围时,PLC内部定时器立即开始计时,在达到预定的延时时间后,前一段传送带电动机便停止运行。

PLC用S7-200,CPU224

输入/输出继电器地址分配:

编程元件                         I/O端子                    电路器件                            作用

输入继电器                     I0.0                           SB1                                    起动按钮

                                         I0.1                           SB2                                    停止按钮

                                         i0.2                            S1                                     传感器1

                                        i0.3                           S2                                     传感器2

                                        i0.4                            S3                                     传感器3

输出继电器                   Q0.0                           KM 1                                 电机M1控制接触器

                                       Q0.1                           KM 2                                 电机M2控制接触器
                                       Q0.2                           KM 3                                 电机M3控制接触器

语句表编程: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O              M1.0

AN            I0.1

=              M1.0

Network 2

LD           M1.0

LPS

A             I0.2

S            Q0.0,1

LRD

A            I0.3

S           Q0.1,1

LPP

A            I0.4

S            Q0.2,1

Network3

LD              I0.2

ED

=                M0.0

Network4

LD             I0.3

ED

=                M0.1

Network5

LD               I0.4
ED

=                 M0.2

Network6

LD              M0.0

O                M0.3

AN             T37

=                 M0.3

Network7

LD              M0.3

TON          T37,50

Network8

LD             T37

R               Q0.0,1

Network9

LD             M0.1

O               M0.4

AN             T38

=                M0.4

Network10

LD              M0.4

TON           T38,50

Network11

LD             T38

R               Q0.1,1

Network12

LD             M0.2

O               M0.5

AN            T39

=                M0.5

Network13

LD            M0.5

TON         T39,50

Network14

LD            T39

R              Q0.2,1

Network15

LD           I0.1

R             Q0.0,3

按下起动按钮SB1系统运行,当金属板进入传感器S1的检测范围,KM1得电,电机M1运行。运行到传感器S2的检测范围,KM2得电,电机M2也运行。当金属板离开传感器S1的检测范围在I0.2的下降沿触发定时器T37计时,计时到5秒使Q0.0失电,电机M1停止运行。同理,当金属板继续进入传感器S3的检测范围,KM3得电,电机M3也运行。当金属板离开传感器S2的检测范围在I0.3的下降沿触发定时器T38计时,计时到5秒使Q0.1失电,电机M2也停止运行。当金属板离开传感器S3的检测范围在I0.4的下降沿触发定时器T39计时,计时到5秒使Q0.2失电,电机M3也停止运行。如果金属板再次进入传感器S1的检测范围重复上述过程,当按下停止按钮SB2系统立即停止运行。

本程序经S7-200,CPU224测试运行通过。只在此不能粘贴梯形图和PLC控制接线图感到非常遗憾,只能通过编程软件由语句表转化为梯形图,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C:
擂台二: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如下图(a)A,B,C三条传输皮带,分别受M1,M2,M3三个电动机拖动;图(b)是此三条传输皮带运转的时序图。编写一个用PLC控制它们运转的梯形图程序。要求它们按A-B-C顺序启动,而后按C-B-A的顺序停止。

编程元件                         I/O端子                      电路器件                        作用

输入继电器                       X0                             SB1                               拔动开关

输出继电器                       Y0                              KM 1                             电机M0控制接触器

                                           Y1                             KM 2                              电机M1控制接触器
                                           Y2                              KM 3                             电机M2控制接触器
语句表编程:

0             LD             X0

1             OR            Y0

2             ANI             T3

3             OUT          Y0

4             OUT          T0   K100

7             LD             T0

8            ANI             T2

9           OUT            Y1

10         OUT           T1       K100

13         LD              T1

14         AND           X0

15          OUT           Y2

16          LDF           Y2

18         OUT           M0

19           LD           M0

20           OR           M1

21           ANI          T3

22           OUT         M1

23           OUT         T2       K100

26           LD          T2

27          OUT          T3        K100

30            END

拔动开关SB1打在ON,Y0通电KM1吸合电机M0通电运转,时间继电器T0计时,10秒到Y1通电KM2吸合电机M1通电运转,时间继电器T1计时,10秒到Y2通电KM3吸合电机M2通电运转。将SB1打在OFF,Y2失电M2停转,时间继电器T2计时,10秒到Y1失电M1停转,同时T3计时,10秒到Y0失电M0停转。

本程序经仿真软件测试运行通过。

网友D:
可以在高一点 不是很好啊 啊

网友E:
我有个接触器控制的动画电路,谁要我发给你!

网友F:
在此和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G:
对:刘志斌 关于

我有个接触器控制的动画电路,谁要我发给你!

内容的回复:

刘先生:发给我呀。谢谢rock.yxu@163,com

网友H:
86661663@qq.com       我要谢谢  大哥分享

网友I:
刘工,我也能分享一下吗,我的邮箱liuxd6909@126.com

网友I:
擂台一: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控制:为了节省能源的损耗,可使用PLC来启动和停止分段传送带的驱动电动机,使那些只载有物体的传送带运转,没有载物的传送带停止运行。金属板正在传送带上输送,其位置由相应的传感器检测。传感器安放在两段传送带相邻近的地方,一旦金属板进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PLC便发出相应的输出信号,使后一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投入工作;当金属板被送出检测范围时,PLC内部定时器立即开始计时,在达到预定的延时时间后,前一段传送带电动机便停止运行。

                                                                               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控制图

可使用三菱FX系列小型PLC实现上述控制要求。

1、首先根据控制要求,作出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输入

代号 输入点编号 输入点功能
SB1 X0 起动
SB2 X1 停止
S1 X2 传感器1
S2 X3 传感器2
S3 X4 传感器3

输出

代号 输出点编号 输出点功能
KM1 Y0 传送带1
KM2 Y1 传送带2
KM3 Y2 传送带3

网友I:
2、据PLC的输入/输出分配表,画出PLC硬件接线图。

网友I:
3、根据擂台一的控制要求,作出梯形图程序。

网友I:
控制原理:按下起动按钮SB1系统运行,当金属板进入传感器S1的检测范围,KM1得电,电机M1运行。运行到传感器S2的检测范围,KM2得电,电机M2也运行。当金属板离开传感器S1的检测范围时定时器T0计时,计时到5秒使Y0失电,接触器KM1失电,电机M1停止运行。同理,当金属板继续进入传感器S3的检测范围,KM3得电,电机M3也运行。当金属板离开传感器S2的检测范围时定时器T1计时,计时到5秒使Y1失电,接触器KM2失电,电机M2也停止运行。当金属板离开传感器S3的检测范围时定时器T2计时,计时到5秒使Y2失电,接触器KM3失电,电机M3也停止运行。如果金属板再次进入传感器S1的检测范围重复上述过程,当按下停止按钮SB2系统立即停止运行。

网友I:
擂台二: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如下图(a)A,B,C三条传输皮带,分别受M1,M2,M3三个电动机拖动;图(b)是此三条传输皮带运转的时序图。编写一个用PLC控制它们运转的梯形图程序。要求它们按A-B-C顺序启动,而后按C-B-A的顺序停止。
                                                                                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控制图

                                                                 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时序图
1、首先根据控制要求,作出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输入

代号 输入点编号 输入点功能
SB1 X0 起动
SB2 X1 停止

输出

代号 输出点编号 输出点功能
KM1 Y0 传送带A
KM2 Y1 传送带B
KM3 Y2 传送带C

网友I:
3、根据擂台二的控制要求,作出梯形图程序,如下图。

控制原理:
按下起动按钮SB1,系统起动运行,M0的上升沿使Y0立即得电, 接触器KM1接通,传送带A运行,10秒后,Y1得电,接触器KM2接通,传送带B运行;20秒后,Y2得电,接触器KM3接通,传送带C运行,至此,三条传送带全部运行。
按下停止按钮SB2,系统停止,M0的下降沿使Y2立即失电,接触器KM3失电断开,传送带C停止运行;10秒后,Y1失电,接触器KM2失电断开,传送带B停止运行;20秒后,Y0失电,接触器KM1失电断开,传送带A停止运行,至此,三条传送带全部停止运行 。

网友J:
分段传送带电动机控制

传送带3始终运转
当金属板到达传感器3时,传送带2开始转
当金属板前端到达传感器2时,传送带1开始转
当金属板后端离开传感器2时,延时2s后停止传送带2
当金属板后端离开传感器1时,延时2s后停止传送带1

网友J:
分段传送带控制PLC输入/输出点分配

网友J:
PLC 外部接线

网友K:
1 皮带传输系统设计
基于P找的皮带传输系统的主要控制对象为由3 台皮带传送机构成的传输系统(如图1) 为保障生产运行的可靠性,皮带传输系统用自动 手动两种控制方式, 由自动/手动开关进行切换!考虑到操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全部操作在设备的主控制室里进行,工作人员可在控制界面中观察系统及各设备的运行状态并控制各设备的起停!皮带机设备的控制功能由P砚实现,设备状态与跑偏情况的监控由上级工业控制计算机完成

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高效性, 系统的控制功能如下:
(l) 为避免上级皮带物料堆积, 系统开启时按M3~M2 ~ M l 的次序逆物料流启动, 各电机的启动时间间隔可设定为3 秒到5 秒!系统关闭时按M1~M2 ~M3的次序顺物料停机,各电机的停机时间间隔也设定为3秒到5 秒, 以保证停机后各皮带上无剩余物料!在该系统中,启动 停机间隔时间均设定为3 秒!
(2) 为了保证系统的运行稳定, 加人紧急停机控制, 即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如遇紧急情况需要停机, 3台电动机同时无条件停止!
(3) 皮带传送速度设计为可调, 分为分级调速和无级调速两种工作状态!

 (4) 各皮带设有双向跑偏开关,跑偏15度 时发出警告信号,跑偏30度时发出警告信号并强制停机!
(5) 通过热传感器对系统运行温度进行测定, 当温度超过安全温度上限时, 系统报警并紧急停机散
热!
(6) 实时显示系统及各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对报警 紧急停机等事件做出实时记录!

网友K:
2、扰控制系统设计
2 .IPLC配置
从节省投资 保证安全与工艺要求3 个方面制定如下方案:CpU 选用美国A B 公司的产品1756 -L55ControlLogix555,controller,其特点为:
(l) 无缝连接!易于和现有P优系统集成,该系统网络用户可以与其它系统网络上的程序控制器透明地收发信息;
(2) 快速性!通过背板提供高速数据传输,并提供了一个高速的控制平台和一个模块化的控制方法;
(3) 可升级! 可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控制器和通信模块的个数,可在一个机架内使用多个控制器;
(4) 工业化!提供一个硬件平台,耐振动 高温和抵抗各种工业环境的电气干扰;
(5) 集成化!建立了一个集成多种技术的系统平台,包括顺序控制 运动控制 传动控制和过程应用;
(6) 结构紧凑!适用于控制高度分散并且配电盘空间有限的应用场合
2.2 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如图2 所示!
在皮带传输系统中, 工业控制计算机作为上位机和皮带控制P比进行通信,对皮带跑偏信号 系统温度和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采样, 并在屏幕上显示仿真画面及测试数据!当皮带跑偏巧&时发出警告信号, 跑偏梦时发出警告信号并强制停机! 当温度超过安全
温度上限时,系统报警并紧急停机散热!皮带控制P比则根据开关的输人信号,执行对应的程序模块,控制变频器 电机实现对应功能:向上级工业控制计算机发送工作组态信息,接收上级工业控制计算机发送的事故停机信号, 实现事故停机(皮带跑偏 超过安全温度上限)处理功能并启动报警设备!

网友K:
2 .3 速度控制模式
本系统设计了分级调速和无级调速两种速度控制模式!通过调节安装在皮带机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调节皮带机传输速度!

分级调速:
在一定频率范围内选取几个比较均匀的速度作为变频器的四级输出频率!
无级调速:
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对变频器进行无级调频!

网友K:
2 .4 PLC 程序设计
设计程序的流程图如图3 所示!
模块1:初始化子程序!在P比加电时根据各个开关的位置设置标志位!使用特殊标志位,使得模块1 仅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
模块2 :分级调速程序!在0 一印Hz 之间,选取四个比较均匀的频率作为为各变频器的四级输出频率(6 .4 HZ 12 .8 HZ , 5.6 HZ 51.2Hz )以实现皮带速度的四级调速! 以M2 为例,程序梯形图如图4 所示SW21,SW22,SW23,SW24,对分别为四级速度的选
择按钮并且分别互锁,只允许一个速度位存在,避免了梯级冲突!
模块3:无级调速程序!通过在0 ~60HZ 之间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来实现无级调速,其中频率F=ax ,改变: 值即可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模块4:连锁起停控制程序!实现皮带传输线的连锁启动 停机, 并甄别事故停机信号以实现事故停机!为避免系统开启时在上级皮带上造成物料堆积, 要求3 台电动机按M3 , M2 , M 1 的次序, 间隔3 秒顺序起动!停止时,为了不使皮带上残留物料,要求3 台电动机按M 1~ M 2~ M3 的次序,间隔3 秒顺序停止!
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如遇紧急情况需要停机,3 台电动机应无条件同时停止!

网友K:
启动程序开始时,计时器timer1( 初值为0ms)开始计时,保持计时器工作lock2置位,计时状态被保持;计时器timerl=3000时, M 3 以初速度启动;timerl= 6000时, M2 以初速度启动;timerl= 6000时, M l 以初 速度启动,且lockl 被置位,于是常闭开关lockl 断开,上面梯级失效,确保了程序的稳定!停机顺序与开机
顺序相反!同步启动, 急停, 以及各电机的单独启动停机,都属于简单开关控制的形式, 在此不赘述!

网友L:
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

如下图(a)A,B,C三条传输皮带,分别受M1,M2,M3三个电动机拖动;图(b)是此三条传输皮带运转的时序图。编写一个用PLC控制它们运转的梯形图程序。要求它们按A-B-C顺序启动,而后按C-B-A的顺序停止。

网友L:
用西门子300PLC实现,梯形图如下:

网友M:
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按制程序

为了节省能源的损耗,可使用PLC来启动和停止分段传送带的驱动电动机,使那些只载有物体的传送带运转,没有载物的传送带停止运行。金属板正在传送带上输送,其位置由相应的传感器检测。传感器安放在两段传送带相邻近的地方,一旦金属板进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PLC便发出相应的输出信号,使后一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投入工作;当金属板被送出检测范围时,PLC内部定时器立即开始计时,在达到预定的延时时间后,前一段传送带电动机便停止运行。

一)PLC接线

(二)定义符号地址

(三)梯形图程序

网友I:
能问一下,楼上是用什么软件作的图?

网友N:
两个擂台我们建在同一个项目里可以得到:项目包含FC1、FC2、OB1、OB100几个部分,

1、组态信息为:

2、符号表信息为:

3、项目包含的个功能和组织块为:

4、初始化组织块OB100为:

5、循环调用的组织块OB1的编写如下:

网友N:
6、则对于擂台一:分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按制程序

为了节省能源的损耗,可使用PLC来启动和停止分段传送带的驱动电动机,使那些只载有物体的传送带运转,没有载物的传送带停止运行。金属板正在传送带上输送,其位置由相应的传感器检测。传感器安放在两段传送带相邻近的地方,一旦金属板进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PLC便发出相应的输出信号,使后一段传送带的电动机投入工作;当金属板被送出检测范围时,PLC内部定时器立即开始计时,在达到预定的延时时间后,前一段传送带电动机便停止运行。

7、擂台一的FC1程序为:

网友N:
8、对于擂台二: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如下图(a)A,B,C三条传输皮带,分别受M1,M2,M3三个电动机拖动;图(b)是此三条传输皮带运转的时序图。编写一个用PLC控制它们运转的梯形图程序。要求它们按A-B-C顺序启动,而后按C-B-A的顺序停止。

皮带传送示意图

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时序图

9、擂台二的FC2程序为:

网友N:
以上程序经验证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O:
擂台二:用罗克韦尔的500PLC实现

网友O:
梯形图如下:

楼主:
一等奖 20MP:
MadforG              MadforG
sxxdk                   sxxdk
我隨風                 LIUXD6909
wyb2866255      wyb2866255
zxjjynl                   zxjjynl
zllk04266             zllk04266

二等奖10MP: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hjcan                        hjcan
welfare87               welfare87
花开_花落               the_wise

网友P(2013-01-02):
对:MadforG关于8、对于擂台二: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如下图(a)A,B,C三条传输皮带,分别受M1,M2,M3三个电动机拖动;图(b)是此三条传输皮带运转的时序图。编写一个用PLC控制它们运转的梯形图程序。要求它们按A-B-C顺序启动,而后按C-B-A的顺序停止。 皮带传送示意图传输皮带顺序启动顺序停止控制时序图9、擂台二的FC2程序为:内容的回复:

楼主中继用的让人有点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