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十四期—抢答器设计和货仓区的控制

楼主(2011-04-30):
本期我们主要讨论PLC中的SR、RS及计时器、比较指令的等的运用!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帮助,当然也可以在编程中不用这些指令,但必须实现相应功能方能评奖!

擂台一:抢答器设计(最好有RS或SR):有4个答题人,出题人提出问题,答题人按动按钮开关抢答,只有最早按动按钮的人有输出。出题人按复位按钮,引出下一个问题,试编写PLC梯形图程序。

抢答器示意图

请随便采用一种PLC实现以上功能,最好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回答的最好,最完整的首先拿大奖!

擂台二:货仓区的控制:(最好用计数器和比较指令):如下图,装有两台传送带的系统,在两台传送带之间有一个仓库区。传送带1将包裹运送至临时仓库区。传送带1靠近仓库区一端安装的光电传感器确定已有多少包裹运送至仓库区。传送带2将临时库区中的包裹运送至装货场,在这里货物由卡车运送至顾客。传送带2靠近仓库区一端安装的光电传感器确定已有多少包裹从库区运送至装货场。

 货仓区的控制示意图请随便采用一种PLC实现以上功能,最好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回答的最好,最完整的首先拿大奖!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怎么没有人打雷?我来第一个:

1、擂台一的硬件构成及梯形图:

       二、梯形图:
        程序说明:
       1、抢答人的按钮输入信号都接有断电延时定时器,其目的就是消除按钮颤抖引起的多次接通,以保证抢答人按钮的最先按下的时间来读取时间值。否则,如没有此项措施,一旦按钮抖动,读取时间就是最后一次抖动的时间,即拖后了几十至上百毫秒,这对抢答人是不公平的。
       2、出题人的按钮输入信号也接有断电延时定时器,其目的除了用于消除按钮颤抖引起的多次接通干扰,再有就是确保并拉开按钮接通的前后沿时间间隔,其前沿用于将上一次的抢答结果消除,使各个定时器、各个位开关都复位,后沿再重新开始容许抢答。
      3、出题人时按钮时,使VW0、 VW2、 VW4、 VW6四个计时区置数最大,用以给抢答时未按键的的人给予最大的计时时间,显然比较结果用时最长,而被淘汰。(程序改动,后加此条)

网友A:
         1、擂台二的硬件构成及梯形图:

       二、擂台二的梯形图:

         以下程序是格外加的,用于对仓库存货数的重新校准。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的,当库存数与PLC的VW0不等时,可用它校准。

网友B:
来学习一下,不知道楼上的老师(第一题)假如有人不按下抢答器的按钮怎么办,可能是我不太懂

网友A:
3楼:谢谢你的提醒,我会考虑的。

网友C:
学习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D:
 我仅是学习  不发表言论

网友E: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楼下的加油啊!

网友F:
擂台一,我用三菱的PLC

网友F:
每个输出都并有指示灯!不足之处希望指正!

网友G:
擂台二

1、符号表

输入  地址 输出 地址
进料检测  I0.0 仓库区空   Q0.0
出料检测 I0.1 仓库区不空 Q0.1
启动 I0.2 仓库区装入50   Q0.2
停止 I0.3  仓库区装入90 Q0.3
    仓库区装满 Q0.4
    传送带1 Q0.5
    传送带2 Q0.6

2、程序

网友E:
哪位老师是评委啊?是楼主吗?还是有几位评委?

网友H:
我做一个程序思路是出题人在念完题后,按允许抢答按钮Y1输出允许抢答,在第一个答题人按下答题按钮输入信号的上升沿使对应的输出端置位后,同时使后按按钮的答题人信号无效,(用上升沿应该可以避免抖动信号,因只有第一个上升沿信号有效)答题完毕后出题人再按一下出题按钮复位,进入下一个循环。可能有很多不完善和没有考虑到情况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H:
下面是程序的第一部分,请大家指正

网友H:
这是程序的第二部分,我用的是三菱PLC。

网友I:
现在打擂的越来越少了,偶来占个位置,有空也来凑凑热闹

网友J:
擂台1,西门子312C实现:

擂台2,使用西门子313C实现:
顺便说一下,擂台2显示面板设置成显示实际货物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也占给位置吧,有空来

阁下的许多回答还不错,欢迎多次到来!

网友H:
今天把第二题做了一下,时间仓促自己都不是很满意,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思路是上电时把上次断电时放在断电保持寄存器中的数据读出,以免把断电前仓库包裹数量丢失,造成计数错误避免计数没满但仓库实际已满的情况,在仓库空是包裹运出传送带停止,在仓库满时包裹运进传送带停止。

网友H:
程序的第二部分,(少于十个字发)

网友H:
程序第三部分。(那位大哥告诉我该如何从编程软件导出梯形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也占给位置吧,有空来

阁下的许多回答还不错,欢迎多次到来!

谢谢抬举,我现在所会的很有限,以前在面试笔试环节已经是屡屡受挫了

网友K:
学习学习

个人呢正想投入这一行当中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关于现在打擂的越来越少了,偶来占个位置,有空也来凑凑热闹

牛人不来,论坛不火呀!!!

网友M:
我个人觉得1楼 wyb2866255 在擂台2中程序设计有问题,由于选手都可以都可以操作按钮而没有互锁条件,假设选手1和选手2都按动开关,但是选手1动作稍快于选手2,此时第一个灯亮;此时若选手1又按动了开关,程序运行比较后发现选手2的灯亮了,这样显然是不合理的。

网友A(2011-05-31):
      26楼:你看懂我的程序吗?发题人按钮抬起后0.5秒输出灯亮,且M3.5=1。即抢答开始,也是T32振荡器开始振荡(1mS计数频率),计数器开始计数,四个选手谁按下按钮,其动作前沿将此时的计数值送入他的计数区,显然谁按钮早,谁的计数值就小,通过4组计数值比较,谁的计数值最小,谁的指示灯就亮,怎么会出现第2个灯亮呢?

网友N:
擂台一:

梯形图程序:

网友O:
擂台一:

系统工作原理及控制要求
( 1) 竞赛共设4 组, 每个参赛组各设一常开按钮, 分别为SB1、SB2、SB3、SB4, 并共用1 个蜂鸣器和1 个图1 所示的8 段数码显示器;
( 2) 参赛者若要回答主持人所提问题时, 须抢先按下桌上的抢答按钮SB; 这时8 段数码管显示器显示该组编号, 蜂鸣器发出响声, 并保持同时锁住抢答器, 使其它组再按也无效;
( 3) 当主持人按下复位按钮响应后, 显示器和蜂鸣器复位。参赛选手开始答题, 同时红色指示灯亮;

( 4) 在主持人响应后, 参赛选手应在限定的时间( 红色指示灯亮期间) 内回答问题, 根据题目难易程 度可设定答题时间( 如120s) ; ( 5) 如果参赛者在回答问题时超出设定时间, 则红色指示灯熄灭, 参赛者应马上停止回答问题。

网友O:
系统设计
1 输入/ 输出设备
松下FP1- C40C 型PLC 采用整体式结构, 其控制单元提供了24 个输入点, 16 个输出点。在本系统中使用了5 个输入点, 9 个输出点。具体分配如表1 所列。

2 控制梯形图
系统控制梯形图如图2 所示。
3 布尔非梯形图程序
系统布尔非梯形图程序如图3 所示
4 过程分析
当某一组按钮先按下时, 对应的内部辅助继电器接通。如SB1 先按下, 则R1 接通, 导致Y0、Y2、Y3 接通, 使蜂鸣器响, 对应数码管显示器上B、C 两段发亮, 即显示为/ 10; 如SB2 先按下, 则R2 接通, 导致Y0、Y1、Y2、Y3、Y5、Y7 接通, 使蜂鸣器响, 对应数码管显示器上A、B、D、E、G5 段发亮, 即显示为/ 20; 如SB3 先按下, 则R3 接通, 导致Y0、Y1、Y2、Y3、Y4、Y7 接通, 使蜂鸣器响, 对应数码管显示器上A、B、C、D、G5 段发亮, 即显示为/ 30; 如SB4 先按下, 则R4 接通, 导致Y0、Y2、Y3、Y6、Y7 接通, 使蜂鸣器响, 对应数码管显示器上B、C、F、G4 段发亮, 即显示为/ 40。且内部辅助继电器R1、R2、R3、R4 四者互锁, 一个接通时, 其它3 个都断开。当主持人按下复位按钮SB5 后, X5 接通, 其常闭触点断开, 蜂鸣器、显示器全部复位。在X5 接通的同时, R5 接通, 定时器T0 开始计时( 120 s) , 在此期间红色指示灯L 始终亮。当参赛
者在回答问题时超出设定时限时, 即120 s, 定时器T 0 动作, 其常开触点闭合, 使保持指令KEEP 的复位信号接通, Y8 线圈断电, 红色指示灯L 熄灭。

楼主:
一等奖 20MP:
EastW                  abcxiangdong
西部小子               jinweidong
花开_花落             the_wise
welfare87             welfare87
wyb2866255        wyb2866255

二等奖10MP:
zxjjynl                  zxjjynl
hjcan                  hjcan

鼓励奖30积分:
yanglizhyx           yanglizhyx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恭喜以上用户,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以后各期擂台!